关于捻线机伺服摆线的控制

楼主(2011-03-05):
捻线机伺服摆线,出现大花卷见下图:

这种排列非常整齐的情形,在织布时容易自卷绕,导致断线而影响织布效率,请高手给予指点!!
摆线速度目前采用卷绕线速的正弦值,也有采用正切值,但效果都不好。

网友A:
没做过。

正弦这个角度是什么角度?要不要考虑卷径?硬边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B:
“硬边情况怎么解决? ”———小白一语切中卷线之要害(之一)!

网友C:
重叠纱  在一定直径的时候就会出现

横动速度应该采用变速

还有厂家检测左右第一个锭子卷绕周期,卷绕周期与横动周期有重合自动变换横动周期

伺服一般不会常用正玄,我们用普通变频器减速电机的采用""摆线速度目前采用卷绕线速的正弦值"",伺服的只有正反转功能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重叠纱  在一定直径的时候就会出现

横动速度应该采用变速

还有厂家检测左右第一个锭子卷绕周期,卷绕周期与横动周期有重合自动变换横动周期

伺服一般不会常用正玄,我们用普通变频器减速电机的采用""摆线速度目前采用卷绕线速的正弦值"",伺服的只有正反转功能就可以

能否介绍下:摆线速度目前采用卷绕线速的正弦值。

网友D:
看看我们做的缠绕视频,是这样绕的: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YyNTM2MTIw/v.swf

网友C:
改天我把我们设备视频传上去

形式与楼上的视频动作差不多,就是两端不一样

网友D:
是这种方式吗?交叉缠绕: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YyNTMwMTI4/v.swf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请问这样的卷绕是否有解决办法?

网友C:
七楼的视频在两端停留时间太长

网友D:
停留角度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设定的,玻璃钢一般要求停留角大些,应为两端还有加工。

网友C:
是不是做成玻璃刚圆管?好像是个试验台

往复丝杠由伺服控制器驱动,正反转运行,卷绕由变频电机驱动.运动不是太快.导玻璃丝的嘴离圆滚距离远,高速与低速成型不一样

网友D:
不受速度影响的,跟速度没关系,丝杆(从轴)是跟踪滚筒的(变频器控制的主轴),从轴是对主轴实行实时的速度和位置跟踪的。

楼主:
很感谢大家,我们这个与大家需要的刚好相反,不需要这么整齐的排列,这样排列的话对下一道工序影响很大,希望这个能打乱,又能有一定规律的排列,谢谢大家的意见!

楼主:
对:honestgz 关于

是这种方式吗?交叉缠绕: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YyNTMwMTI4/v.swf

内容的回复:

对,是这种交叉缠绕方式,但是我们需要打乱并有一定规律的缠绕。谢谢你的回帖。

网友B:
下道工序是染色的话,则需要卷好的线轴均匀而不密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下道工序是染色的话,则需要卷好的线轴均匀而不密实。

下一道是织机做帘子布,所以不能太均匀,当然不能密实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