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寄存器“M1346--ZRN CLEAR输出信号允许”什么含义啊?

楼主(2011-03-05):
各位老师:

       急!台达PLC里面的特殊寄存器“M1346--ZRN CLEAR输出信号允许”什么含义啊?

    什么时候用到,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一般可以不用。

伺服驱动器与步进驱动器不同,接收完PLC的脉冲后并不能及时输出给伺服电机,中间一个ms级的延时,所以当ZRN归零找到零位后,伺服驱动器可能还有未处理的脉冲,这时可由PLC给出信号把剩余脉冲清除,这样就保证了零位的精确性。

当归零速度很慢时,或者伺服驱动器的刚性设定的不是太小,或者定位精度不是要求太高,则剩余脉冲产生的误差可以忽略,就可以不用M1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