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中安装OPC SERVER,请问有没有免费的基于PC的OPC SERVER?

楼主(2011-03-06):
我要实现的功能是,子系统里面有很多电脑,在上层有一个OPC CLIENT用于连接OPC SERVER,是不是在每个电脑里面安装一个OPC SERVER就可以?只要求获取基本的电脑的一些状态和数据就行,请问有这样的免费的OPC SERVER么?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但需求没有说清楚,比如取基本的电脑的一些状态和数据(怎么来的)

网友B:
OPC 服务器只是一个术语,与PLC一样,不同厂家的PLC功能不一样,通讯协议不一样,所以对应的OPC服务器也是不一样的的,不管是不是免费的,不同通讯协议的设备所对应的OPC服务器是不一样的。

网友C:
都是电脑之间通讯,干嘛还用opc呢?

直接整个Socket服务器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D:
要那么多 opc server有何用。

要访问opc server,每台电脑上要有opc  client,其实要多么多opc client也没用,

负责采集的机器把采的数据放到数据库中,再让多台电脑以各种方式访问。、

网友E(2011-04-15):
楼主选择一台做为服务器吧 其它的都作为客户端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