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变频、变压控制模式空载电流闭环实验确定法

楼主(2011-03-06):
1、异步电机变频、变压调速时的机械特性曲线,只有在电机原设计恒定磁场的情况下,才能保持原工频机械特性不变;

2、也就是说,变频、变压机械特性曲线不变;

3、变频器V/F=定值控制模式的缺点是,低频段磁场减弱严重;

4、如果采用(V-IR)/F=定值控制模式,是一个与电机个性相关的参数,也就是说一台电机有这一台电机的控制参数;

5、所以变频器控制不同电机时(V-IR)/F=定值是不同的,如何确定?

6、因为异步电机空载电流就是励磁电流,所以在变频空载运行时,通过电压调节器,实现空载电流的闭环恒电流控制,就等于得到了这台电机的U=F(F)的函数关系;

7、这样,只要这台异步电机变频、变压负载运行时,变频、变压按U=F(F)的控制模式,就等于实现了异步电机恒磁场控制模式;

楼主:
1、异步电机空载变频运行状态,空载电流就是异步电机的励磁电流;

2、这时,异步电机的励磁电流处于独立解耦控制状态,通过调节电压,可以调节励磁电流的大小,以及电机磁场的强弱;

网友:
5、所以变频器控制不同电机时(V-IR)/F=定值是不同的,如何确定?

6、因为异步电机空载电流就是励磁电流,所以在变频空载运行时,通过电压调节器,实现空载电流的闭环恒电流控制,就等于得到了这台电机的U=F(F)的函数关系;

空载就没有负载吗?

空载额定速度运行时的电流就是励磁电流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空载额定速度运行时的电流就是励磁电流吗?

“空载额定速度运行”是什么意思???

楼主:
1、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和变频器的空载电流一样,是励磁电流;

2、电动机的负载运行电流和变压器的负载运行电流一样,是励磁电流与负载电流的矢量和;

3、电动机的负载运行电流和变压器的负载运行电流一样,励磁电流不变!

楼主:
4、电动机负载运行的电流变化就是产生转矩的电流、转矩做工的电流,和变压器一样负载运行的1次电流变化就是负载输出电流、负载做作功的电流!

楼主:
到了这里又可以矢量合成电流了,你不是说过矢量控制是谎言吗?不能独立解耦控制吗? 老刘,你思维有点乱,发言前后不一致! 哪句才是你的观点?

网友:
老刘,想清楚了再说,别后面的打前面的! 自己推翻自己,还是别说、少说为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空载额定速度运行时的电流就是励磁电流吗?

1、“空载额定速度运行”是什么意思???

2、为什么不回答?

楼主:
电机空载额定速度运行,描述的很清楚啊! 电机空载,速度指令为额定速度,运行电机,就这个意思!

网友:
老刘,你是不是搞不清空载情况下,电机的负载转矩不是0啊? 不同速度下,空载的负载转矩也是有差别的!电机轴承的滑动磨擦系数是跟速度有关的!

网友:
上面的话不太严谨,说不同速度下、轴承的滑动磨擦力不同更好些! 更正一下!

网友:
老刘,你这个方法在实际中,可以说没用! 电机接变频器,VF曲线是可以设定,或者是用变频器的默认值,总之变频器的输出的励磁电流是经过变频器软件计算的。 不同的励磁电流对应磁通不同,反电势就不同。 你在一种情况下测完,然后把参数改了,你的那些数据和曲线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再说你测这个干什么? 这个曲线的斜率是跟磁通有关的,设定VF曲线参数(补偿参数都有)时就有这个曲线了,还用测吗? 别瞎搞了,搞清原理,找个变频器的说明书认真看看吧!

网友:
还有空载测的曲线,在负载情况下是不对的。都是维持磁通恒定,但空载和负载两种情况下的磁通值是相同数值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空载额定速度运行,描述的很清楚啊!电机空载,速度指令为额定速度,运行电机,就这个意思!

1、空载,即认为电机转矩几乎是零,转速n2接近同步转速n1;

2、额定转速,既有额定转差,额定转矩,额定运行状态!

3、“电机空载额定速度运行”,还坚持自己说对了!?

网友:
呵呵,你继续吧

楼主:
“征”,你就这个错误都不敢承认???!!!

网友A:
对:刘志斌 关于

“征”,你就这个错误都不敢承认???!!!

内容的回复:

你这老刘是哪路神仙啊?!为何总是搞些似是而非的话题?鱼目混珠!

1、变频电机的额定(弱磁点)不一定都是在工频。见过额定频率33.xHZ的电机么?

2、系统性能指标都是要求速度或转矩响应,没有谁关心V/F及电流和滑差。

3、V/F 空载运行只能说明变频器硬件上应该是好的,其他百无一用!

4、套用你的讲话模式,见谅!

网友:
呵呵, 就这么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变频电机的额定(弱磁点)不一定都是在工频。见过额定频率33.xHZ的电机么?……

1、难道变频空载运行的概念也有争论?

2、难道额定转速运行是空载不成?

3、“变频电机的额定(弱磁点)不一定都是在工频”,你的这句话想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系统性能指标都是要求速度或转矩响应,没有谁关心V/F及电流和滑差。……

1、“系统性能指标都是要求速度或转矩响应”,这是你的观点,我不这样认为;

2、我认为变频电机的机械特性能否保持工频状态,是变频器性能好坏的关键,变频器输出的频率、电压不符合要求,机械特性就变差,所谓的系统性能指标是无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F 空载运行只能说明变频器硬件上应该是好的,其他百无一用!……

1、“空载运行只能说明变频器硬件上应该是好的”,这句话说明你不懂是真的,说明你是一个无知的捍卫者;

2、人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对于变频器是好的是坏的也得试验确定;

3、好的变频器,变频、变压不变机械特性,只要机械特性变差,就是差变频器,“空载试验”是一个试金石?

楼主:
引用 楼主:

到了这里又可以矢量合成电流了,你不是说过矢量控制是谎言吗?……

1、这位“征”,“空载”和“额定”能混为一谈;

2、这位“征”,把“矢量合成”与“矢量控制”也能说成一样???

3、矢量合成是真,“矢量控制”却是谎言!

5、这就是逻辑!

楼主:
引用 楼主:
到了这里又可以矢量合成电流了,……不能独立解耦控制吗? 老刘,你思维有点乱,发言前后不一致!哪句才是你的观点?

1、异步电机的电流,不能解耦,不能独立控制;

2、用空载试验求得励磁电流,负载运行励磁电流不变,通过矢量合成与分解求得转矩电流;

3、恰恰我的转矩电流不是对电流解耦的结果,是电机正常运行的矢量关系所决定的,是异步电机的固有矢量关系,不是矢量控制的结果,进一步证明矢量控制的欺骗性,进一步说明矢量控制是无知的笑话!

楼主:
4、不是“征”的思维混乱,是根子上就不懂异步电机,最基本的电机理论都不懂,当然理不出头绪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空载额定速度运行……

??????

网友A:
楼主,你做过变频器么?或者做过电机?或调过轧线?纸机?

或者你该“著书立说”了!如此人才,岂可埋没!863计划你没赶上,真是可惜!

万幸,你没当大夫!呵呵!

楼主:
也没怎么幸,楼主当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该“著书立说”了!……

1、如果“著书立说”者把软启动写进了教材,编进了教程,是祸国殃民;

2、如果“著书立说”者把矢量控制写进了教材,编进了教程,是贻害子孙;

3、如果一个“著书立说”在论坛里除了骂人,一句讲道理的话都没有哪算狗屁!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3计划你没赶上,真是可惜!……

1、因为有你这样的“863计划赶上者”中国才有了软启动的伟大发明;

2、因为有你这样的“863计划赶上者”中国的变频器都是矢量控制的;

3、因为有你这样的“863计划赶上者”中国的论坛变成了骂人的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幸,你没当大夫!呵呵!

如果你是“大夫,你肯定不会自己给自己看病,因为没有人自己骗自己的钱!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没怎么幸,楼主当老师了!

1、我是教师,我在课堂上面对软启动理论,我无法自圆其说!

2、我是教师,我在课堂上面对矢量控制理论,我无法欺骗学生!

3、你在这个论坛上骂我,我的论坛动力就是来自这个光荣的教师称谓,我不需要骂人,我讲道理的时间都不够用,没时间和你“口水”!

楼主:
教不了学生说明你水平差!中国每年的研究生三四十万,这些学生的导师都象你一样?不能"自圆其说"? 冒昧问一下,刘老师就职于哪所学校的?所学专业是什么? 在中国的核心期刊发表过论文吗? 刘老师,我没有骂你,但是你觉得你对你怀疑的东西做过深入了解吗?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你自知、自重过吗? 打开你学校的万方数据库,所有的与矢量控制相关的论文数不胜数,矢量控制的变频器、伺服市场上品牌众多,这些都是错的、谎言? 整个世界都是错的,就你刘志斌是清醒的? 你太高估自己了!只是自我感觉良好! 你没觉得论坛的好多人都忽略你的存在吗? 自己不自重就别怪人家骂你,你都快要到了被大家骂无可骂的地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教不了学生说明你水平差!……

你的水平高?为什么不回答水平低的人提出的问题?而宁愿骂人跌份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万方数据库,所有的与矢量控制相关的论文数不胜数,矢量控制的变频器、伺服市场上品牌众多,这些都是错的、谎言? 整个世界都是错的……

1、既然“整个世界都是对的”,为什么就不能回答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呢?

2、既然“整个世界都是对的”,为什么没有矢量控制的参数、调节器、检测反馈参数?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个世界都是错的,就你刘志斌是清醒的?你太高估自己了!……

1、我讲的理论是电机学的基本理论,不是我的理论,不存在高估和低估自己的问题;

2、矢量控制要控制励磁电流不变,要控制转矩电流,要对电流解耦控制,而电机学理论明确告诉大家励磁电流本来就不变,变的就是负载电流,你控制个屁!?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没觉得论坛的好多人都忽略你的存在吗? 自己不自重就别怪人家骂你,你都快要到了被大家骂无可骂的地步了!

1、恰恰相反,所谓的“好多人”面对铺天盖地的矢量控制,像神话一样的不知原由、只能接受、人云亦云;

2、恰恰相反,所谓的“好多人”中,既要宣传矢量控制,又不知其原由,面对别人的质问无所事事;

3、恰恰相反,所谓的“好多人”中,面对质疑,脸红耳赤,脑羞成怒,破财骂人!

4、这些都不为怪!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都快要到了被大家骂无可骂的地步了!

1、“征”能代表大家?

2、“征”的骂人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变频理论的正确?

3、自重的是讲理,不自重的是骂人,你的感觉是尴尬、是无奈、是无话可说、是无理可辩!

网友:
不读书不学习真可怕! 找个欧美、日系的变频器或者伺服的说明书好好看看吧! PI控制器参数: 比例P为Nms/rad 积分I为ms 这个不是单位? 自重的最低标准是不知道的不胡说八道,不整天YIYIN些谬论,不是你所谓的"骂人"! 你自重过吗? 再说,我上面几楼说的都是实话,在你看来就是骂人?你是不是被人骂的多了,神经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 找个欧美、日系的变频器或者伺服的说明书好好看看吧! PI控制器参数:比例P为Nms/rad 积分I为ms 这个不是单位? ……

1、说中国话,叫所有人都能看到你嘴里吐出的是“象牙”!

2、“PI控制器参数:比例P为Nms/rad 积分I为ms 这个不是单位? …… ”,把这句话用中文说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 自重的最低标准是不知道的不胡说八道,不整天YIYIN些谬论,……

1、我的那一句是“胡说八道”?那一句是“谬论”?贴出来批判啊!

2、“…空载额定速度运行…”这样的“胡说八道”、“谬论”算是你知道还是你不知道?如果算你不知道,按你的标准是“征”不自重!

网友:
让你用你学校的万方数据库查查,找几个产品看看,这就不讲理了? 整天YIYIN歪理谬论,就是讲理? 中国话? 现在的科学体系是建立在西方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用通用并且大家都认可的英文简写表示的单位你看不懂? 搞个数学计算公式你用中文表示? 不懂是你的问题,别把自己的不懂当作怀疑的资本!

楼主:
空载不能额定速度下运行吗? 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可以在允许的速度范围内任意速度运行,不管有没有负载! 变频器就是实现无极调速的,这个都做不了,还用变频器干什么? 刘志斌,理解不了这个,还谈那么多,你真行!

网友:
偶不说了,你接着发言吧! 估计你在这个论坛的信誉度快跌没了,长上来的网友都知道你的光辉事迹: 质疑过软启动、制动电阻并联过电容、质疑过矢量控制、发表过无数的歪理谬论! 这些足够了,大家自有评判! 菜鸟相信你的言论就相信吧,要怪就怪他自己不长眼!

网友:
以后不会回复你的帖子,不能培着你这种人一起丢人!

楼主:
引用 楼主:
空载不能额定速度下运行吗? ……

1、异步电机变频空载运行,是可以运行在任何频率下,也可以运行在任何速度下;

2、“…空载额定速度运行…”,是什么意思只有你知道,别人不懂你的话,是因为你的话连你自己都要做这样蹩脚的解释!

楼主:
3、你既认为我的发言是“谬论”,你为什么不对我的发言,做正面的批判?

4、看来你的说法是言不由衷!

楼主:
5、我的发言和你一样也会有错误,不过我不会向你那样文过饰非,我会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会对指出我发言错误的人称师傅了!

楼主:
在辩论中,掩盖自己的错误观点,或者回避发言中的失误,是自己在降低自己的公信度、诚信指数,最终是自己失去话语权!

楼主:
引用 楼主:
……歪理谬论!……

1、异步电机工频运行的机械特性最好,是异步电机的固有特性;

2、异步电机变频变压调速控制,其机械特性变差,主要原因是磁场不恒定;

3、如果保证磁场恒定,异步电机变频变压不变机械特性,那就是性能最好的变频器;

4、异步电机变频变压时的磁场好坏,可以通过空载试验确定;

楼主:
5、因为,空载电流就是励磁电流,空载电流恒定,就意味着磁场恒定;

6、空载试验就成了变频变压时磁场是否恒定的最直接、最简单、最有效的监测手段!

楼主:
1、异步电机在变频50HZ时的运行工况,明显较异步电机在工频下运行时的工况差、电流大,这样的变频器也是劣值变频器!

2、把异步电机在变频50HZ时的运行工况,与异步电机在工频下运行时的工况进行比较(负载不变),也、 是检验变频器质量好坏的一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歪理谬论!……


1、异步电机额定负载运行状态,负载变化时,励磁电流不变,变化的就是转矩电流;

2、这是异步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不需要任何辅助设备,不需要任何高级复杂计算,是异步电机的固有矢量关系;

3、“对异步电机定子电流解偶,保持励磁电流不变,控制转矩电流”的矢量控制理论是谎言!是无知的笑话!

楼主:
“征”能说说这些“歪理谬论”的理由或者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