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威纶屏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06):
请高手帮忙!型号是MT506MV。我做了个简单的指示灯和按钮,下载后屏上出现如下字样:

0 initial ok (dowmloading,simulator mode)
1 bootrom version id 1.16c
2 version d:0*100d
3 baudrate:115200
4 roject inside flashrom
5 partial download support
6 fast mode simulation
7 recipe inside
9 mac=255,255,255,255,255
10 copyright weintek2003
11 password validation pass。

下面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下载成功后,断电重启即可。

楼主:
请教:这叫下载成功吗?要断电多久?谢谢!

楼主:
断电后上电,还是以前的程序啊!另外,我想清除屏的程序,回到刚买回来的状态,就是屏里什么也没有。要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断电后上电,还是以前的程序啊!另外,我想清除屏的程序,回到刚买回来的状态,就是屏里什么也没有。要怎么做?

最简单的就是新建一个程序,什么也不要做,保存--编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