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空开接入交流电。

楼主(2011-03-06):
论坛上有一些讨论 交流空开用在直流回路中 的帖子,实际中也会遇到直流空开接入交流电源,大家讨论一下,这样用是否可以,有何弊端。

网友A:
小的直流空开好象不大有。

几十安培小容量的直流回路一般使用直流接触器来接通和断开电路,由于直流接触器有点“苯大傻”,价格又很贵,所以只有确实需要才使用直流接触器。当然可以接入交流电源(线圈应由直流供电),但这种情况很少。

大容量的空开,准确应该叫做直流断路器,价格吓死人,超大容量的还被垄断在欧美手里。不会把它用于交流回路。

楼主:
主要是针对小容量直流空开了。

C65H   6A,原先设计是接入直流电源,现场应用时负载实为交流电源,负载电流很小。现负接N,正接L。能实现与交流空开的同等保护作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