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大家一齐来讨论讨论智能仪表组态软件吧

楼主(2011-03-06):
在海川化工论坛发了一个同标题的帖子。

本意想 抛砖引玉,结果扔了好几块砖,没人扔玉。

但是这个话题又是很红火的话题,

有鉴于绝大部分 DCS工程师和仪表工程师对此基本上没概念,

所以特地转过来。

最近在学习 FF 总线系统,
对于智能仪表系统,如hart, FF ,Profibus PA 都很关注,
也很关注 这些智能仪表的组态软件。

大家可以共同来讨论讨论,
此前的帖子的论述 基本上仅限于 Emerson的 AMS软件。

大家可以共同讨论下 如

ABB 阵营的 DTM,

西门子阵营的 PDM,

当然有关 Emerson的 AMS 也不防深入讨论。

目前所讲智能仪表主要是 指现场总线仪表。
主流只有2种,ProfibusPA仪表和 FF-H1仪表。
Hart 是模拟 4-20mA 向总线过度的一个中间产物。
原则上都不算 智能仪表。

目前 Emerson的 AMS系统是 Emerson 家族对智能仪表组态的软件。
V7以后版本跟 deltaV 紧密一体化,当然了,还是可以分拆卖的。
AMS可以组态FF仪表,支持的非常的好。
AMS也支持组态Hart仪表,支持的非常的好,除了 从DCS卡件“路由” 上来的数据,
AMS还支持 Hmux, 即分离的hart 信号。通过485串行线路上的 hart 信息。
这样,例如DCS可以是横河的,Honeywell的,甚至是不支持hart 的PLC系统的
在安全栅板子 或者 信号隔离器板子上,分离出来 hart 信号,走到 AMS 服务器上来。
AMS也支持对这些hart 仪表的组态。

AMS 支持任何一个提供 EDDL文件的 智能仪表,
只要他是 符合 hart 规范的,符合 FF规约的 仪表,
并且能提供 EDDL文件。
AMS 都可以进行组态或者 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 AMS 除了组态功能,还有管理的功能。

AMS开创了 智能仪表组态软件的先河,
也是目前 业绩最多的 软件。也是口碑最好的软件。

AMS的授权数 是按照 智能仪表设备数量来卖的。

AMS 原则上不支持Profibus PA仪表。
这不是 AMS 做不到,而是利益阵营的问题。
西门子虽然和艾默生有交叉授权,但是目前为止,
Emerson AMS依然不支持 PA仪表, Siemens PDM依然不支持 FF仪表,
这就是典型的 巨头一个不甩一个。。。
老子各自是老大。就是不给你面子。。。

AMS的数据文件,
AMS光盘本身提供。
也可以从 网站上下载,
也可以问仪表厂家要。 一般来说,AMS自身提供的往往是兼容性最好的,
经过严格测试的。
而仪表厂家提供的 数据文件 往往是最新的。

由ABB 牵头,联合一大堆仪表厂家,系统厂家 组件的FDT 基金会,
推出了基于DTM方式的 智能仪表组态方式,
客观的说,

仪表总线主流就2个,FF 和 PA,
背后分别是 Emerson 和 Siemens。

其他厂家都感觉 势单力孤,
别人是站在 制定标准的制高点 居高临下,
自己自然是 处于弱势群体。
只好大家联合起来。。。

目前 FDT 基金会可谓人多势重。
系统厂家主要有 ABB,Invensys,Rockwell-AB,Schneider,
最近GE 也要加进来。
FDT基金会主推的 组态软件叫DTM。
DTM用 图形化的方式来对 智能仪表进行组态。
看起来比AMS 和PDM 都“时尚些”。

所以,难道因为如此,DTM的数据库文件 都比 AMS的EDDL 体积大,也比PDM的数据文件体积大。?
呵呵,也算有得有失。

ABB的 800F 采用FDT_DTM 方式组态 hart 仪表,PA仪表,FF仪表。
只需要提供相应的 DTM 数据库文件即可。
ABB自己可以提供,仪表厂家也可以提供。
组态方式很简单,也很方便。

ABB的 800M Compact 平台不能组态 智能仪表,
只能在 800xA平台上组态 智能仪表,
xA中包含了 FDT_DTM 组态工具。
而且比 800F的 DTM工具更强大,更狂猛。
800F 主要是实现智能仪表的组态功能,xA 除了能实现智能仪表的组态外,还可以实现智能仪表的管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xA的 DTM 一系列工具 配置起来后,
功能比 Emerson的 AMS 更强悍。
不过,xA的 智能仪表软件也更昂贵,呵呵。
xA的DTM组态工具支持 hart ,PA ,FF,还支持Hmux方式连接 hart 仪表。
不过, 这四种方式分别能连接多少智能仪表,都是要单独算钱的。
除了DTM工具要额外的授权费用,
你能组态多少个PA仪表,就需要买多少个PA仪表的授权,
你要组态多少个FF仪表,也需要买多少个FF仪表的授权,
你需要组态多少个Hart 仪表,同样也要买授权,最逗得是 hart 和 HMUX 的 2种还是分开算授权的。
而800F的DTM工具 只要是标准版本的CBF软件就都带了。
并且不需要按照仪表的类型(FF,PA ,Hart)来购买授权,更加不需要购买仪表数量授权。。。
xA 的DTM使用似乎 还是偏难了。

Invebsys-Foxboro的 DTM工具不知道效果如何。
没见过,没用过。

目前 Rockwell-AB 跟ABB的配合也稍微多些。
叫iDTM,号称更智能的DTM。
根据目前资料看来,DTM 还不够稳定和成熟!
支持 hart 了,也支持FF了,没见支持 PA!

而且,主要是 跟下位的控制软件配合,实现 智能仪表的 组态,目前还没到 敢号称实现 管理的程度。
施耐德的情形也类似,毕竟起步了,
主要是在Unitypro 的平台上。且在最新版本上才好用。
较早的版本的 DTM工具Bug较多。

不知道 AB 和施耐德的 DTM 工具是否单独收费。。。

DTM数据库文件是 独立的。。。且是厂商中立的。

就是说,你买了 E+H的仪表,那么E+H提供的 DTM库文件,

你用ABB的 800F系统,你装 E+H的 DTM库文件,
800F可以组态 E+H的仪表。

你如果用 Rockwell的系统。你装E+H的 DTM 库文件,
可以在 AB的系统上 组态 E+H的仪表。

不用考虑,是否因为使用了不同的控制系统,就要问 仪表厂家要不同的DTM 库文件。

DTM库文件都是 统一的。
不管用家的系统,用同一种DTM库文件。

西门子的智能仪表组态软件是 PDM。
PDM是一个设计的比较轻巧的软件。

并且PDM比较灵活,可以嵌入Step7或者PCS7使用,
也可以单独配置。

PDM 支持Profibus PA仪表,支持hart 仪表,除了支持S7 400系统上路由过来的hart 协议外,
还支持 HMUX。 支持走串行链路上来的 hart 协议。

P

网友A:
待支持咧再舌

推广普及,还得100年呢

起太早容易感冒,,,,,,

半夜鸡叫啥子?

西门二皮脸~~~~~~~伪军好几个团~~~~~~~~~~~~~~······

网友B:
智能仪表及楼主舌的组态软件都是国外那几家喜欢装高贵的厂家。

国内低调的智能仪表多了,搭上咱们自己国产的组态软件(三维力控、组态软件),好组态得很。

就算没有现成的驱动,联系组态软件厂家,把接口表一给,甚至都不收费就给你弄了。

要是那些国外的高级货组态软件,就算你出钱,也不定找得到人去开发驱动。

楼主:
国内低调的智能仪表多了,搭上咱们自己国产的组态软件(三维力控、组态软件),好组态得很。

唉。

什么叫总线仪表,什么叫智能仪表,甚至叫IEC标准?

什么是自己制定的标准,你知道不?

国外的高级货 智能仪表。。。

所谓驱动,全部是 业界标准,所谓接口,全部是 Hart,FF,PA。

所谓收费,都是智能仪表组态软件在收费。你买国内的软件是免费的?

没有一个 所谓的驱动收费的。

你要在 Emerson AMS下面挂一个Hart表,或者FF表,是没有任何所谓驱动的概念的。

仪表厂家是提供EDDL文件的。

哎, 看起来,果然还是 阳春白雪。

实际上,大家的认知程度不是初级,而是快接近于完全被不知道。

再举个例子,

你知道 中控在推 Supcon SAMS么?

你又知道和利时在2010年也推出了 Holyy  AMS的第一个版本么?

凡是你不懂的都叫 “装高贵”啊?

再想20年前,一大堆老仪表工程师 死活都说 DCS是个垃圾,一大堆的Bug,

--那个时候确实一大堆的Bug!

但是时代的脚步依然坚定的走到了DCS时代。

25年前,不光是国内,就是全世界“很多人”都不看好PLC。

认为太过于复杂,那里有继电器逻辑简单。

但是PLC坚定的一步步走来。 在逻辑控制领域,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位置。

时代总是在不停的进步。

你不用去开创时代,我想绝大部分人都开创不了时代。

只要我们不掉队,不被这个时代抛下的太远。都还是可以原谅的。

网友A:
带通讯滴表计,谁卖俄,它就得把协议给俄滴呀,,,俄针对它滴协议,去编程就中咧,

俄做一个外挂,

只要组态软件,提供数据交换接口,俄喜欢那家滴挂那家滴

万一组态软件缺洞,数据接口都不提供

俄寻人编一个简单滴,够用不就不就结咧?

起太早容易感冒,,,,,,

嘻嘻嘻嘻

网友A:
再舌咧,

带通讯滴东东,用起来也真奶奶滴麻烦

一旦通讯不上,原因还真不好找

不象4~20mA,电工都会使,好咧坏咧,是表计坏咧,还是线路故障咧,万用表一打,就清白咧

很好检修

通讯滴东东,可 没那嘛简单

网友A:
再再舌咧

也别把总线看滴,多多牛逼

智能系统滴缺点,和优点一样明显

总线仪表滴可靠性,想超过模拟4~20mA?,,,

100年后,或许能成

这20、30年?,,,,,,俄看有点难~~~~~~~~~~~~~~~~~

网友A:
这总线那总线,

还有可能就是洋人下套

控制别国滴大工业滴,,,一场阳谋~~~~~~~~~

要警惕呀

楼主:
怪话二王你在4楼发的帖子是啥?

网友C:
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D(2011-04-27):
汗!在行业内也混了N年,以前不知道这个…

网友E:
不管多么智能,其检测元件即传感器还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智能不是智能在检测部分,那么智能在那,偶认为是这个处理上。即对这个检测信号处理和输出形式上,这个有很多形式,不管怎样目的就是把这个传感器的信号处理后输出一个现有的标准信号使其能够远处。

说到底,一个仪表我们要求的就是测得准,这个测得准的关键就是传感器,现在对于信号处理部分其实大多数仪表都能够做的不错,只是功能多少和输出接口的不同而已。

如同现在的手机,手机的最基本功能就是接打电话,如果这个最基本的功能都没有处理好的话,即使手机又MP3、MP4、MP5功能又能怎样。

网友F(2017-07-28):
西门子的智能仪表组态软件PDM库文件不知道在哪能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