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欧陆590C报速度反馈故障

楼主(2011-03-06):
大家好,请问欧陆590C报速度反馈故障,是什么问题?换过测速发动机和速度反馈版,谢谢

网友A:
反馈类型是否配备?据题意应该是模拟测速反馈。重新设定参数。

网友B:
590主板测速通道坏了 可以换一个试试看 是否OK

网友C(2011-04-22):
查反馈源极性有没有反,参数检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反馈源极性有没有反,参数检查。

“换过测速发动机和速度反馈版”

1、接线是否正确;

2、反馈调节是否合适;

网友D:
3、例如速度高,可能是反馈不足或极性接反;

4、例如速度低,可能是反馈量大的缘故;

网友E(2011-09-08):
也有可能是板的问题。

网友F(2011-11-03):
590和西门子直流调速维修13830812651

网友G:
有没有检查过测速电机的线啊。

网友H:
测速反馈板上可能有问题,检查一下板AV、DV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I(2011-12-20):
建议楼主改成电压反馈试一下,如果电压反馈正常,就从以下几方面检查:1、测速发电机。2、测速板(拨档要正确)。3、测速板连接到测速发电机线(G3、G4不能反)。4、更换电源板。

网友J:
最烦这种问问题还这么懒,说的不清不楚的,下次直接问我的调速器为什么不转好了???换作是我,气人,回答的人就天生的勤快,

网友K:
应该还是设置的问题,或者型号不配对,因为测速发电机和速度反馈板都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