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s7_300/400 编程软件和画面组态软件都是用什么啊?

楼主(2011-03-06):
s7_300/400 编程软件和画面组态软件都是用什么啊?300和400的软件是一样的吗?

网友A:
编程软件:Step7 组态软件 : 触摸屏:WinccFlexible SCADA:Wincc

网友B:
300和400的软件是一样的,都用STEP7编程软件;组态软件用WINCC

网友C(2011-04-15):
上面二位回答都太正确了,没补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