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DA,AD模块(各一块)怎么样同时连线,通讯啊

楼主(2011-03-06):
台达plc和DA,AD模块(各一块)怎么样同时连线,通讯啊 ,小弟初学 求高手解惑

网友A:
插入即可,在PLC写一下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插入即可,在PLC写一下指令!

是用485通讯的那个口吗 plc和dvp06xa  不需设置即可吗

网友B:
FROM K0 K6 D100 K4 输入 K0:第一个06XA模块,K6:CR编号,K4读4组 TO K0 K10 D200 K2 输出 K2输出2组 CR编号查说明书 基本不要设置

网友C:
关注模拟量的转换,这个有点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