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上电时电流过大

楼主(2011-03-06):
我用电流表测试电流时发现在正常运行时伺服系统所需的电流一般最大在17A左右,用的断路器是20A的,但是每次只要关电后,再重新启动,电流会瞬间到90A左右,有时候会跳开关,但有时不跳,我测的维持的时间大概在200ms左右,请问这是为什么阿?是我的参数设置不合理吗?用的是AB--ULTRA3000的伺服控制器,

望高手帮助

网友A:
确实很奇怪,莫非母线上加了电容。一般与参数无关。

网友B:
电源充电可能有问题

查充电继电器或回路

网友C:
启动冲击,要么启动电流就是这么高,要么软启动回路有问题。

另,驱动器本身的电流容量是多少?

网友B:
每次只要关电后,再重新启动

如果重启时间过短,内部的软充电电路还末复位,可能出现大电流

试关注时间差!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一上电伺服电机还没动,就过载报警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次只要关电后,再重新启动

如果重启时间过短,内部的软充电电路还末复位,可能出现大电流

试关注时间差!

--------------------------------------------

顶!

网友E:
直流母线上有电容吗?是否充电容上电流过大?

楼主:
跟时间无关,我们关了很久后开,也一样。我们有2台这样的设备,其中一台老的就没这个问题,新的一台就是有,而且电路都是一样。高手们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B:
内部的软充电电路有问题,在保修期内可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