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连接的欧陆温控表最近不能工作了

楼主(2011-03-06):
        两个西门子s7 300结点,外围设备都采用的是欧陆2704温控器。前几天这两套正常设备却几乎同时罢工了。上载plc程序到电脑分析,程序用梯形图书写,通俗易懂,经过分析好像没有发现什么到期限制使用的程序模块,cpu状态灯也很正常,整个plc看上去很正常。再查看温控器液晶显示屏,两套设备都显示同一个信息:Module change,以前正常工作时直接显示温度情况。检查设备连线情况,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百思不得其解,请问是哪个环节可能出现了问题?是plc出了什么问题,还是温控器?可不可能plc还是有什么程序模块让温控器停止工作?

      请行业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没有资料也不好说,一般来说工控人员没有经济上的纠纷是不会这样干!

你还是先排除硬件上的问题,可以更换一个温控器,排除温控器的问题;再就是主要看看温度模拟量这块的处理程序,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实在是找不到自己编一个。

楼主(2011-04-17):
    把温控器卸下来到一个厂家检测,说是主板坏了,这不可思议,两个温控器同时坏了!现在购买了两个新的,重新连接上,但温控器的参数配置又不怎么懂,主要原因还是PLC的梯形图没有注释,具体变量不知道什么含义。哎,感觉比较难!能不能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B:
找个对工艺熟悉一点的同事,在看看梯形图应该能比较快掌握,读懂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