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安控数字化油田擂台第二期-采油方式及监控数据?

楼主(2011-03-07):
讨论主题:油田数字化建设中,由于抽油机井口数量巨大,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请你谈谈原油开采的几种主要方式?每种方式日常需要重点监控的生产参数?
要求:最好结合自己实际工作。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安控数字化论坛擂台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擂台版主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6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6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200MP(相当于200人民币),
二等奖5名,奖工控精美礼物一个(工控点点、工控T恤、工控徽章、工控工具四者任选一个,相当于65人民币)。
活动发奖:MP评奖后一周内发放,精美礼物每月发放一次,统一在月初寄送。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控科技”),是专业从事工业级RTU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系统集成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基于RTU技术在油气、环境在线监测行业开发出多款专业化经典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处理、管输、储配等各个环节以及环境在线监测、城市燃气、供水供热等管网监控领域,并已远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拉克、伊朗、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安控科技严格执行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了先进的生产和检测平台,并获得了多项国际认证(如UL 、CE、EMC四级认证等),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安控科技是行业领先的工业级RTU产品供应商和系统集成服务商,拥有完善的远程控制终端(RTU)产品链,拥有完善的油气田自动化和环保在线监测专用产品。提供工业自动化产品的OEM/ODM服务,提供SCADA和DCS等自动化系统和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服务。
本着“卓越品质,源于更高要求”的核心理念,“勤奋、严谨、协作、卓越”的企业精神,安控人必将以更可靠的工业RTU产品、更先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和更完善的服务答谢用户、回报社会,为振兴民族自动化事业、创建民族自动化品牌而努力奋斗。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010-62971668-6425 张工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info@echocontrol.com

网友A:
稀油磕头机:

主要检测参数包括:套压、油压、油温、回压、载荷、角位移、三项电流、电压、功率、电机起停控制电机运行状态等。
通过计算和处理后重要的参数有:冲次和功图。

网友B:
石油开采方式主要有自喷采油和机械采油。自喷采油是由于地下含油层压力较高,凭其自身压力就可以使原油从井口喷出的采油方式。机械采油则是利用各种类型的泵把原油从井中抽出,目前我国石油开采以机械采油为主。

自喷采油主要检测:套压 油压 油温 等参数

机械采油主要检测:油压 套压 油温   负荷 角位移 以及抽油机的电参及状态 等参数。

网友C:
螺杆泵采油也是油田采油的一个重要部分,螺杆泵采油有几个特点,一是采油效率较高;二是不容易沙卡;螺杆泵井口主要安装的电气设备有变频柜、RTU。变频柜主要用于控制电机的转速,从而调节螺杆泵井的采油量;RTU主要用于采集螺杆泵井口数据,包括负荷、扭矩、转速以及电参数。

网友D:
通信方式一般有:GPRS电台 、CDMA电台 、无线数传电台 、电话MODEM 、DDN 、光纤等

重点监控的生产参数:采油设备上的电压 、电流 、电度 、温度 、压力 、流量 、液位 、界面 、含水 、示功图 、红外等数据

网友E:
原油开采的几种主要方式主要从常规开采工艺和非常规开采方式来详细分类阐述!

一、常规采油方式

1. 注水开采法

      在注水开发油藏中,因注入水沿高孔隙度、高渗透带、大孔喉或裂缝窜流而使基质、低孔隙度、低渗透带中的油气采出程度低,甚至采不出而成为剩余油,因此要加大采出剩余油的力度 。

      注水吞吐采油是将水注入产层,注入水优先充满高孔隙度、高渗透带、大孔喉或裂缝等有利部位,关井后,在毛细管力作用下,使注入水与中、小孔喉或基质中的油气产生置换,导致产层中的油水重新分布,然后开井降压,使被置换至高孔隙度、高渗透带、大孔喉或裂缝中的油气随部分注入水一起采出。因此,注水吞吐采出的油量与岩石物性、润湿性、界面张力、油水黏度和关井时间紧密相关。
      注水吞吐采油对不同润湿性油藏都有效,亲水性越强,则越有利于注水吞吐采油。可以预见,储层条件相同,并具有相同的剩余可采储量,只要改变注入水性质,延长关井时间,亲油储层不但可以实施注水吞吐,而且仍可采出较多石油。如果加入表面活性剂和防粘土膨胀剂可降低油水界面张力,使岩石向亲水方向转化,并保护了储层,可进一步提高采收率[3 ] 。
      多年实践证明,水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油田的开发效果及整体效益。因此,含油污水的处理至关重要。尽管各油田采出水水质各异,但一般都具有“四高”特点,即含油量高、悬浮物含量高、矿化度高和腐蚀性高。含油污水的“四高”特点和油田注水对
水质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含油污水处理的高难度和高投入。另外在污水处理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这是注水采油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2 、注气采油法

     注气法主要有注二氧化碳、氮气驱、烟道气及混合气等。从技术可行性考虑,一般适用于注气开发的油藏具有以下特点: (1) 储层泥质含量过高,注水开发易引起水敏的油藏; (2) 油层束缚水饱和度高,注水效果不好的油藏; (3) 一般稠油油藏; (4) 裂缝不
发育,不易引起气窜的均质油藏; (5) 薄油层 。
      2. 1  二氧化碳驱机理
      由于二氧化碳在油中的溶解度大,在一定的温度及压力下,当原油与CO2 接触时,原油体积增加,黏度降低。CO2 在原油中的溶解还可以降低界面张力及形成酸性乳化液。CO2 在原油中的溶解度随压力的增加而增加,当压力降低时,饱和了CO2的原油中的CO2 就会溢出,形成溶解气驱[7 ] 。与二氧化碳相关的另一个开采机理是由CO2 形成的自由气饱和度可以部分代替油藏中的残余油。
      2. 2  氮气驱机理
      利用注氮气采油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1)氮气具有比较好的膨胀性,使其具有良好的驱替、气举和助排等作用,可以保持油气藏流体的压力; (2)氮气可以进入水不能进入的低渗透段,可降低渗透带处于束缚状态的原油驱替成为可流动的原油; (3)氮气被注入油层后,可在油层中形成束缚气饱和度,从而使含水饱和度及水相渗透率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后续水驱的波及面积; (4) 氮气不溶于水,微溶于油,能够形成微气泡,与油水形成乳状液,降低原油黏度,提高采收率。
      不同油藏可采用不同的注气方式,表1 、表2 列出了几种注气方式的参考标准 。

      与注水相比,低渗透储层注气压力较低,吸气能力强,容易实现注采平衡,而且有利于原始含水饱和度较高、注水开发效果不理想的油藏开发。而对于低渗透油藏,由于储层空隙细小,易受注入流体伤害,但注入的气体多属烃类气体或二氧化碳,不会和地层水、岩石和黏土矿物反应,造成储层伤害。在地层条件下能实现混相或者半混相,则能大大减少毛细管力的不利影响,有利于提高驱油效率。这一点对空隙孔道细小,毛细管力作用强烈的低渗透油田十分有利。大多数低渗透储层较薄,可减小气窜的可能性。而且注气工艺简单。注气开发低渗透油田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复杂的储层条件会影响注气效果。气体黏度很小,与石油的流度比较大,在驱油过程中,极容易造成气窜,对油田开发构成威胁。气体过早在油井突破,影响波及效率和开采率。因此,对于非均质性严重的储层和裂缝性储层,不宜实施注气开发。
      气驱更适用于稠油油藏、低渗透油藏、凝析气藏和陡构造油藏。

3  蒸汽吞吐

      蒸汽吞吐采油是一种单井作业,在一口井中注入一定量的蒸汽,随后关井,让蒸汽与油藏岩石进行热交换,然后再开井采油。此过程可循环往复进行,又称循环注蒸汽工艺。在周期性注蒸汽采油过程中,其增产机理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有如下几种: (1) 升高油层温度,降低原油黏度; (2) 在注入和吐出的过程中,清除了井筒油层射孔段附近的堵塞,改善了油流的渗流条件,增加流体的流动性; (3) 气体的膨胀能驱动原油,降低界面张力,减小水相的相对渗透率; (4) 减少残余油饱和度; ( 5) 改善波及率; ( 6) 提高地层油体积系数。
      一般作为蒸汽驱的先导。这种方式并没有连续不断的增加油藏的能量,而是依靠注入油藏的热能降低原油黏度。从油藏中驱油入井的动力主要仍来自油藏原有的能量,这同时加速了天然弹性能量的利用,并不能补充驱替能量,而且是单井注入蒸汽开采出原油,基本上不产生井间驱替作用。因而随着循环周期的增加,油层压力的衰减,油藏能量的逐步消耗,产量将大幅度递减,最终结束有效开发期。在蒸汽吞吐开采之后,油井间还存在大片尚未动用的剩余油,纵向上也存在未动用或动用程度很低的油层段,其采收率仅15 %左右,不超过20 %。蒸汽吞吐开采阶段的窜绕加剧了油层的非均质。因油层条件、吞吐轮次、吞吐效果的不同,以及井间窜绕,采出程度平面差异大,致使采出不平衡,剩余油饱和度不均。如果产量足够高,在经济上可行,则可循环若干次,直至达到经济极限为止。但每一次蒸汽吞吐后,油层驱油的能量都要降低,原油含量降低,因此随着周期数的增加,其效果会越来越差,原油产量降低,含水增加 。

网友E:
4  蒸汽驱

蒸汽驱油法是一种驱替式采油方法,类似于水驱;即以井组为基础,向注入井连续注入一定量的蒸汽,蒸汽将油驱向生产井,在生产井中采出。威尔曼等对蒸汽驱机理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室内实验研究,提出蒸汽驱油机理为: (1) 蒸汽蒸馏作用:注入的蒸汽使流过区内原油和水迅速汽化,这一作用使部分原油降低黏度而被驱向下游,被热水绕过的那一部分则又受到上游方向流过来的蒸汽的抽提; (2) 气驱作用:注入的水蒸气不断向地层散热,干度下降,水分增加,形成气2液联合驱动状态; (3) 原地溶解作用:大部分轻油组分和运载蒸汽在蒸汽驱前面的较冷区域中冷凝,并形成冷凝区,这一冷凝区中的混合物的黏度比蒸汽黏性更大,降低了推进作
用,且与原油混合并将原油稀释使原油的密度和黏度降低; (4) 升温降黏:这是加热稠油油藏的最显著效果,随着原油黏度的降低,驱替效率和清扫效率得以提高。
蒸汽驱的驱油工作剂是蒸汽而不是水,蒸汽在注入井中流动时要损失热量,为了保证向油藏中注入的是蒸汽而不是热水,因此油藏深度一般不能太深。在含有很高黏度原油的油层中,井间流动阻力很大,注入的蒸汽量非常有限,且蒸汽技术复杂,蒸汽耗量大,监测及调控蒸汽推进动态难度极大,尤其是我国油藏地质条件复杂,油藏类型多,多数稠油油藏深度超过1 000 m。
总之,蒸汽吞吐和蒸汽驱在采油方面存在的问题基本上相同,概括起来如下:
a) 生成蒸汽成本高,尤其是在水资源短缺和水价特别昂贵的地区,水处理费用高。水敏地层不能进行蒸汽驱。
b) 油井受热套管膨胀,有可能造成套管损坏。
c) 热损失严重,影响驱油效果和提高成本,因此,输送蒸汽时还有管道保温和隔热的问题。
d) 出砂严重,造成井筒堵塞,影响产量;影响井下泵正常工作而减产;设备磨损严重;修井作业费用高。热采时任一口井的作业和修井都要求至少冷却井筒附近地带。
e) 不能在超过1 600 m 的油层内应用。一般而言,用蒸汽法驱油的最大缺点是成本高, 适用范围有限制。

5  火烧油层法

      火烧油层也称火驱法,是油层本身产生热的一种热力采油方法。火烧油层是将某种形式的氧化剂(空气或氧气) 注入油层,使其内部的油自燃或点燃,随后注入的氧化剂便会使燃烧带在油藏中扩展。燃烧带产生大量热量,加热油层和油层中的流体,将油层加热降低原油黏度。

      5. 1  干式正向燃烧
      向注入井注入空气,点燃注入井附近的油层,继续注入空气,使燃烧前缘由注入井方向推进。在燃烧前缘处产生的热量,把靠近前缘的地层水汽化,并在燃烧前缘的前方形成蒸汽带。驱油机理如下: (1) 热裂解:在燃烧带的下游,留在砂上的重质烃在高温下裂解成油焦和气态烃; (2) 冷凝蒸汽驱:蒸汽凝结释放大量潜热传给蒸汽带内和蒸汽前面的原油,使原油黏度降低,流动性增加; (3) 混相驱动:蒸馏作用离析出来的气态烃和热裂解产生的气态烃混合,并在前面的集油带处冷凝,这种混合反应和气体冷凝时传给原油的热量使原油更易流动,改善了原油的驱替能力; (4) 气驱:燃烧前缘产生的燃烧气体把热传给原油,CO2 部分溶解在原油中,使原油黏度进一步降低; (5) 热驱:由于油层流体的对流和通过地层岩石的传导,热能传递到燃烧带的上部、下部和前面的地层,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越过不可渗透带而驱替流体。
      但是存在2 个最主要的问题:一是燃烧产生的大部分热量留在已燃带前缘的后面,易形成死油区,对采油毫无作用;二是形成流体阻塞,在靠近生产井的地区原油没被加热,还处于油藏的原始温度,因而还是高黏度,而在燃烧带高温下被加热的油,尽管能够流动,但它不能推动未加热的油向前运动。

      5. 2  反向燃烧
      首先从生产井中注入空气,并点燃地层,然后改为注入井注空气,空气从注入井向生产井运移,而燃烧前缘的移动方向相反。反向燃烧克服了正向燃烧存在冷油区的缺点。当原油和高温燃烧前缘会合后,产生热裂解。轻质部分蒸发,重质部分形成残渣。当蒸汽到达已燃区的较冷地带时,一部分就会发生凝结,在出口附近生成液体和水。燃烧前缘上游区域因热传导而受热, 这将导致低温氧化反应,产生热量。在反向燃烧时,原油的重要馏份(轻质部分) 将被烧掉,而不重要馏份仍留在燃烧前缘后的地区内,此外,在注入井附近有可能发生自燃着火,使燃烧面反向推进转为正向燃烧。而且反向燃烧难于控制,驱油效率低,只能应用于埋藏浅的沥青砂。

      5. 3  湿式燃烧
      它是正向燃烧和水驱相结合的热力采油工艺。水随着空气(或氧气) 流经燃烧前缘,利用水携带正向燃烧中已燃区的热量。注入水与燃烧前缘后面的高温岩层接触蒸发,岩石则冷却,同时燃烧前缘的蒸汽凝结成热水,这扩大了高温和蒸汽带的范围,使更多的原油驱向生产井。火烧油层最大的问题是氧化过程在油藏中维持的时间以及氧化范围。因为火烧油层工作特性与空气流量关系密切,所以工作过程很难控制;燃烧产出的气体污染空气,不利于环保;在火驱中,如果砂层是高度未胶结的,出砂将更为严重,油焦颗粒和很高的气体流速将使磨蚀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由于注入空气需使用大功率高压空压机,为此技术要求高, 成本也大。
      总之,热采方法技术复杂,受原油黏度、油层厚度、埋藏深度等条件制约,存在着注蒸汽波及面小,沿高渗透层窜进及重力分离等问题,影响了重油的开发及开采效果

网友E:
二  非常规采油工艺方式

1  聚合物驱油技术

      聚合物驱油是油田开发中三次采油的方法之一,就是在注入水中加入高分子聚合物,增加注入水的黏度,降低油层的水相渗透率,从而改善水油流度比,调整注入剖面而扩大波及体积,提高了宏观波及效率,进而提高原油采收率。驱油用的聚合物大致可分为两类:天然聚合物和人工合成聚合物。但工业上广泛应用的多为聚丙烯酰胺(人工) 和黄胞胶(天然) 。适合聚合物驱的条件通常是油层温度在45~70 ℃,地层水矿化度为1 603~30 435 mg/ L ,其中二价阳离子质量浓度为7~738 mg/ L 。原油黏度为10~100 mPa · s 时,聚合物驱油采收率提高幅度较大。一般来说,聚合物驱油适合于水驱开发的非均质砂岩油田。

2  微生物采油技术

      在油田开发中,利用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来增加原油产量的方法统称为微生物采油(MEOR) 。其优点在于,只要碳源(糖蜜或烷烃) 和其他营养物质充足,便可在油藏就地产生代谢产物或使细胞生长,扩大其使用范围。微生物在油藏高渗透区的生长繁殖及产生聚合物,可选择性地堵塞油层中的大孔道,从而改变流动方向,扩大波及体积,提高波及系数,增大扫油效率,而且产生CO2 ,CH4 , H2 等气体,这些气体能够使油层部分增压并降低原油黏度。同时产生的有机酸(主要是相对分子质量低的酸) ,使井筒周围得到清洗并能溶解碳酸盐,提高油层渗透率;产生的生物表面活性剂,能够降低油水界面张力,提高洗油效率;产生的有机溶剂,可以降低界面张力。
      微生物采油技术主要包括油井微生物清防蜡技术、微生物吞吐采油技术、微生物驱油技术三项主要技术 。

3  三元复合体系驱油技术

      三元复合体系驱油是指在注入水中加入低浓度的表面活性剂、碱和聚合物的复合体系驱油的一种提高原油采收率的方法。矿场试验表明,ASP 三元复合驱可比水驱提高20 %以上的原油采收率。水驱油层中一般还有50 %以上残余油。在注水波及到的范围内,残余油以簇状、膜状、索状(或角状) 、柱状(滴状) ,以及孤岛状等几种形态滞留在油层中。ASP 三元复合体系可以从降低油水界面张力、降低流度与提高波及系数、改变岩石的润湿性这三个方面提高采收率。而碱浓度、表面活性剂浓度、岩石性质、原油组成、地层水矿化度、p H 值都会对复合体系驱油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的。由于三元复合体系驱形成的乳化液有利于提高采收率,但同时乳化液致使其在地层中导流能力大幅度下降,油井常表现供液不足。因此,应该找出一个合理的尺度以达到既能提高波及系数和驱油效率,又不造成采出井产出困难。

4  酸化新技术

       针对油藏的非均质性、低渗透性、近井地带严重堵塞等特点,利用常规酸化效果不明显,开发出了震动酸化工艺技术、爆炸酸强化工艺技术、热酸强化处理技术、低温裂缝砂岩油藏酸化技术。震动酸化工艺技术是震动和酸化相结合处理近井地带油层的技术,也是物理和化学法相结合的处理技术,这项新技术目前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其工艺原理是震动酸化主要由振动器对油进行震动处理,在近井地带形成微裂缝,然后酸液进入油层段溶蚀裂缝和空隙孔道,溶蚀后的岩石表面形成凸凹不平的沟槽,在上覆岩石压力作用下,裂缝闭合不严,从而提高油层段的导流能力。热酸强化处理技术为一复合型技术,是酸化和生热技术的有机结合,利用生热液产生的高温、高压气体在井底形成负压的解堵效应,以达到深部酸化和深部解堵作用。
      热酸强化处理的作用如下: (1) 酸液催进生热; (2) 扩大处理半径; (3) 强负压解堵。
      另外还有井下油水分离回注技术、井筒气液分离技术、井下声波清防蜡技术、水力震动采油技术和高能气体压裂技术等

网友E:
      经过长期的实验和现场实践,对原油的开采已采用了多种方法,由于油层条件的复杂性和各种采油方法的局限性,导致了热力采油法和常规采油法的实用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稠油,由于其特殊性,导致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被开采,这大大影响了油田动用程度及其经济效益。

     在油田开采时要依据具体情况来考虑,如果气源充足,可以考虑蒸汽吞吐和蒸汽驱采油;如果没有气源,可以考虑注水、注表面活性剂、或者利用生物采油。但就目前来说,火烧油层技术不应轻易使用,首先技术不够成熟,其次地下反应比较复杂,无法对地下情况预测,而且资源浪费也很严重。

网友A:
稀油自喷井:

主要检测参数:套压、油压、油温、油压;
如果为高含硫,进口还需要安装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表。

网友A:
螺杆泵井:

主要检测参数:除了油压和油温,图上都标了。

网友A:
电潜泵井:

主要检测参数:油嘴前压力、油嘴后压力和油温。

网友A:
稠油热采井:
热采井图片:
抽油机状态检测:运行状态监测及报警;
实时参数监测:套压、油压、油温;
电机监测保护:电流、电压、功率,电机异常报警及自动保护。

网友A:
稠油生产水平井组(1对井,1口采油井1口注汽井):
生产水平井组采油井采集的井口参数包括:井口套压、井口油压、井口回压、井口油温、注汽压力、注汽温度。
生产水平井组注汽井采集的井口参数包括:注汽管线油嘴前压力、注汽管线油嘴后压力、出液管线油嘴前压力、出液管线油嘴后压力、注汽管线温度、出液管线温度。

网友F:
原来这么复杂啊,见识见识。

网友A:
抽油机井自动化系统主要功能:
说明:具体可以实现的功能将依据系统安装配备的一次仪表与功能模块确定。
1)实时数据采集与远程工况监测
􀁺 监测方式:自动巡检,以及重点井连续监测;
􀁺 采集的油井参数包括:示功图、冲次、电机电流、电机功率、耗电量、油压、套压等;
􀁺 远程监测的工况包括:抽油机是否正常运转、电机工作状况、自动化系统本身工作状况等。
2)实时故障报警
􀁺 自动化系统:通讯不成功、现场主机故障、一次仪表故障等;
􀁺 抽油机:停机、电机空转;
􀁺 电机工作:过流、过载、缺相等;
􀁺 抽油杆:断杆;
􀁺 抽油泵:泵效低于设定值、漏失、气体影响、碰泵、供液不足;
􀁺 油井井口压力变化异常;
􀁺 报警方式:井位图报警、蜂鸣报警等。
3)远程控制
􀁺 抽油机的自动间抽控制;
􀁺 抽油机的远程启动/停止控制等。
4)产量计量
􀁺 通过配置的抽油机井“功图法”油井计量系统软件实现油井产量的连续计量。

5)井场视频图像监测,全天在线监测井场生产运行状况;

6)入侵探测报警,对井场重要设备或区域进行入侵探测报警;

7)双向语音对讲;
8)自动生成报表;

9)网络数据浏览。

网友G:
采油方式方法简介

采油方式的介绍

 自喷采油和人工举升的对比

具体介绍请看23楼和28楼:

网友H:
1、采油方法分类

网友H:
2、自喷采油

自喷井生成过程中,原油流至地面分离器一般要经过四个流动过程:

(1)从油层到井底的地下渗流;
(2)从井底到井口的垂直管流;
(3)经油嘴流出井口的嘴流;
(4)通过井口地面出油管线流至集油站分离器的水平管流。

网友H:
油井生产中可能出现的流型自下而上依次为:纯油(液)流、泡流、段塞流、环流和雾流。实际上,在同一口井内,一般不会出现完整的流型变化。

油气沿井筒喷出时的流型变化示意图
Ⅰ—纯油流;Ⅱ—泡流;
Ⅲ—段塞流;Ⅳ—环流;Ⅴ—雾流

网友H:
3、人工举升采油:

气举采油
有杆泵采油
无杆泵采油

3.1气举采油

利用从地面向井筒注入高压气体,将原油举升至地面的一种人工举升方式

适用条件:高产量的深井;气油(液)比高的油井;定向井和水平井等。

优点:井口和井下设备比较简单

缺点:①必须有足够的气源;
②需要压缩机组和地面高压气管线,地面设备系统复杂;
③一次性投资较大;
④系统效率较低。

气举采油原理 :依靠从地面注入井内的高压气体与油层产出流体在井筒中混合,利用气体的膨胀使井筒中的混合液密度降低,将流到井内的原油举升到地面。

网友G:
                                                                                   采油方式方法简介
        采油方法主要有自喷采油和人工举升两种。在油井的开发过程中,当对油井试油后,会根据油井的油层物性、压力,选择合适的开采方式。
        在实际生产中,油层物性好、压力高的油井,油气可自喷到地表,即自喷采油。油层物性差、压力低的油井,当地层能量不足以将油气举升到底表时,应人工补充能量,进行人工举升。
一、自喷采油
        自喷采油就是原油从井底举升到井口,从井口流到集油站,全部都是依靠油层自身的能量来完成的。
自喷采油的能量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井底油流所具有的压力,这个井底压力来源于油层压力;第二是随同原油一起进入井底的溶解气所具有的弹性膨胀能量。就是这些能量把原油从井底连续不断地举升到地面。
油井的自喷生产,一般要经过四种流动过程,即地层渗流、井筒多相管流、嘴流和地面水平或倾斜管流,如图所示。

         油层渗流是指原油从油层流到井底的流动;井筒多相管流是指从井底沿着井筒上升到井口的流动;嘴流是指原油到井口之后通过油嘴的流动;地面水平或倾斜管流是指沿着地面管线流到分离器、计量站。油井自喷生产的条件是地层压力大于油气水混合物从地层流至计量站分离器总的压力损失。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应用,对自喷井的流动过程开展了节点分析研究。所谓节点分析,就是把油井的整个生产系统(从油层到地面分离器),分成若干个节点,由节点把系统分成若干部分,然后就其各个部分在生产过程中的压力损耗进行分析,从而比较科学地分析整个生产系统,使油井工作制度更为合理。
        总体来看,自喷采油,井口设备简单,操作方便,油井产量高,采油速度高,生产成本低,是一种最佳的采油方式。在管理上要保持合理的生产压差,施行有效的管理制度,尽可能地延长油井自喷期,以获得更多的自喷产量。

二、人工举升
        油田开发中,由于油田本身压力低,或由于开采一段时间后油层压力下降,使得油井不能自喷或不能保持自喷,或虽能自喷但产能很低,则必须借助人为能量进行开采,即进行人工举升。
人工举升是指人工给井筒流体增加能量将井底原油举升至地面的采油方式。分为气举采油和机械采油,其中机械采油又分为有杆泵和无杆泵采油。
1、气举采油
气举采油就是当油井停喷以后,为了使油井能够继续出油,利用高压压缩机,从地面向井筒注入高压气体将原油举升至地面的一种人工举升方式。
气举采油是基于U形管的原理,从油管与套管的环形空间,通过装在油管上的气举阀,将高压气体连续不断地注入油管内,使油管内的液体与注入的高压气体混合,降低液柱的密度,减少液柱对井底的回压,从而使油层与井底之间形成足够的生产压差,油层内的原油不断地流入井底,并被举升到地面。
        气举采油的优点包括:(1)井口和井下设备比较简单;(2)在不停产的情况下,通过不断加深气举,使油井维持较高的产量;(3)可进行小直径工具和仪器的油层补孔、生产测井和封堵底水并减少井下作业次数,降低生产成本。缺点是需压缩机和高压管线,地面系统设备复杂,投资大,气利用率低。主要适用于海上采油、斜井、高产量的深井;气油(液)比高的油井;定向井和水平井等。
  气举采油必备条件是:(1)必须有单独的气层作为气源,或可靠的天然气供气管网供气;(2)油田开发初期,要建设高压压缩机站和高压供气管线,一次性投资大。目前国内采用气举采油的油田有:海上珠江口的惠州21-1油田,以及陆上中原油田等,这些油田都有独立的气田或气层作为气源供气。
按注气方式,气举又分为连续气举和间歇气举。连续气举是将高压气体连续地注入井内,使其和地层流入井底的流体一同连续从井口喷出的气举方式。它适用于采油指数高和因井深造成井底压力较高的井。间歇气举是将高压气间歇地注入井中,将地层流入井底的流体周期性地举升到地面的气举方式。间歇气举既可用于低产井,也可用于采油指数高、井底压力低,或者采油指数与井底压力都低的井。
2、有杆泵采油
  有杆泵采油是当前国内外最广泛应用的采油方法,国内有杆泵采油约占人工举升采油总井数的90%左右,它设备简单,投资少,管理方便,适应性强,从200~300米的浅井到3000米的深井,产油量从日产几吨到日产100~200吨都可以应用。在设备制造方面,从地面抽油机、井下抽油杆到抽油泵,国内产品早已系列化、成套化,能够满足油田生产需要。抽油泵的不足之处是排量不够大,对于日产量达到200吨以上的油井,不能满足要求。
有杆泵采油又分为常规有杆泵采油和地面驱动螺杆泵采油。常规有杆泵采油装置由地面抽油机、井下抽油杆和抽油泵及其它附件组成,如图所示。

        它的工作过程是用油管把深井泵泵筒下入到井内液面以下,在泵筒下部装有吸入阀(固定阀),用抽油杆柱把柱塞下入泵筒,柱塞上装有排出阀(游动阀)。通过抽油杆柱把抽油机驴头悬点产生的上下往复直线运动传递给抽油泵向上抽油。
抽油机是常规有杆泵采油的主要地面设备,按其基本结构可分为游梁式抽油机和无游梁式抽油机:
        (1)游梁式抽油机。游梁式抽油机主要由游梁-连杆-曲柄机构、皮带与减速箱、动力设备和辅助装置等四大部分组成。其工作过程是:由地面抽油机上的电动机(或天然气发动机),经过传动皮带,将高速旋转运动传递给减速箱减速后,再由曲柄连杆机构,将旋转运动改变为游梁的上下运动,悬挂在驴头上的旋绳器连接抽油杆,并通过抽油杆带动井下抽油泵的柱塞作上下往复运动,从而把原油抽汲至地面。基本结构如图所示。

  下转28楼

网友H:
气举分类
连续气举:将高压气体连续地注入井内,排出井筒中液体。 适用条件:供液能力较好、产量较高的油井。

间歇气举:向井筒周期性地注入气体,推动停注期间在井筒内聚集的油层流体段塞升至地面,从而排出井中液体。适用条件:油层供给能力差,产量低的油井。

                                                                连续气举                                                                                            间歇气举

网友H:
3.2、有杆泵采油

抽油装置

工作原理 :工作时,动力设备将高速旋转运动通过减速箱传递给曲柄,带动曲柄作低速旋转;曲柄通过连杆带动游梁作上下摆动;挂在驴头上的悬绳器通过抽油杆带动井下深井泵作上下往复运动,把油抽到地面。
抽油机
抽油机是有杆深井泵采油的主要地面设备,它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包括游梁式抽油机和无游梁式抽油机两种。
现场图片
抽油泵 :抽油泵是将机械能转化为流体压能的设备
包括:工作筒(外筒和衬套)、柱塞 、游动凡尔(排出阀) 、固定凡尔(吸入阀)

网友H:
3.3无杆泵采油

电潜泵它是将电动机和泵一起下入油井内液面以下进行抽油的井下采油设备。地面电源通过变压器、控制屏和潜油电缆将电能输送给井下潜油电机,使电机带动多级离心泵旋转,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把油井中的井液举升到地面。

网友H:
下面介绍提高采油率的几种办法

微生物采油
微生物采油(Microbial Enhanced Oil Recovery—MEOR)通过有选择地向油层注入微生物基液和营养液,使得微生物就地繁殖生长,其代谢产物与原油产生物化作用。产生气体或活性物质,可以降低油水界面张力,以提高石油采收率的方法。

驱油机理:

⑴ 产生表面活性剂,降低油水界面张力,并乳化原油,改变岩石对原油的相对渗透率。
(2)产生各种气体(CH4、H2、CO2、H2S等)溶于石油,从而降低原油粘度。
(3)产生有机酸酮类、醇类等有机溶剂,降低界面张力。
(4)产生分解酶类,裂解重质烃和石腊组分,改善原油流动 性,降低地层渗流阻力。

网友G:
  上接23楼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改进,我国先后研制了多种游梁式抽油机,包括前置型、异相型、旋转驴头式、大轮式以及六杆式双游梁、双驴头抽油机等。
(2)无游梁式抽油机。无游梁式抽油机的种类较多,主要为了减轻抽油机重量,扩大设备的使用范围以及改善其技术经济指标,特点多为长冲程低冲次,适合于深井和稠油井采油。无游梁式抽油机又分为机械式无游梁抽油机和液压式无游梁抽油机。
        我国先后研制和应用了链条式抽油机、皮带传动抽油机、滚筒型无游梁式抽油机和液压抽油机等。其中主要以链条式抽油机和皮带传动抽油机为代表。链条式抽油机具有长冲程、低冲次、悬点匀速运动、负荷能力大、平衡效果好等特点,适合大多数油井的有杆抽油,尤其适合于抽稠油和深抽。它的发明人是顾心怿院士。
        另一种有杆泵采油方式是地面驱动螺杆泵采油。其工作原理是动力设备带动驱动头、抽油杆柱旋转,使螺杆泵转子随之一起转动,地层产出流体经螺杆泵下部吸入,由上端排出,实现增压,并沿油管柱向上流动。这种采油方法简便,实际使用时井下也不需要再装泄油装置。由于螺杆泵转子随抽油杆柱下入或起出,螺杆泵转子一旦脱离定子(泵筒),油套管之间便连通,于是起到了泄油的作用。同时可在生产过程中测量动液面,使用费用也较低,是较理想的采油方法之一。
3、无杆泵采油
        无杆泵采油主要包括潜油电动离心泵采油和水力活塞泵采油。
         潜油电动离心泵是由地面电源、通过变压器、控制屏和电缆,将电能输送给井下潜油电机,使潜油电机带动多级离心泵旋转,把原油举升到地面上来。
         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井下部分、地面部分和联结井下与地面的中间部分。井下部分是潜油电动离心泵的主要机组,它由多级离心泵、油气分离器、保护器和潜油电机四部分组成,是抽油主要设备;地面部分由控制屏、变压器和辅助设备(电缆滚筒、导向轮和井口支座等)组成;辅助设备包括潜油电动离心泵的运输、安装及操作用的辅助工具和设备;中间部分由特殊结构的电缆和油管组成,电流从地面输送到井下,采用特殊结构的电缆,电缆有圆电缆和扁电缆两种,
        水力活塞泵是利用地面高压泵,将动力液(水或油)泵入井内,井下泵是由一组成对的往复式柱塞组成,其中一个柱塞被动力液驱动,从而带动另一个柱塞将井内液体升举到地面。其优点是:扬程范围较大,起下泵操作简单。可用于斜井、定向井和稠油井采油。缺点是:地面泵站设备多、规模大,动力液计量误差未能完全解决。

4、非常规采油工艺方式

(1)聚合物驱油技术:聚合物驱油是油田开发中三次采油的方法之一,就是在注入水中加入高分子聚合物,增加注入水的黏度,降低油层的水相渗透率,从而改善水油流度比,调整注入剖面而扩大波及体积,提高了宏观波及效率,进而提高原油采收率。

(2)微生物采油技术 :在油田开发中,利用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来增加原油产量的方法统称为微生物采油(MEOR) 。其优点在于,只要碳源(糖蜜或烷烃) 和其他营养物质充足,便可在油藏就地产生代谢产物或使细胞生长,扩大其使用范围。

(3)三元复合体系驱油技术:三元复合体系驱油是指在注入水中加入低浓度的表面活性剂、碱和聚合物的复合体系驱油的一种提高原油采收率的方法。

(4)酸化新技术:针对油藏的非均质性、低渗透性、近井地带严重堵塞等特点,利用常规酸化效果不明显,开发出了震动酸化工艺技术、爆炸酸强化工艺技术、热酸强化处理技术、低温裂缝砂岩油藏酸化技术。震动酸化工艺技术是震动和酸化相结合处理近井地带油层的技术,也是物理和化学法相结合的处理技术,这项新技术目前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5、其他技术

        另外还有井下油水分离回注技术、井筒气液分离技术、井下声波清防蜡技术、水力震动采油技术和高能气体压裂技术等。

网友H:
热力采油法

  热力采油是指向油层注入热流体或使油层就地发生燃烧形成移动热流,主要依靠热能降低原油粘度,以增加原油流动能力的采油方法。
 热力采油法主要用于对付稠油(地层温度下脱气油粘度大于10000mPa.s或相对密度大于0.95的原油)的开采,但也可以用于开采稀油。
热力采油工艺可分为两类: 注热流体法-蒸汽   油层就地燃烧法

1、注热流体法-蒸汽

注蒸汽采油是以水蒸气为介质,把地面产生的热注入油层的一种热力采油方法。分为:蒸汽吞吐和蒸汽驱两种。

在一口井完成注蒸汽、焖井、开井生产三个连续过程。从注蒸汽开始到油井不能生产为止,即完成一个过程,称为一个周期。 根据油藏实际情况,可吞吐若干个周期。

2、火烧油层
火烧油层:采用适当的井网,将氧气或空气注入井中并用点火器将油层点燃,燃烧前缘的高温不断使原油蒸馏、裂解、并驱替原油到生产井。

网友H:
混相驱油法

指向油藏中注入一种能与原油在地层条件下完全或部分混相的流体驱替原油的开发方法。

按照使用的混相注入剂,分为:烃类混相驱、非烃类混相驱

驱油机理:气体与原油之间建立混相带,消除界面张力,提高驱油效率。

网友H:
化学驱油法

通过向油藏注入化学剂,以改善流体和岩石间的物化特征,如降低界面张力、改善流度比等,从而提高原油采收率。

包括:聚合物驱、活性剂驱、碱驱和复合驱。

网友A:
呵呵,厉害,连摩擦式抽油机和稠油火驱热采都出来了。

网友I:
采油方法:将流到井底的原油采至地面所用的工艺方法和方式。

原油开采方法分类

其中人工举升采油又可分为:有杆泵采油和无杆泵采油。

人工举升采油分类

网友I:
一、自喷井生产系统组成

自喷井生产的四个基本流动过程

完整的自喷井生产系统的压力损失示意图

自喷井生产系统组成

网友I:
二、气举采油原理

气举定义:利用从地面向井筒注入高压气体将原油举升至地面的一种人工举升方式。

优点:井口和井下设备比较简单
缺点:①必须有足够的气源;②需要压缩机组和地面高压气管线,地面设备系统复杂;③一次性投资较大;④系统效率较低。

适用条件:高产量的深井;气油(液)比高的油井;定向井和水平井等。
原理:依靠从地面注入井内的高压气体与油层产出流体在井筒中混合,利用气体的膨胀使井筒中的混合液密度降低,将流到井内的原油举升到地面。

气举采油系统示意图

气举分类(按注气方式分)

气举分类

 下转39楼

网友J:
采油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人工举升技术
2、酸化技术
3、压裂技术
4、防砂技术
5、射孔技术
6、水平井开采技术
7、稠油开采技术

网友J:
1、人工举升技术

按照油层能量是否充足,可以将举升方式分为自喷和人工举升。油层能量充足时,利用油层本身的能量就能将油举升到地面的方式就是自喷。当油层能量较低时,可以采用人工举升给井筒流体增加能量的方法将油从井底举升到地面上来,即采用人工举升方式。 目前广泛应用的人工举升方式主要有气举、有杆泵采油、无杆泵采油等方式。

1)气举采油
   气举采油原理

气举设计内容包括:
气举方式和气举装置类型;
气举点深度、气液比和产量;
阀位置、类型、尺寸及装配要求。
2).有杆泵采油

抽油装置系统工作原理
抽油泵一般应满足下列要求:
结构简单,强度高,质量好,连接部分密封可靠。
制造材料耐磨和抗腐蚀性好,使用寿命长。
规格类型能满足油井排量的需要,适应性强。便于起下。
在结构上应考虑防砂、防气,并带有必要的辅助设备。
有杆抽油井生产系统设计
对刚转为有杆泵抽油的井和少量需要调整抽油机机型的有杆抽油的井,可初选抽油机机型。对大部分有杆抽油的油井,抽油机不变,为已知。对于某一抽油机型号,设计内容有:泵型、泵径、冲程、冲次、泵深及相应的杆柱组合材料,并预测相应抽汲参数下的工况指标,包括载荷、应力、扭矩、功率、产量及电耗等。
3).无杆泵采油
   (1)电潜泵举升技术

     电潜泵采油装置及其工作原理

  电潜泵油井生产系统设计方法
电潜泵油井生产系统设计的任务是在满足由油井供液能力所确定的产量的前提下,确定下泵深度、选择泵型和计算工作参数,使其效率最高和能耗最小,并满足以下条件:
①泵的实际排量应满足要求的油井设计产量,在所选泵的推荐范围内工作;
②下泵深度不大于油层中部深度;
③泵的最大外径小于套管内径;
④进泵气液比小于8%。

(2))水力活塞泵采油
水力活塞泵采油系统及装置
水力活塞泵采油装置 分为三种:固定式、插入式、投入式。
水力活塞泵采油装置的工作原理
a.    开式循环单管封隔器投入式泵的工作原理
b.    闭式循环平行管柱投入式水力活塞泵的工作原理
c.    开式循环平行管柱投入式泵的工作原理
开式循环平行管柱投入式泵的工作原理如下:

(3)水力射流泵采油
   水力射流泵采油系统。
射流泵主要由喷嘴、喉管及扩散管组成。喷嘴是用来将流经的高压动力液的压能转换为高速流动液体的动能,并在嘴后形成低压区。高速流动的低压动力液与被吸入低压区的油层产出液在喉管中混合,流经截面不断扩大的扩散管时,因流速降低将高速流动的液体动能转换成低速流动的压能。混合液的压力提高后被举升到地面。

网友I:
上接35楼:

信技术采油中包括:

化学驱油 :聚合物驱 、表面活性剂驱 、碱驱 、多元复合驱 、泡沫驱

交联聚合物调剖 :聚合物与交联剂 、深部调剖

微生物驱

混相驱油 :二氧化碳驱、其它气体驱

热力采油 :稠油开采技术

物理法采油:低频振荡采油、声波、超声波采油、 电磁波采油

提高波及系数技术

网友J:
2、酸化技术

酸化是油气井增产、注入井增注的一项有效的技术措施。其原理是通过酸液对岩石胶结物或地层孔隙、裂缝内堵塞物等的溶解和溶蚀作用,恢复或提高地层孔隙和裂缝的渗透性。酸化按照工艺不同可分为酸洗、基质酸化和压裂酸化(也称酸压)。酸洗是将少量酸液注入井筒内,清除井筒孔眼中酸溶性颗粒和钻屑及垢等,并疏通射孔孔眼;基质酸化是在低于岩石破裂压力下将酸注入地层,依靠酸液的溶蚀作用恢复或提高井筒附近较大范围内油层的渗透性;酸压(酸化压裂)是在高于岩石破裂压力下将酸注入地层,在地层内形成裂缝,通过酸液对裂缝壁面物质的不均匀溶蚀形成高导流能力的裂缝。

网友K:
貌似这个擂台打得很活!!但是不会。看看

网友J:
3、压裂技术

水力压裂是油气井增产、注水井增注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施,不仅广泛用于低渗透油气藏,而且在中、高渗透油气藏的增产改造中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是利用地面高压泵组,将高粘液体以大大超过地层吸收能力的排量注入井中,在井底憋起高压,当此压力大于井壁附近的地应力和地层岩石抗张强度时,便在井底附近地层产生裂缝;继续注入带有支撑剂的携砂液,裂缝向前延伸并填以支撑剂,关井后裂缝闭合在支撑剂上,从而在井底附近地层内形成具有一定几何尺寸和高导流能力的填砂裂缝,使井达到增产增注的目的。

造缝机理

造缝条件及裂缝的形态、方位等与井底附近地层的地应力及其分布、岩石的力学性质、压裂液的渗滤性质及注入方式有密切关系。

造缝条件及裂缝的形态、方位等与井底附近地层的地应力及其分布、岩石的力学性质、压裂液的渗滤性质及注入方式有密切关系。图是压裂施工过程中井底压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图中pF是地层破裂压力,pE是裂缝延伸压力,pS是油藏压力。在致密地层内,当井底压力达到破裂压力pF后,地层发生破裂,如图中的(a)所示,然后在较低的裂缝延伸压力pE下,裂缝向前延伸。对高渗或微裂缝发育地层,压裂过程中无明显的破裂显示,破裂压力与延伸压力相近

网友J:
4、防砂技术

油层出砂是砂岩油层开采过程中的常见问题之一。对于疏松砂岩油藏,出砂是提高采油速度的主要障碍。我国疏松砂岩油藏分布范围较广、储量大,产量占有重要的地位,油井出砂是这类油藏开采的主要矛盾。出砂的危害极大,主要表现为:砂埋油层或井筒砂堵造成油井停产;出砂使地面和井下设备严重磨蚀、砂卡;冲砂检泵、地面清罐等维修工作量剧增;出砂严重时还会引起井壁坍塌而损坏套管。这些危害既提高了原油生产成本,又增加了油田开采难度。因此,油井防砂工艺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对疏松砂岩油藏的开采至关重要。防砂与清砂技术是这类油藏正常生产的重要保证。

常见的纺纱法

网友L:
石油开采方式有自喷采油和机械采油,自喷采油是由于地下含油层压力较高,凭其自身压力就可以使原油从井口喷出的采油方式。机械采油则是利用各种类型的泵把原油从井中抽出,目前我国石油开采以机械采油为主。不同的地质情况不同的油品性质采用不同的机械开采方式。对粘度小于50毫帕斯卡.秒,密度小于0.934的原油(称为稀油),一般用常规开采。对粘度大于50毫帕斯卡.秒,密度大于0.934的原油(称为稠油),一般用热力采油,即采用热蒸汽吞吐、掺稀油及伴热的采油方式。以辽河油田为例,气候寒冷是北方冬季的特征。油质除一部分稀油外,大部分油质为稠油和特稠油,由于原油重质成份多,粘度大,相对密度大,在油藏条件下原油几乎不能流动,无法用常规的方法开采,给生产和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油田采用热力采油、稀释、乳化降粘方式开采。
稀释开采:即将一定量粘度小的稀油加入稠油中,降低粘度。
热力采油:即蒸汽吞吐、蒸气驱,就是对油层注入高温高压蒸气,加热油层里的原油,使原油的升高,粘度降低,增加原油的流动性,推动油层里的原油流向生产井。另外注入蒸气对油层加热后,蒸气变成热水流动,置换油层里原油滞流空隙。原油受注入蒸汽加热,其中轻质成分将气化,烃体积膨胀也会将原油推流到生产井。
乳化降粘:即将含有表面活性剂的水溶液混入稠油中,并在油管和抽油管表面上形成亲水的润湿表面。 大大降低油流时的阻力,使油能够正常开采出来。

网友L:
自喷采油法: 当油藏压力高于井内流体柱的压力,油藏中的石油通过油管和采油树自行举升至井外的采油方法。石油中大量的伴生天然气能降低井内流体的比重,降低流体柱压力,使油井更易自喷。油层压力和气油比(中国石油矿场习称油气比)是油井自喷能力的两个主要指标。
油、气同时在井内沿油管向上流动,其能量主要消耗于重力和摩擦力。在一定的油层压力和油气比的条件下,每口井中的油管尺寸和深度不变时,有一个充分利用能量的最优流速范围,即最优日产量范围。必须选用合理的油管尺寸,调节井口节流器(常称油嘴)的大小,使自喷井的产量与油层的供油能力相匹配,以保证自喷井在最优产量范围内生产。
为使井口密封并便于修井和更换损坏的部件,自喷井井口装有专门的采油装置,称采油树。自喷井的井身结构见图。自喷井管理方便,生产能力高,耗费小,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采油方法。很多油田都采取早期注水、注气(见注水开采)保持油藏压力的措施,延长油井的自喷期。

人工举升采油法: 人为地向油井井底增补能量,将油藏中的石油举升至井口的方法。随着采出石油总量的不断增加,油层压力日益降低;注水开发的油田,油井产水百分比逐渐增大,使流体的比重增加,这两种情况都使油井自喷能力逐步减弱。为提高产量,需采取人工举升法采油(又称机械采油),是油田开采的主要方式,特别在油田开发后期,有泵抽采油法和气举采油法两种。

气举采油法: 将天然气从套管环隙或油管中注入井内,降低井中流体的比重,使井内流体柱的压力低于已降低了的油层压力,从而把流体从油管或套管环隙中导出井外。有连续气举和间歇气举两类。多数情况下,采用从套管环隙注气、油管出油的方式。气举采油要求有比较充足的天然气源;不能用空气,以免爆炸。气举的启动压力和工作压力差别较大。在井下常需安装特制的气举阀以降低启动压力,使压缩机在较低压力下工作,提高其效率,结构和工作原理见图。在油管外的液面被压到气举阀以下时,气从A孔进入油管,使管内液体与气混合,喷出至地面。管内压力下降到一定程度时,油管内外压差使该阀关闭。管外液面可继续下降。油井较深时,可装几个气举阀,把液面降至油管鞋,使启动压力大为降低。

气举采油法:
气举井中产出的油、气经分离后,气体集中到矿场压缩机站,经过压缩送回井口。对于某些低产油井,可使用间歇气举法以节约气量,有时还循环使用活塞气举法。
气举法有较高的生产能力。井下装置简单,没有运动部件,井下设备使用寿命长,管理方便。虽然压缩机建站和敷设地面管线的一次投资高,但总的投资和管理费用与抽油机、电动潜油泵或水力活塞泵比较是最低的。气举法应用时间较短,一般为15~30%左右;单位产量能耗较高,又需要大量天然气;只适用于有天然气气源和具备以上条件的地区内有一定油层压力的高产油井和定向井,当油层压力降到某一最低值时,便不宜采用;效率较低。
泵抽采油法: 人工举升采油法的一种(见人工举升采油法)。在油井中下入抽油泵,把油藏中产出的液体泵送到地面的方法,简称抽油法。此法所用的抽油泵按动力传动方式分为有杆和无杆两类。
有杆泵 是最常用的单缸单作用抽油泵,其排油量取决于泵径和泵的冲程、冲数。有杆泵分杆式泵、管式泵两类。一套完整的有杆泵机组包括抽油机、抽油杆柱和抽油泵。

泵抽采油法

抽油机主要是把动力机(一般是电动机)的圆周运动转变为往复直线运动,带动抽油杆和泵,抽油机有游梁式和无游梁式两种。前者使用最普遍,中国一些矿场使用的链条抽油机属后一种。抽油杆柱是连接抽油机和抽油泵的长杆柱,长逾千米,因交变载荷所引起的振动和弹性变形,使抽油杆悬点的冲程和泵的柱塞冲程有较大差别。抽油泵的直径和冲程、冲数要根据每口油井的生产特征,进行设计计算来优选。在泵的入口处安装气体分离装置——气锚,或者增加泵的下入深度,以降低流体中的含气量对抽油泵充满程度(即体积效率)的影响。
有杆泵是一个自重系统,抽油杆的截面增加时,其载荷也随着增大。各种材质制成的抽油杆的下入深度,都是有极限的,要增加泵的下入深度,主要须改变抽油杆的材质、热处理工艺和级次。根据抽油杆的弹性和地层流体的特征,在选择工作制度时,要选用冲程、冲数的有利组合。有杆泵的工作深度在国外已超过 3000m,抽油机的载荷已超过25t,泵的排量与井深有关,有些浅井日排量可以高达400m3,一般中深井可达200m3,但抽油井的产量主要根据油层的生产能力。有杆抽油机泵组的主要优点是结构简单,维修管理方便,在中深井中泵的效率为50%左右,适用于中、低产量的井。目前世界上有85%以上的油井用机械采油法生产,其中绝大部分用有杆泵。
无杆泵 适用于大产量的中深井或深井和斜井。在工业上应用的是电动潜油泵、水力活塞泵和水力喷射泵。
电动潜油泵 是一套多级离心泵和电动机直接连接的机泵组。由动力电缆把电送给井下的电机以驱动离心泵,把井中的流体泵送到地面,由于机泵组是在套管内使用,机泵的直径受到限制,所以采取细长的形状。为防止井下流体(特别是水)进入电枢使电机失效,需采取特殊的密封装置,并在泵和电动机的连接部位加装保护器。泵的排量受井眼尺寸的限制,扬程决定于泵的级数,二者都取决于电动机的功率。电动潜油泵适用于中、高产液量,含气和砂较少的稀油或含水原油的油井。一般日排量为100~1000m3、扬程在2000m以内时,效率较高,可用于斜井。建井较简单,管理方便,免修期较长,泵效率在60%左右;但不适用于高含气的井和带腐蚀性流体的井,下井后泵的排量不能调节,机泵组成本较高,起下作业和检修都比较复杂。

网友J:
接着43楼发

5、射孔技术

射孔完井是目前国内外使用最广泛的完井方法。在射孔完井的油气井中,井底孔眼是沟通产层和井筒的惟一通道。如果采用正确的射孔设计和恰当的射孔工艺,就可使射孔对产层的损害最小,完善程度高,从而获得理想的产能。

射孔参数设计

射孔参数优化设计前的准备工作

(1)收射孔参数优化设计前的准备工作
集射孔枪、弹的基本数据。射孔弹的基本数据包括混 凝土部的穿深、孔径、岩心流动效率、压实损害参数等;射孔枪参数包括枪外径、适用孔密、相位角、枪的工作压力和发射半径以及适用的射孔弹型号。
(2)进行射孔弹穿深、孔径校正。
(3)完成钻井损害参数的计算(损害深度、损害程度),它是影响射孔优化设计的重要参数。

射孔参数的优选过程

(1)建立各种储层和产层流体条件下射孔完井产能关系数学模型,获得各种条件下射孔产能比的定量关系。
(2)收集本地区、邻井和设计井的有关资料和数据,用以修正模型和优化设计。
(3)调配射孔枪、弹型号和性能测试数据。
(4)校正各种弹的井下穿深和孔径。
(5)计算各种弹的压实损害系数。
(6)计算设计井的钻井损害参数。
(7)计算和比较各种可能参数配合下的产能比、产量、表皮系数和套管抗挤毁能力降低系数,优选出最佳的射孔参数配合

楼主:
楼上各位朋友,别跑题哦,本次擂台有2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

每种方式日常需要重点监控的生产参数?

网友J:
接46楼:太忙了,一口气回不完!

6、水平井开采技术水平井是开发油气田、提高采收率的一项重要技术。综合分析国内外水平井的状况可以看出,水平井开采技术应用于裂缝油藏和底水油藏技术上比较成熟、应用范围较大,水平井开采稠油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九五以来,水平井开采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除了在常规(非热采)油(气)藏得到应用以外,还在稠油(热采)油藏(包括深层特稠油油藏、砂砾岩稠油油藏、浅层超稠油油藏)、低渗透油藏、火山岩裂缝性油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注采工艺参数的确定
a. 蒸汽吞吐注汽速度:由于水平井的水平段比垂直井射孔段长得多,所以注汽速度应尽可能提高,以保证井底蒸汽干度足够高,一般以 400~500t则注汽速度注入。
b. 蒸汽吞吐周期注汽量:以井段长度计算,每周期应注入15~30t/m。
c. 注汽干度:以高干度注入蒸汽,一般应大于40%。
d. 生产井排液速度:生产井排液速度应大于注汽速度的1.2倍。
e. 蒸汽吞吐转汽驱时机:当蒸汽吞吐单周期油汽比小于0.32时即可转入蒸汽驱开采。
f. 水平井蒸汽驱(包括SAGD)结束油汽比为0.20。

网友J:
7、稠油开采技术

在我国,稠油分布广、储量大,产量占总产油量的比例较大、稠油流动性差是开采中的主要问题:一方面原油粘度高,油层渗流阻力过大,使得原油不能从油层流入井筒;另一方面即使原油能够流到井底,在从井底向井口的流动过程中,由于降压脱气和散热降温而使原油粘度进一步增加,严重地影响了原油生产的正常进行

(1)蒸汽吞吐采油技术

单井吞吐采油的每一个吞吐周期中可分为注汽、焖井和生产三个阶段。

注汽阶段 :由锅炉产生的高温高压蒸汽,经地面管线由井口沿井筒注入油层。在这一阶段主要控制注汽量、注汽速度、注汽压力和注蒸汽干度四个参数

焖井阶段:对于注汽量不大、蒸汽扩散快、注入压力相对低的油层,焖井时间可适当缩短;对于注汽量大、注入压力高的低渗透油层,焖井时间也可适当地延长。

生产阶段:衡量蒸汽吞吐开采效果的重要指标是含水率和油汽比 。

(2)蒸汽驱采油技术

注汽初始阶段 :油层注入蒸汽后,大量蒸汽的热能被注入井井底附近的油层吸收,逐步提高油层的温度,油层压力稳定地回升。由于热力学能还没有传递到生产井附近。生产井周围的油流阻力仍然很大,油井产油量低。

注汽见效阶段 :随着累积注入汽量的增加,油层能量和热量得到了很好的补充,大量蒸汽热能已传递到生产井周围,使原油的流动能力得以提高,原油产量上升,注汽见效,生产井进入高产阶段。在此阶段,如果是均质油层则应增大生产压差以提高产油量和蒸汽驱效益;对于非均质性严重的油藏,当产油量突然很快上升时,意味着蒸汽将突破油井,应予以高度重视,以防蒸汽过早进入油井造成汽窜。

蒸汽突破阶段(汽窜阶段):随着开采时间的延长,油层中的原油逐步被驱替出来,蒸汽和热水在油层中向生产井推进,到一定时间,蒸汽驱前缘突破油井,蒸汽和热水进入油井随同原油起被采出来。在此阶段,由于蒸汽突破油井后,油汽流动阻力迅速下降,蒸汽注入压力急剧下降,且蒸汽的流动能力远超过原油的流动能力,使得产油量下降,油汽比降低,含水迅速升高。

(3)井筒降粘技术

目前常用的井筒降粘技术主要包括化学降粘技术和热力降粘技术。

化学降粘工艺技术

井筒中乳化降粘管柱结构示意图
1-掺液器;2-深井泵;3-封隔器;4-人工井底;5-底座阀

井筒热力降粘技术

           (3.1)开式热流体循环工艺

开式热流体循环工艺管柱结构示意图
1-掺入流体;2-产液;3-套管;4-油管;5-封隔器;6-油层

          (3.2)闭式热流体循环工艺

闭式热流体循环工艺管柱结构示意图
1-掺入流体;2-产液;3-套管;4-油管1;5-油管2;6-油层;7-封隔器
           (3.3)空心抽油杆开式热流体循环工艺(a)
           (3.4)空心抽油杆闭式热流体循环工艺(b)
空心抽油杯热流体循环工艺管住结构示意图
1-产液;2-掺入流体;3-空心抽油杆;4-油管;5-套管;6-抽油泵;
7-油层;8-动液面;9-动密封;10-封隔器

电加热降粘技术

电热杆采油工艺(a)
伴热电缆采油工艺(b)

电加热降粘工艺井筒管柱结构示意图
1-产液;2-动液面;3-油管;4-套管;5-油层;6-电热杆;
7-实心杆;8-抽油泵;9-伴热电缆

网友J:
终于回完了,翻页

网友A:
对:安控数字化 关于

楼上各位朋友,别跑题哦,本次擂台有2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

每种方式日常需要重点监控的生产参数?

内容的回复:

很多百度帖!不过也好,方便大家学习。

网友G:
对:zxjjynl 关于

终于回完了,翻页

内容的回复:

是终于抄完了吧,呵呵记得下次早点下载!!让大家好好学习下!!

网友M:
虽然我不涉及采油,对工程太了解,但看到写得这么多,这么详细,不得不说不容易!佩服!

网友N:
原油开采的方式主要有:

1、露天开采 ;2、地下开采; 3、钻井; 4、石油平台。

不过偶认为楼主应该问的是原油开采设备及其重点监测数据吧,若是看看马六甲的回答就比较完美了拉,偶这里就不献丑了

楼主:
本期擂台结束!虽然有些朋友的回复没有完全对题,但回复的内容都是值得收藏的好资料,多谢!

网友N:
咋没见颁奖呢!马甲答的不丑啊

网友A:
我再次收获200MP,哈哈!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我再次收获200MP,哈哈!

今晚有酒喝了,问下需要作陪不?

网友P:
一等奖
Rzrwapu 马甲6号
二等奖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RZB123 玻璃的心
MadforG MadforG
Zxjjynl Zxjjynl
the_wise 最后回复

网友Q:
Rzrwapu 马甲6号 是内部人员吧,太牛了,都被你拿了别人没机会,祝贺你啊!

网友R(2018-05-08):
油田分自喷与人工举升两大类生产方式; 人工举升又分抽油机举升、电潜泵举升、螺杆泵举升、气举举升、水力射流泵举升和水力活塞泵举升等6种; 就抽油机举升生产数字化油田的重点监控参数我个人一下分类并细化较妥:  1、单井基础信息:地理坐标、井号、归属单位、紧急联系电话等;——用于登记、识别和汇报资料及特殊情况。  2、环境监控信息:时间、温度、风力等天气状况;——用于统计不同环境情况下对抽油井的故障发生率,以便优化设备性能与进行风险预警。  3、安全防护信息:井场视频、外人闯入报警与抓怕、施工监控;——用于安全防护,防止人为破坏与偷盗,同时兼顾施工监控,防止违章作业。  4、电力特征信息:各相电压、各相电流、功率输出、停电和供电时间记录;——记录供电信息,评价供电质量;  5、抽油机信息:抽油机的电机电压和电流变化、冲程、冲次、振动、示功图、光杆功率、电机功率、系统效率等;——判断抽油机运转是否正常、平衡状态、系统效率,以便排除故障与优化节能;  6、采油井口信息:油压、套压、产液量、产气量、含水、油温和动液面等;——确定生产特征;  7、掺稀井信息(可选):掺稀量、掺稀压力、掺稀后产出液粘度——掺稀效果评价;  8、电加热信息(可选):加热输入电压、电流、加热后原油粘度——评价加热效果;  9、系统间接数据:利用系统录入参数,进行计算获得间接数据,如系统功率、示功图量油产量、井内杆断、管漏等系统特殊情况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