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三菱PLC编程的自述(正打算学的请进,讲述很易懂)跟帖

楼主(2011-03-07):
       本人是机电一体化专业,一直从事电气方面的调试安装及售后,工资不是很高。通过自己几年的调试经验,对电气的编程有了兴趣,对做电气的设计有了萌芽,希望通过工控网对和我一样的初学三菱的人有些帮助,也希望像我们这些这样的人,都能走出困扰,成为一个工控高手。(前提自己要努力钻研,沉住心,有PLC触摸屏仪表等操作平台,提高会更快)也希望能通过这里来做一下自己的心得,让自己能运用的更加透彻,见笑了。自己只是初学,在下面的自述中,如有地方说的不透彻,还希望路过的大侠们指点一二。也能让我们初学者,在一定的基础上有个提高,将不胜感激!

之前对三菱编程已经有所认识和了解。有些不懂或初学者对一些工程中,实际的液体抽样,温度怎么会反映到触摸屏上,产生了费解,下面就讲述一下相关的特殊模块的应用。

一.

1.首先是对特殊功能模块的认识(模拟量输入模块)

模拟量输入模块用于接受流量,温度和压力等传感设备送来的标准模拟电压,电流信号,并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供PLC使用。主要包括以后几种:FX2N-4AD(4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2AD(2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4AD-PT(4通道热电阻PT100温度传感器用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4AD-TC(4通道热电阻J型和V型温度传感器用模拟量输入模块)等

2.模块的连接与编号

当PLC与特殊功能模块连接时,数据通讯是通过FROM/TO指令实现的。为了PLC能准确的查找制定的功能模块,每个特殊功能模块都有一个编号,编号的方法是从最靠近PLC基本单元的那一个功能模块开始顺次的编号,最多可连接8台功能模块(对应的编号是0-7号),注意其中的PLC扩展(如FX2N-8EX FX2N-8EYR)不在内.

3.FX2NPLC与特殊功能模块之间的读/写操作
EROM指令用于PLC基本单元读取特殊功能模块中的数据,TO指令用于PLC基本单元将数据写到特殊功能模块中。读,写都是针对特殊模块的缓冲寄存器BFM来进行的。(缓冲寄存器是特殊功能模块内部的操作数,有0-31,下面有介绍)
4.使用说明

截图有问题  应该是
                                                            图1
图中指令将编号为m1的特殊功能模块中缓冲寄存器编号从m2开始的n个数据读入到PLC中,并存储到PLC中以D开始的n个数据寄存器内。
m1 特殊功能模块号m1=0-7
m2 特殊功能模块的缓冲寄存器首原件编号m2=0-31
D 指定存放在PLC中的数据寄存器首原件号
n 指定特殊模块与PLC之间传送的字数
                                                               图2
图中指令将PLC中指定的以S元件为首地址的n个数据,写到编号为m1的特殊功能模块,并存入该特殊功能模块中以m2为首地址的缓冲寄存器内。
m1 特殊功能模块号m1=0-7
m2 特殊功能模块的缓冲寄存器首原件编号m2=0-31
S PLC中指定指定读取数据寄存器首元件号
n 指定特殊模块与PLC之间传送的字数

在执行FROM/TO指令时,FX2N用户可以立即中断,也可以等到当前FROM/TO指令完成后再中断。实现是通过M8082来完成的,M8082=OFF禁止中断,M8082=ON允许中断。
5.缓冲寄存器的编号
FX2N-4AD模块缓冲寄存器(简称BFM)的分配表
                                                                   图3
其中#1-#4的通道1通道2通道3通道4表示为平均值取样次数(默认值=8)
其中#5-#8的通道1通道2通道3通道4表示每一个通道能分别存放4通道(即4组)的平均值。
其中#9-#11的通道1通道2通道3通道4表示每一通道能分别存放4通道(即4组)的当前值
6.缓冲寄存器的设置
在BFM#0中写入十六进制4位数字H0000使各通道初始化,最低位数字控制通道CH1(即通道1),最高位控制通道CH4。H0000的含义如下:
位=0 表示设定输入范围-10V-+10V
位=1 表示设定输入范围+4-+20mA
位=2 表示设定输入范围-20-+20mA
位=3 表示关闭该通道
例如:BFM#0=H3310
CH1=0 表示设定输入范围-10V-+10V
CH2=1 表示设定输入范围+4-+20mA
CH3=3 CH4=3 表示关闭该通道
应用举例:
FX2N-4AD模拟量输入模块连接在最靠近基本单元FX2N-48MR的地方。现在要求仅开通CH1和CH2两个通道作为电压量输入通道,极端4次取样的平均值,结果存入FX2N-48MR的数据寄存器D0和D1中。
由特殊功能模块的地址编号原则可知FX2N-4AD模拟量输入模块编号为0号。按要求控制图如下:
        &nbs

网友A:
说的很详细,我仔细看了一遍,明白了好多,太感谢了,请问K29表是的是什么意思啊,我在好多地方都看到过是#29吗?

楼主:
对:~峰回~路转~ 关于

说的很详细,我仔细看了一遍,明白了好多,太感谢了,请问K29表是的是什么意思啊,我在好多地方都看到过是#29吗?

内容的回复:是FROM K0 K29 K4M10 K1这个指令吧,K29指的就是以编号为0的特殊模块缓冲寄存器的编码#29,上图3倒数第三行,内容为出错信息,一般都在分配表(图3)里,所以少见。如没有错误,把特殊模块缓冲寄存器的编号#5(4次取样平均值)存入到D0中。

网友A:
这样啊,明白了,如果是FROM K0 K29 K4M10 K2的话是不是:如果没有错误,把特殊。。。。编号#5,#6存如到D0 ,D1中啊。另外不能直接用FROM K0 K5 K4M10 K1吗?

楼主:
对:~峰回~路转~ 关于

这样啊,明白了,如果是FROM K0 K29 K4M10 K2的话是不是:如果没有错误,把特殊。。。。编号#5,#6存如到D0 ,D1中啊。另外不能直接用FROM K0 K5 K4M10 K1吗?

内容的回复:不能,FROM K0 K29 K4M0 K2这个指令K29指的是特殊模块中缓冲寄存器#29,#29又包括b0-b15,各自代表着含义,用K4M016个辅助继电器与#29中的16个内容比对,有错误的话,对应的继电器ON,图4中的最后一步常闭就断开,就不能完成读取采样平均值。你说的FROM K0 K5 K4M10 K1,K5(也就是#5),是存放平均值的,不要混淆

网友B(2011-06-28):
你好,为什么是K4M0不直接用M0呢?

楼主:
对:sang860108 关于

你好,为什么是K4M0不直接用M0呢?

内容的回复:呵呵 K4M0是16个继电器,即m0-m15.你说M0能代表那么多吗?

网友C:
挺好,感谢楼主的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D:
顶,继续.跟上!

楼主:
已经更新

网友E:
真佩服你能知道这么多!我不太看的懂,可能是我基础太差了,但我很想学啊,我是搞设备维护的,这个对我很重要,虽然我看得一头雾水,还是谢谢你教这么多东西出来。

网友E:
能加你的QQ请教你么?我的QQ是25833455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能加你的QQ请教你么?我的QQ是258334552

可以  我的QQ240918201

网友F(2011-09-07):
你有才的,讲的分i长清楚了

网友G:
三菱的模拟量模块还没用过,请教虫子,2N的AD能用在1N的主机上吗?

网友H(2011-10-12):
讲的很好,清晰明了。但是我有个疑惑:第一步 TO K0 K30 D4 K1,是不是应该用FROM指令?请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