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与威胜DSSD-341MODBUS通讯软件有偿

楼主(2011-03-07):
哪位仁兄有兴趣请与我联系18675830179,邮箱:13926010202@39.COM

网友A:
又来,其实真的不难呀。只要威胜仪表下载了支持modbus的协议就行

网友B:
威胜仪表默认“威胜通讯协议”,并非modbusRTU协议,不过他说可以支持用户提出的通讯协议。

请教 ye_w,  如果要求威胜仪表下载支持modbus的协议,它的这个modbus协议是不是标准的modbusRTU协议? 着重是不是标准的。谢谢

网友C:
N年不玩电度表了

电度表都是标准协议,支持MODBUS的可能很少。

电度都是浮点,参数也很多,用MODBUS 支持可能会有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N年不玩电度表了

电度表都是标准协议,支持MODBUS的可能很少。

电度都是浮点,参数也很多,用MODBUS 支持可能会有些问题。

不会直接读浮点数,应该使用比例关系让数据处在INT或DINT范围内。

是不是标准的modbus我不能确定,我当初使用modbus调试助手我测试过通讯。

网友B:
谢谢ye_w的回帖。

刚才上威胜网站,没找到DSSD-341的说明书。从其它型号仪表的简短说明书看,倒象标准的MODBUS RTU。

国内还有不少仪表号称是MODBUS RTU。但实际并不是标准的;使用modbus调试助手测试也可以与它通讯,但使用S7-200 MODBUS库似乎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