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点亮后为什么会越来越亮

楼主(2011-03-07):
节能灯在点亮后为什么会越来越亮?

按理说灯在点亮的1秒内温度就能稳定,电阻不会改变,相反电阻丝温度升高,任性变大,由于重力,电阻丝会变得细长(微小变化),电阻增大,功率会减小才对啊,就算没变化也不会越来越亮。

跪求原因!!!

网友A:
观察生活细致啊.想得到答案啊

网友B:
是不是电子发射能力越来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观察生活细致啊.想得到答案啊

我愚钝,很想知道答案,劳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是不是电子发射能力越来越强。

您说的也有可能,灯管表面的温度是慢慢升高的,温度高了灯管表面的电子粉就更活跃。

网友C:
搜索 荧光灯工作原理 即可得到答案。

网友D:
5楼的说得很对,节能灯与日光灯的工作原理一样的,如果日光灯使用的不是电感镇流器,而是电子镇流器,两者就完全是一样的,都是属于气体放电光源,所以会有一个荧光粉在灯管内完全激发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会越来越亮,当灯管的粉体被完全激发后,就会维持一个稳定的亮度,不会再有大的变化了。

网友E:
节能灯的工作原理与一般的日光灯是一样的,只是它管壁上涂的荧光材料是一种高发光性能的稀土材料,发光效率比一般的荧光粉高,所以亮度也高,同样光照度时可用较小瓦数的灯,也就是节能了。所谓23瓦的节能灯相当于125瓦的白炽灯,就是说23W的节能灯发出的光照相当于125W白炽灯所发出的光照度,这是可以用仪器来实测的。

  一般日光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刚点时不大亮,过一会才达到最大亮度,这是因为日光灯是靠灯管里的水银蒸汽打击荧光粉来发光的,刚启动时,水银蒸汽还未完全汽化,要等完全汽化后灯的亮度才能达到正常,这个现象在冬天更加明显。

  节能灯要选正规厂家的产品,因为灯管上的涂料直接影响到发光效率,低价的伪劣商品质量往往得不到保证。飞利浦的产品是好,价相对也高,最好到专买店去买比较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