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请教安川变频器G7系列的出厂值怎么恢复

楼主(2011-03-07):
向各位师傅请教一下安川变频器G7系列的出厂值是怎么恢复,参数是什么?
说明书里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参数,其它牌子的都看到过恢复出厂值参数。

网友A:
A1-03 通常是输入22220确认即可~~

网友A:
呃,多了个2 ,2线制顺控初始化

楼主:
多谢学习了,找个时间试一下

网友B(2011-08-16):
找出A1-03号参数,按上下键,翻到2220,确认就完成恢复出厂值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