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面上如何实现置位复位功能

楼主(2011-03-07):
大家好,我刚开始用和利时DCS做一个项目,需要在画面上有个置位复位开关,点击一次将一个布尔型变量置1,再点击一次置0。我看交互特性里面有个置位开关和增减值特性,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上面的功能?麻烦大虾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交互特性里面有个置位开关和增减值特性都可以,不过这两个功能是互锁的,就是说用置位开关功能,就不能用增减值特性,反之依然。你需要在控制器算法中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网友B:
交替键啊

网友C:
赋值为1置位,赋值为0,复位

楼主:
好的,谢谢,我使用了增减值特性。

网友D:
呵呵  增减特性控制AO点输出即可!

网友E(2017-12-21):
dcs小白,来学习一下,谢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F(2018-01-29):
一个是开关一个是按钮,看情况吧,都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