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和S7-300不能兼容WIN7

楼主(2011-03-07):
WIN7不能装200的编译软件,怎么办?300的不知道行不行,我的电脑不能改XP

网友A:
没有用过WIN7系统,即使有了,也后来后改成XPSP2

网友B:
Step7 V5.5提供了对Win7 32Bit系统的支持。 目前西门子所有软件均不支持Win7 64Bit系统。

网友C:
 想办法换XP系统吧

网友D:
我的也是,郁闷啊

网友E:
新门子新型的IPC已经可以预装WIN7操作系统。

网友F:
我的也是,我现在WIN7不好用

网友G:
我的也是,当时买时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网友H:
下载STEP7V5.5

网友I:
s7-200行啊!我就装上了呀

网友J:
还是搞回到XP好。就算西门子的软件可以在WIN7安装,但还有其它五花八门的软件并不兼容WINCC。

网友K(2011-04-11):
我这有一个软件专门是用来解决S7-200不兼容无法和PLC进行监控的。

网友K: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584847555

网友L:
我用的32位WIN7都装上了

300的我用的是最新的STEP 7V5.5的 网上可下载

网友M:
STEP 7V5.5 我有QQ503115664 http://flw204.taobao.com有你需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