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西门子M420PID调节的参数设定

楼主(2011-03-07):
论坛的老师们好,我是第一次用西门子M420的变频器,现在工程上遇到个PID恒压供水的问题,直接在变频器上控制(不经PLC)。

我的要求是供水泵提供4公斤的恒压供水。信号采集线业接好,现就是参数问题。下面提供我设定的参数请大家赐教!

由BOP面板作为压力给定,由模拟量通道2接入压力反馈信号,具体参数如下:
P0700=2 控制命令源于端子
P0701=1 5号端子作为启动信号
P0756.1=2 反馈信号为电流信号
P1000=1 频率给定源于BOP面板
P2200=1 使能PID
P2253=2250 PID目标给定源于面板
P2240=X 用户压力设定值的百分比
P2264=755.1 PID反馈源于模拟通道2
P2265=5 PID反馈滤波时间常数
P2280=0.5 比例增益设置
P2285=15 积分时间设置
P2274=0 微分时间设置
p1082(3) 最高频率
P1120 加速时间
P1121 减速时间

现在的问题是启动后变频器不能实现PID控制,水压压力增大电机也不减速。变频器始终运行在40HZ不动。(我设定的最高频率是50HZ)

频率来源于BOP是哪个参数啊?请          问还需怎么设定,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A:
花个2-3百元买个PID控制器,就不麻烦了。

网友B:
我感觉你的这套系统不是闭环控制应该有一个检测管道压力的装置,然后经过a/d转换变频器的反馈输入端,才可保证恒压供水,仅供参考。

网友C(2011-05-28):
你的压力表上面没有一个电位器吗?电位器应该接在1234脚上面。接法手册上面有的

网友D:
监测一下参数,看反馈回来的压力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