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1-03-07):
台达VFD-B的90千瓦的变频器,整流部分的可控硅触发电压是多少伏?我把板子拆下来,上直流500多伏的电压,有显示,在驱动板上量了三组去控制可控硅的电压没有,(三组信号是三个独立的变压器组成,分别控制三相可控硅),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要运行一下变频器,有输出才行吧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如果送380伏的电压,首先要整流才行,直流电都没有,怎么能运行。

网友B:
我有图,应该有块555输出驱动信号

楼主:
这个90千瓦的变频器的交流驱动电压是多少伏?我量的只有1.6伏左右,这也太低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因为可控硅的驱动信号是脉冲信号,你用直流表量的数据是不对的

网友D:
台达变频器全系列配件出售,联系电话13535694060乐工

网友E:
VFD-B有90KW的吗,整流可控硅驱动电压在不加整流模块的情况下是2V,我测过

网友F(2011-07-05):
哪个有台达变频器F型的cpu主板卖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