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SC550系列低频时频率波动或跳闸原因求解

楼主(2011-03-07):
我单位一ASC550系列变频器额定电流31A,驱动15kw螺旋输送机额定电流30A,电机参数正确输入无速度反馈普通电机(未做自整定),变频器采用标准宏,电机控制模式为标量控制,一般运行在20Hz左右。
使用几个月后操作工反应工艺上正常停机后,启动电机无力电流大,须清理物料(物料并不多)后才能启动电机运行,有时20hz左右电机跳闸,电机改矢量速度控制模式,启动力矩有所好转,正常停机后再启动基本不用盘车即可直接启动运行,
但近几日操作工反应频率波动较大,一般在给定频率正负1Hz左右,有时波动达几Hz至十几Hz,电流随之在30~40之间波动,检查给定频率并没有变化,观察内部AI值也是稳定,一段时间后变频器跳闸,故障代码9为电机温度过热,故障频率一般2~4Hz,故障电流一般33~36A,复位后正常开启运行,但故障多处出现。
取消电机温度估算跳闸功能,变频器恢复标量控制,转矩电压提升设12V,转折频率默认80%即40Hz,运行频率恢复稳定不再波动,电流也在17~18A,但会出现电流有时增大至40A,变频器马上跳闸,变频器报故障代码1为电机过流,查看故障频率与给定频率相同20Hz,故障电流55A,检修工检查减速机电机机械等无故障,操作工盘车轻松,物料来料稳定不会突然增大,

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能否改为矢量转矩控制?或有其他参数设定不对?【生产中目前电机不能停】
计划日后脱开联轴器做电机自整定,或改转矩控制宏,或改矢量转矩控制,还有变频器31A是否偏少,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低速(5Hz以下)高转矩输出,必须使用矢量控制方式。

矢量控制的时候,转速是控制量,频率仅仅是参考值。出现频率波动是正常的(正负1Hz),如果达到十几Hz,就一定是负载出现了异常。从故障描述看,电机堵转的可能很大。

负载不变,电流不会无缘无故从17、18A跳到40A。如果长时间的过载运行,更换大型号的变频器,电机也会受不了的。

楼主:
谢谢回复,本来原先就怀疑工艺堵料,但操作工非常肯定没问题,加上亲眼看到盘车确实很轻松,看到楼上回复今天坚决要求操作工停机拆开输送机全面检查,结果在输送机出口处有结疤现象,清理后运行正常。

网友B:
“稳定不再波动,电流也在17~18A,但会出现电流有时增大至40A,变频器马上跳闸,变频器报故障代码1为电机过流,查看故障频率与给定频率相同20Hz,故障电流55A,”

负载有卡阻过载情况!

网友C(2011-09-18):
我也出现了问题,电机在带动钢带是速度一会大一会小,变频器面板上也显示频率在22hz--27hz之间波动,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D:
电机电缆多长,有可能是谐波引起的电流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