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3-18-工控擂台-PLC梯形图的设计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1-03-07):
请结合你的个人经验,谈谈PLC梯形图的设计原则是什么?你平时写PLC程序的时候都主要注意哪些要点?

能结合实际例子的回答、原创最多、阐述最全的将得大奖,纯复制、粘贴将不得mp!

网友A:
梯形图中接点(触点)只有常开和常闭,接点可以是PLC输入点接的开关也可以是PLC内部继电器的接点或内部寄存器、计数器等的状态。 梯形图中的接点可以任意串、并联,但线圈只能并联不能串联。

网友B:
设计的一般步骤;

1)熟悉工艺流程;

2)计算点数与控制特点选型:CPU,电源模块,输入输出模块,模拟量模块或者特殊模块;

3)设计系统的工艺框图,电缆敷设图,电气原理图,接线图,布置图,

4)程序规划;分配程序所用的地址;

5)程序详细设计;

注意项:

1)注意输出的联锁;

2)设计时留有余量;

网友C:
初学PLC梯形图编程应遵循的原则:1、梯形阶梯都是始于左母线,终于右母线。2、接点应画在水平线上,不应画在垂直线上。3、不宜使用双线圈输出。4、并联块串联时,应将接点多的去路放在梯形图左方;串联块并联时,应将接点多的并联去路放在梯形图的上方。

网友D:
首先要熟悉控制工艺,弄清楚从工艺角度都提出了哪些控制要求?各种要求应该尽可能抽象成一个个的控制功能,要实现考虑这些控制功能如何在梯形图中得以实现?一般把这些控制要求尽可能转换为工艺流程图(当然要注意PLC程序是扫描式运行的特点),这个工艺流程图如果能够等效为程序流程图最好。这以上表面上看还没有进行梯形图编程,但实际是编制梯形图的前期准备工作,也不可忽视。

在进入梯形图编程阶段后,要注意:

1) 线圈不能直接与左母线相连。如果需要,可以通过一个没有使用的内部继电器的常闭接点或者特殊内部继电器常0N的接点来连接。

2) 梯形图都是从左母线开始,线圈接在最右边,接点不能放在线圈的右边。

3)应尽量避免线圈重复使用,也就是不使用双线圈输出。

4)梯形图程序必须符合顺序执行的原则,即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地执行,所以各行中作为线圈动作条件的触点及其组合如系串联,则触点多且复杂的组合尽可能在左边,同样触点多且复杂的组合在并联时尽可能在上面

5)多数PLC品牌允许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线圈并联输出,编程时应该尽可能这样做,不会引起误动作还对于提高执行速度有利。

6)对于某些品牌规格的PLC而言,需要注意尽量避免使用定时器或计数器的触点(即T□□□或C□□□)直接控制一个输出点(Y□□□,“□□□”为软元件编号),而是尽可能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元件过渡一下,以免T□□□或C□□□元件因其计数当前值在每一个循环扫描周期内都会刷新,从而可能导致Y□□□触点输出不稳定,有频繁通断交替的情况(其现象就如同继电器磁路磁阻过大的情况)

7)避免出现桥式电路的软元件触点组合编程,如果在将继电器线路转化成梯形图时遇到桥式电路,不要原样照搬过来,需要按照逻辑关系将桥式电路进行转化再输入梯形图。这是体现避免逻辑混乱,提高编程可靠性的原则。

8)编程中要注意使得程序尽可能简洁、直观、易读、易修改、少占用存储空间

9)要结合调试过程不断优化程序,提高可靠性和运行速度,去除可能存在的逻辑错误,有时还要再次确认某些控制工艺的要求是否准确明晰,有必要时还得回过头去与工艺人员重新商定

10)除非使用主控指令,竖向母线上不允许安排任何元器件(要注意并非所有的PLC品牌都有主控指令的,就是像诸如三菱的PLC那样有主控指令的,也要慎重使用,严格控制程序流程的转向,避免逻辑和实时响应性上的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初学PLC梯形图编程应遵循的原则:1、梯形阶梯都是始于左母线,终于右母线。2、接点应画在水平线上,不应画在垂直线上。3、不宜使用双线圈输出。4、并联块串联时,应将接点多的去路放在梯形图左方;串联块并联时,应将接点多的并联去路放在梯形图的上方。

补充几点:

1、PLC梯形图设计一定要先了解工艺要求,然后进行程序设计!

2、梯形图每一行都是从左母线开始,而且输出线圈接在最右边,输入触点不能放在输出线圈的右边。
3、 输出线圈不能直接与左母线连接。
4、注意梯形图程序运行时其执行顺序是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原则,编程时注意这方面的时序。

5、编程时注意互锁关系,虽然在机械方面已做了互锁限制,在软件方面同样要进行互锁;

6、为了阅读、维修方面,做好程序说明文档工作;

7、程序调试更改时,要做好原程序的备份工作(最好每次下载PLC前都要做好一个备份,防止更改后自己都不知道更改了啥),备份的程序最好已项目+备份时间命名!

8、注意程序的规范化、可移植性。

网友D:
站好位置,补充备用

网友F:
首先就是要熟悉其工作原理就是逐行扫描,再次就是根据电路图把实际的电路图转变成为PLC的梯型图,控制线圈不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串联输出,程序块使用完后就要结束该段阶梯进行下一段阶梯。同时在实际电路中每个继电器接触器最多只有两对常开和常闭触点但是在PLC中一个接触器或继电器可以有无数个常开常闭触点。

最重要的就是再程序写完后要是演义一下有时在理论可以通过的梯形图再实物上不成立。

网友G:
我只补充二点:1.PLC的输入点尽量使用常开,因为输入点连接的是光耦,如果用了常闭,光耦常通约5mA电流;2.分析PLC的逻辑与继电器逻辑有区别,PLC是按程序顺序执行的,在继电器电路有竞争冒险的,在PLC中就不一定存在竞争,继电器逻辑分析是不能忽视继电器触点动作时间的,PLC没这个问题。

网友H:
尽管梯形图与继电器电路图在结构形式、元件符号及逻辑控制功能等方面相类似,但它们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梯形图具有自己的编程规则。

1)每一逻辑行总是起于左母线,然后是触点的连接,最后终止于线圈或右母线(右母线可以不画出)。注意:左母线与线圈之间一定要有触点,而线圈与右母线之间则不能有任何触点。

2)梯形图中的触点可以任意串联或并联,但继电器线圈只能并联而不能串联。

3)触点的使用次数不受限制。

4)一般情况下,在梯形图中同一线圈只能出现一次。如果在程序中,同一线圈使用了两次或多次,称为“双线圈输出”。对于“双线圈输出”,有些PLC将其视为语法错误,绝对不允许;有些PLC则将前面的输出视为无效,只有最后一次输出有效;而有些PLC,在含有跳转指令或步进指令的梯形图中允许双线圈输出。

5)对于不可编程梯形图必须难过等效变换,变成可编程梯形图

6)有几个串联电路相并联时,应将串联触点多的回路放在上方

另外,在设计梯形图时输入继电器的触点状态最好按输入设备全部为常开进行设计更为合适,不易出错。建议用户尽可能用输入设备的常开触点与PLC输入端连接,如果某些信号只能用常闭输入,可先按输入设备为常开来设计,然后将梯形图中对应的输入继电器触点取反(常开改成常闭、常闭改成常开)。

网友I:
1,根据设备技术文件或工艺要求,形成大抵程序思路。

2,编写程序变量表。(各输入输出定义以及中间变量定义。)

3,根据动作流程编写梯形图程序。

网友J:
PLC编程应注意以下基本原则。

(1)外部输入/输出继电器、内部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等软元件的触点可重复使用,没有必要特意采用复杂程序结构来减少触点的使用次数。

(2)梯形图每一行都是从左母线开始,线圈接在最右边。在继电器控制原理图中,继电器的触点可以放在线圈的右边,但在梯形图中触点不允许放在线圈的右边。如图所示。

(3)线圈不能直接与左母线相连,也就是说线圈输出作为逻辑结果必须有条件。必要时可以使用一个内部继电器的动断触点或内部特殊继电器来实现。参见图所示。

(4)同一编号的线圈在一个程序中使用两次以上称为双线圈输出。双线圈输出容易引起误操作,这时前面的输出无效,只有最后的输出才有效。但该输出线圈对应触点的动作,要根据该逻辑运算之前的输出状态来判断。如图3所示,由于M1双线圈输出,所以,M1输出随最后一个M1输出变化,Y1随第一个M1线圈变化,而Y2随第二个M1输出变化。所以,一般情况下,应尽可能避免双线圈输出。

(5)梯形图程序必须符合顺序执行的原则,即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执行,如不符合顺序执行的电路不能直接编程,例如图所示电路不能直接编程。

                桥式电路

(6)梯形图中串、并联的触点次数没有限制,可以无限制的使用,如图所示。

(7)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线圈可以并联输出

网友K:
我只说一个:

所有的硬件I/O点,在程序中只能出现一次。因为设计过程中,I/O点更改、调换时常会发生,如果每个I/O点都被多处调用,改程序的时候就该头疼了。

网友L:
梯形图要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线圈不可以直接连母线

网友M:
我认为最重要的两点是:

1、不宜使用线圈重复使用,一般编译软件不把双线圈输出算为错误,如用重,在调试程序会有点小麻烦。像梯形图每一行都是从左母线开始,线圈接在最右边,线圈不能直接与左母线相连,不用注意软件也会提示你错误的。

   注:线圈重复使用问题可以通过交叉引用来检查。还有字节、字、双字地址也不要用冲突了。

2、掌握PLC程序的执行顺序,即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执行,如果这个都没掌握好,真碰到一个与扫描顺序有关的问题,估计三天也想不出。

网友N:
如果不包括I/O点数确定,只就变成而言个人觉得可以分为如下几点:

1)梯形图的每一逻辑行都是从左边母线开始,以输出线圈结束。
2)所有输入/输出继电器、内部继电器、TIM/CNT等触点的使用次数是无限的,且动合、动断形式均可。
3)所有输出继电器都可以用作内部辅助继电器,且触点使用次数也是无限的;但输入继电器不能作为内部辅助继电器。
4)输出线圈不能与左边母线直接相连,如果有这种需要,可通过一个没有使用过的内部辅助继电器的动断触点来联结。
5)同一个线圈不能重复使用。
6)两个或两个以上线圈可以并行联结,但不能串联。
7)程序的运行是以第一个地址到END指令,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执行,在编程时要考虑程序的先后顺序。

网友O:
1、不宜使用线圈重复使用,一般编译软件不把双线圈输出算为错误,如用重,在调试程序会有点小麻烦。像梯形图每一行都是从左母线开始,线圈接在最右边,线圈不能直接与左母线相连,不用注意软件也会提示你错误的。 注:线圈重复使用问题可以通过交叉引用来检查。还有字节、字、双字地址也不要用冲突了。 2、掌握PLC程序的执行顺序,即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执行,如果这个都没掌握好,真碰到一个与扫描顺序有关的问题,估计三天也想不出。

网友P:
1.双线圈有的时候PLC编译时会报错

2.逻辑切进入死循环

3.明确控制工艺,设计好适合的程序结构

网友Q:
梯形图编辑的程序逻辑性好,在调试、修改、学习中一目了然,是个不错的编程工具,可是现在的PLC控制逐渐由传统的开关量逻辑控制,转变为复杂的控制其中包含了逻辑、运算、交叉调用、PID,因此很多程序单纯的通过梯形图已经无法实现,就是能够实现也会异常复杂,因此现在的程序大部分是语句表编程,当然在简单额控制、单纯的逻辑控制和电器控制中梯形图还是能够实现的。

网友R:
安全、清晰、完备,能可靠完成预定功能。

网友S:
请教各位师傅一哈:西门子电机,250KW,铭牌上有:AMB  TEMP  40 ℃    MAC  TEMP  RISE  105K/SF1.15   SFA   545A    这样的参数。不知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S:

请教各位师傅一哈:西门子电机,250KW,铭牌上有:AMB  TEMP  40 ℃    MAC  TEMP  RISE  105K/SF1.15   SFA   545A    这样的参数。不知什么意思!谢谢

在外部温度40℃ 是电机温升105K(即在外界环境温度上再有105K的温升)/ 1.15倍额定功率时   电机定子电流545A

网友T:
回想一下,梯形图编程也是编程语言中用得较多的,尤其是在使用西门子和三菱的时候,到现在使用abb,由于梯形图功能太差,而且ST语言又有比较大的优势,所以现在几乎不用梯形图编程。

至于梯形图设计时讲究的原则,最大的原则是功能。功能上都不能实现,再好的构思也没有什么用。至于编程技巧,初学者也不要考虑太多,功能还是第一位的,多些语句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记得刚使用的时候,对于out功能不太理解,所以总是直接使用set和reset指令,虽然语句上不够简洁,但功能上一般还没有出过问题,这也是大家使用时常遇到的双线圈问题。

随着自己对PLC编程的熟悉,可慢慢使用编写子程序,这并不是说重复调用就使用子程序,而是让自己形成一个习惯,这样整个程序就简洁,以后同样好移植。

使用符号编程,也是提倡的;另外就是增加注释啦

网友U:
大概有以下几点:

1)每一逻辑行总是起于左母线,然后是触点的连接,最后终止于线圈或右母线

注意:左母线与线圈之间一定要有触点,而线圈与右母线之间则不能有任何触点。

2)梯形图中的触点可以任意串联或并联,但继电器线圈只能并联而不能串联。

3)触点的使用次数不受限制。

4)一般情况下,在梯形图中同一线圈只能出现一次。如果在程序中,同一线圈使用了两次或多次,称为“双线圈输出”。对于“双线圈输出”,有些PLC将其视为语法错误,绝对不允许;有些PLC则将前面的输出视为无效,只有最后一次输出有效;而有些PLC,在含有跳转指令或步进指令的梯形图中允许双线圈输出。

5)对于不可编程梯形图必须难过等效变换,变成可编程梯形图。

6)有几个串联电路相并联时,应将串联触点多的回路放在上方,如图5-2a所示。在有几个并联电路相串联时,应将并联触点多的回路放在左方,这样所编制的程序简洁明了,语句较少。

网友A:
一,梯形阶梯都是始于左母线,终于右母线(通常可以省掉不画,仅画左母线)。每行的左边是接点组合,表示驱动逻辑线圈的条件,而表示结果的逻辑线圈只能接在右边的母线上。接点不能出现在线圈右边。
二,接点应画在水平线上,不应画在垂直线上。
三,不宜使用双线圈输出。若在同一梯形图中,同一组件的线圈使用两次或两次以上,则称为双线圈输出或线圈的重复利用。双线圈输出一般梯形图初学者容易犯的毛病之一。在双线圈输出时,只有最后一次的线圈才有效,而前面的线圈是无效的。这是由PLC的扫描特性所决定的。
四,并联块串联时,应将接点多的去路放在梯形图左方(左重右轻原则);串联块并联时,应将接点多的并联去路放在梯形图的上方(上重下轻的原则)。这样做,程序简洁,从而减少指令的扫描时间,这对于一些大型的程序尤为重要。

楼主:
20MP获得者:
最后回复 the_wise

10MP获得者:
玻璃的心 rzb123
hjcan hjcan
陈石头 hh_clei

jingtao 惊涛骇浪

20积分获得者:
云锋 tclwzy
LAOPO1234 LAOPO1234
Piston topkingjun
Bhdxzgp bhdxzgp
李纯绪 lcx_jia
abysmal abysmal
welfare87 welfare87
陌上尘 zichen8716
jiaoanpeng jiaoanpeng
ye_w ye_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