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3-19-工控擂台-PLC的输入模块有几种?

楼主(2011-03-07):
请结合你的经验谈谈常用的PLC的输入模块有几种,各种输入方式的作用是什么?

能结合实际例子的回答、原创最多、阐述最全的将得大奖,纯复制、粘贴将不得mp!

网友A:
输入形式有:AI模拟量输入,DI数字量输入,和脉冲信号

网友B:
PLC输入模块:

数字量输入模块;采集数字量,也就是开关信号;

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模块量;是就是电压或者电流信号;

其他做特殊模块:热电偶模块,温控模块等

网友C:
PLC输入模块主要有:

1、数字量输入----开关量信号(DI)

2、模拟量输入----像压力、电流、电压、重量、速度、流量等等模拟信号(AI)

3、特殊模块输入-------温度模块、称重模块、热电偶模块

网友D:
PLC输入模块有:

开关量输入模块:作用是接收现场的开关信号,并将输入的高电平信号转换为PLC内部所需要的低电平信号。根据电源不同又分为直流输入模块、交流输入模块和交直流输入模块。

模拟量输入模块:作用是进行模拟量到数字量的转换。

网友E:
PLC 输入模块有三种形式:①数字量输入模块 比如:开关量信号(DI)②模拟量输入,比如:压力、电流、电压、重量、速度、气压、流量,加速度等等模拟信号(AI)③特殊模块输入,比如:温度模块、称重模块、热电偶模块、热敏模块。

网友F:
1、数字量输入模块:包括DI、DO、DI/DO

2、模拟量输入模块:AI、AO、AI/AO

3、功能模块:FM

网友G:
我们用西门子的PLC数量较多,我就针对西门子的产品来说一下吧:

数字量扩展模块:EM221、222、223系列。

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1、232、235

调制解调器模块:EM241

位控模块:EM251

PROFIBUS-DP模块:EM277。这个我们用的最多,只要带总线的,全部是这个。

网友H:
模拟量输入模块、数字量输入及扩展模块、特殊I/O模块、智能模块等。以光洋DL系列PLC为例介绍,具体如楼下所示(但其中个别的模块不是单纯的输入模块,也包含输出作用的部分):

网友H:
1、模拟量输入(AI)模块:如F2-04AD-1 、F4-08AD等,它的作用是将4或8通道的模拟量信号(电压或电流信号)转换后以为数字量信号的形式输入到PLC内的存储区单元

2、开关量的输入(DI)模块及扩展(EX)模块:其作用就是将外部开关量、数字量信号输入到PLC内部,具体如有8点的直流电压信号输入模块D2-08ND3,8点带交流输入信号的输入模块D2-08NA-1,主槽用扩展通讯输入模块D2-CM、从槽扩展通讯输入模块D2-EM模块等。

3、特殊I/O模块:例如计数器接口输入模块D2--CTRINT  ,是将外部计数脉冲信号输入到高速技术通道的内部存储区;F4-08THM模块,实现8通道热电偶信号输入;F4-08RTD模块,实现8通道16位热电阻信号输入;

4、智能(IM)模块:如上位通讯模块D2-DCM,它可以让DL系列plc实现与上位机之间的RS-232/422串行通讯功能;D2-RMSM模块,用于DL系列PLC构成远程I/O的主局域网控制;U-02RM模块也是实现I/O通讯或远程I/O主控模块,不过不是单一的输入,还包括输出信号位地址

网友I:
目前最常用的PLC 或者DCS的输入模块有以下几类。

注:每个模块的IO点数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设计。

1. DI

     1.1  DC24V  源型;

     1.2  DC24V 漏型;

             有些厂家是不区分的,共零或者共火均可。

      1.3 DC48V   发电厂DCS经常用。

       1.4 AC110V

        1.5 AC230V。

        有些厂家的 AC110V和AC230V是通用的。

         1.6 DC110V。 这个不常用,主要用于高压直流电网,高压交流电网的直流保护系统。

2.    AI

         3.1  AI  0/4-20mA  ~ 0-5V  2Wire  AI卡可外供电;

         3.2 AI  0/4-20mA  ~  0-5V  4Wire  AI 卡不可外供电;

          有的厂家 2线制,4线制的 选择是在卡上用跳线选择的。

          3.3 AI  -10~+10V。 双极性的 AI,很少用,但是也有用的。

           3.4 AI-RTD  PT100,PT1000,Cu10,Cu50.

            我国最常用PT100 和Cu50. 欧洲爱用 Cu10. PT100 各地应用都不多。

           3.5  AI-TC

            国内最常用的基本上也就是 J型 和 K型。

3. PI

      4.1 PI  高速计数 或者脉冲捕捉模式。

             脉冲频率的范围各个厂家规定的不一样。

4.  SOE

        5.1  SOE  现在电力和石化应用最多,冶金和化工也开始有较多的要求了。

                这个DCS厂家实现的都相对挺好,而PLC厂家的SOE都不太方便,有的根本没有。

网友J:
FX系列PLC输出形式有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晶闸管输出

网友I:
11 楼的有没有文章的标题?

楼主在问 PLC的输入模块,

你回到了,搞不好他下一期的题本来要出 PLC输出模块的,

你把人家的后路都给断了,

O(∩_∩)O

网友H:
12楼的不是也断了楼主的后路?

你在10楼回复到:

2. DO

2.1 DC24V 晶体管输出

2.2 AC230V SSR输出。高速。

2.3 Relay NO 干接点,电压等级DC24V--AC230V任意,但是别在同一组混合不同的电压就行了。

2.4 Relay NC 常闭的干接点,现场很少用的”

--------“搞不好他下一期的题本来要出 PLC输出模块的”

以及“目前最常用的PLC 或者DCS的输入模块有以下几类”

---------“搞不好他下一期的题本来要出DCS模块的”

网友K:
PLC输入模块大致分为数字输入DI,模拟量输入AI以及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DI/DO,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AI/AO。

数字的输入模块DI,按输入电压又可分为24VDC、220VAC、110VAC,按输入点数可分为16点、32点;

模拟量输入模块AI可分为2类4种量,2类分别是电压型和电流型。电压型有0-10V和-10到10V,电流型主要有4-20MA,0-20MA。

网友I:
惭愧惭愧。

^_^

怎么把DO写上去了。。。

网友L:
PLC输入模块大概有:

1、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入信号(DI)

2、模拟量输入:像压力、温度等模拟信号输入(AI)

3、特殊模块输入:-温度模块、称重模块、热电偶模块

网友M:
以这几年的工作经验,PLC输入模块主要分为:单纯的数字量输入模块和智能模块

单纯的数字量输入模块即为:DI模块。以三菱Q系列为例:QX42,QX41等等

智能模块 :主要是输入为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0~5V.0~10V.4~20MA等),智能模块应用于测量温度,压力,重量以及距离等场合。以三菱Q系列为例:用于测量距离,读取编码器信号的QD62,用于读取温度信号的Q64RD等

网友N:
1,离散量输入 DI,接入开关量信号

2,模拟量输入 AI,接入变送器或传感器输出的电流或电压信号

3,特殊模块输入,高速计数等。

网友O:
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区分一下:

1、纯DI,为啥说纯呢,等看看下面的几点就明白了,电压等级比较宽,低的只有5V,高的有220V(甚至是交流);

2、可配置的DC,这个c就是configuration,即DC模块是可配置成DI或DO的,这样可配置的通常电压等级就没有纯DI那么宽了,一般是直流24V;另外不同品牌之间对应的软件地址可能相同或者不同。

3、可配置的AI,呵呵,没错,这个A正是模拟量输入模块,不仅仅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配置成不同类型输入的,还可以组态成DI

4、纯特殊功能模块,也同样是可组态的。

基本就是这些,这样的区分并不与大家有所矛盾,只是将模块的可组态、可灵活配置做个区分。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不少普通的输入也能组态为高速计数,不过频率一般不会高于30HZ

网友P:
根据现场输入信号的不同,可将输入模块分为开关量输入模块和模拟量输入模块。
开关量输入模块的作用是把各种开关信号变成CPU所需的TTL标准信号。按输入端电源类型,又可将其为直流输入模块和交流输入模块。输入信号经分压、限流、滤波后再通过光电耦合转换成TTL(5V)标准信号。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作用是把现场连续变化的模拟量信号如温度、流量、电流、电压等转换成CPU能够处理的若干位数字信号。模拟量输入电路一般由运放变换、模数转换(A/D)、光电隔离等组成。

网友Q:
所谓PLC的输入通常是说,这个外来的信号进入PLC需要进行处理的一切信号的传输形式。

这个有模拟量输入、开关量输入、热阻输入(电阻信号输入)、热偶输入(电压信号输入)、频率信号输入、数字量输入(RS485、RS232等等)。

网友R:
模拟量输入模块-AI;

数字量输入模块-DI;

温度热电阻输入模块-RTD;

脉冲量输入模块-PI;

通信模块等等。

网友S:
以西门子S7-300为例子有一下输入单元:

1、数字量输入例如SM 321 数字输入模块。

2、模拟量输入例如SM 331 模拟输入模块。

3、EX 数字量输入模块,例如6ES7 321-7RD00-0AB0。

4、功能模块:含有计数器模块FM 350-1;FM 351 快速/ 慢速进给驱动位控模块;FM 352 电子凸轮控制器。

5、通信处理模块例如CP 340 通讯处理器。

当然,我的回答有点广义了,就是将能有信号进入的模块都算作输入模块了。如果是狭义的PLC输入模块则只包含1~3。

网友T:
PLC的输入模块一般分以下几种:

1,数字量(也称开关量),其中又分直流输入与交流输入,交有交直流输入,嗯,好象还分有源输入与无源输入,比如三菱FX系列的输入一般主是有源直流输入,输入信号部分无需外接电源。而松下FP系列输入模块则为有源直流输入,其输入信号部分需要外接电源。交流输入其实是一回事,到了内部还是变成直流输入了。、

2,模拟量输入,其输入方式分电压输入与电流输入两种。电压输入一般为0-5V或0-10V,电流输入一般为4-20mA,如三菱FX2N-2DA

3,特殊模块输入,实际上就是针对某一常用的功能而专门制成的单一功能的模拟量或数字量输入模,如热电偶模块,流量模块,编码器模块等等。例如三菱EM231 TC就是一热电偶模块

楼主:
20MP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10MP获得者:

 云锋 tclwzy

展翅飞翔 qiaopeng1231

 秒杀G wain0222

ssiked ssiked

 ye_w ye_w

20积分获得者: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伺服菜鸟 shiliucheng

 陈石头 hh_clei

一品黄山 张立旺

 welfare87 welfare87

zling zling

jiaoanpeng jiaoanpeng

玻璃的心 rzb123

 hjcan hjcan

 bhdxzgp bhdxzgp

 jingtao 惊涛骇浪

 guohailing666 guohailing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