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3-20-工控擂台-采样/保持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3-07):
采样/保持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你在平常的工作中是否能用到采样/保持器?如果能用到请详细介绍其应用(最好有实物图和电路原理图).

网友A:
采样/保持器是一种具有信号输入,信号输出以及由外部指令控制的模拟门电路.它主要由模拟开关K,电容CH 和缓冲放大器A组成,采样/保持器的工作原理:
在t1时刻前,控制电路的驱动信号为高电平时,模拟 开关K闭合,模拟输入信号UI通过模拟开关K加到电容CH 上,使得电容CH端电压Uc跟随模拟输入信号U1变化而变化,这个时期称为跟踪(或叫采样)期.
在t1时刻,驱动信号为低电平,模拟开关K断开,此时电容CH上的电压Uc保持模拟开关断开瞬间的U1值不变并等待A/D转换器转换,这个时期称为保持期.

在t2时刻,保持结束,新一个跟踪(采样)时刻到来,此时驱动信号又为高电平,模拟开关K重新闭合,电容CH端电压Uc又跟随模拟输入信号UI变化而变化,直到t3时刻驱动信号为低电平时,模拟开关K断开.

网友B:
采样保持器详细说明如下:

S/H采样/保持器  :在A/D转换过程中,必须保持输入信号不变,这时S/H采样保持器有2种工作模式:一种是采样模式,此时其输出跟踪模拟输入电压;一种是保持模式,此时输出保持在命令发出时刻的输入模拟值上直至保持命令撤销。大多数S/H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但不包括电容部分,常用的有LF398、AD582等。LF398如图,其7、8脚分别为逻辑参考、开关逻辑控制端,它们接到A1的两相输入端,A1无反馈回路,工作时处于正反向饱和输出状态,当8脚输入为“1”时A1反向饱和输出将内部开关K“闭合”,此时采样保持器工作于输入采样模式,而8脚输入逻辑电平为“0”则K断开,是保持输出模式。3脚接多路开关输出端,是S/H的差动输入端,2脚为输入偏置调整端,上面画的A1将模拟信号输入,不加以放大幅值,其输出侧有反并联的二极管实现对模拟信号的限幅,6脚经过一个外接的保持电容后接系统地,5脚输出信号到A/D转换器,A2是电压跟随器按照 1的比例增益(其输入阻抗较高,输入端几乎不取电流)将模拟信号输出。

日常使用PLC、智能仪表、DCS的A/D转换模块中一般含有采样保持器,不过我们在使用时不必关心采样保持器的工作状态,就像我们不必关心内部的其他电子线路结构一样。可能有时候器件损坏需要维修到,一般也就是检测下外围元件如保持电容是否完好、外部的偏置调整是否合适等即可,如果这些没问题也就直接更换IC块即可,件儿一般也好买到没啥复杂的

网友C:
采样保持器由输入放大器N1,模拟开关S,保持电容C,输出放大器N2等组成。如下图所示:
工作原理: 采样期:当控制信号使模拟开关S闭合时,输入信号Vi经输入放大器与保持电容相连,输出电压Vo可随输入信号Vi变化,电容上的电压与输入电压相同。保持期:当控制信号使模拟开关断开时,电容只与放大器N2高阻输入端相连,这可以保持模拟开关断开前瞬间的输入信号Vi的值不变,输出放大器因此也可在相当长时间保持一个恒定输出值不变,直至模拟开关再次闭合。

网友D:
A/D转换需要一定时间,在转换过程中,如果送给ADC的模拟量发生变化,则不能保证精度。为此,在ADC前加入采样/保持器。采样保持电路有两种工作状态:采样状态和保持状态。 采样状态:控制开关K闭合,输出跟随输入变化.下边是电路模型

网友E:
        采样保持电路的最简电路构图如4楼所画,但不应有并接的电容 Cs,这里就不再重画,以此图来说明工作原理:

       1、一般情况开关K 应处于闭合状态,这样使电压跟随器A2的输出Uo时时保持等于输入电压Ui,即Uo是时时跟随Ui的变化而变化。当需要采集电压信号时,断开开关K就可,其原因就是利用电容在换路时保持换路前的电压值不变的特点。故K断开后,CH 的电压仍保持断电前的瞬间电压值。A2跟随器的输入端(+)的输入电阻阻值非常非常的大(A2一般多选用绝缘型运放器构成),使CH无路释放电能,故电压幅值不会衰减,即起到保持采样值不变的作用。就是说,开关断开的瞬间为数据采样,K断开的间隔时间内为数据保持。

         2、为什么开关K不应并接Cs呢?我们看,如有并接Cs,当K 断开后,CH并没有与Ui彻底断开,通过Cs又把输入信号Ui串加进来,而且使CH的电压<Ui(二个C的串联分压),这样就使该电路失去采样与保持的作用。

        3、好的采样保持电路,CH与与之相连接的电子开关K及做跟随器用的放大器A2的选择非常重要,要求:CH漏阻、A2的输入电阻、开关K 断电后的漏阻越大越好。这样才可确保在K断开的一段时间里,CH电压衰减的十分微小。

网友F:
采样/保持器的一般结构形式:

工作原理如下:

a)、在t1时刻前,控制电路的驱动信号为高电平时,模拟开关K 闭合,模拟输入信号Ui 通过模拟开关加到电容CH 上,使得CH端电压UC 跟随 Ui 变化而变化。
b)、在t1时刻,驱动信号为低电平,模拟开关K断开,此时电容CH 上的电压UC 保持模拟开关断开瞬间的Ui 值不变并等待     A/D转换器转换。
c)、在t2时刻,保持结束,新一个跟踪时刻到来,此时驱动信号又为高电平,模拟开关K 重新闭合, CH 端电压UC 又跟随Ui 变化而变化。

b)、t3时刻,驱动信号为低电平时,模拟开关K断开。

网友G:
采样保持器的原理就是两个运放,一个采样,一个保持,采样运放把输入传到保持电容,要求能够驱动大电容负载。保持时采样运放输出和电容断开。保持运放把保持点容上的电压送到输出。要求运放输入电流小。

网友E:
补充:下面是我设计过的采样保持线路:

            该电路是由模拟开关4066、运放器LF355(输入阻抗为10的2次方欧姆)、反向器4049等件组成,精细调节微调电阻RW1,以确保运放器的3脚输入电压=6脚输出电压。4049的3脚为控制输入端,不采样时,其电位=0V,使其2脚输出为高电位,去4066控制端11脚,使 4066 通导,使输入信号U入直接加在C1和LF355的3脚上,使C1电压=U入,U出=U入(跟随变化)。

        如要进行采样,控制输入端(4049的脚)输入一的脉宽=T的正脉冲,使4066阻断,C1将在T宽度的时间里保持断电前(脉冲前沿瞬间)的电压不变,以供后级A / D转换器一个稳定的输入信号。其波形图见上图右侧图:图中U出曲线的的红线段即为采样并保持的电压值,幅度为脉冲前沿瞬间U入信号曲线对应点的电压值。

网友H:
采样/保持器是一种用逻辑电平控制其工作状态的器件。

工作原理如图:

①在t2时刻,保持结束,新一个跟踪时刻到来, 此时驱动信号又为高电平,模拟开关K 重新闭合, CH 端电压UC 又跟随Ui 变化而变化;

②t3时刻,驱动信号为低电平时,模拟开关K断开

它具有两个稳定的工作状态:

①跟踪状态  在此期间它尽可能快地接收模拟输入信号,并精确地跟踪模拟输入信号的变化, 一直到接到保持指令为止。

②保持状态  对接收到保持指令前一瞬间的模拟输入信号进行保持。
采样/保持器主要起以下两种作用:
①“稳定” 快速变化的输入信号,以减少转换误差

②用来储存模拟多路开关输出的模拟信号,以便模拟多路开关切换下一个模拟信号

常用采样保持器AD582

①有较短的信号捕捉时间,最短达6s

②有较高的采样/保持电流比,可达10000000

③具有相互隔开的模拟地、数字地,从而提高了抗干扰能力

④AD582可与任何独立的运算放大器连接

AD582实际应用中电路图

网友I:
为什么要采样保持呢,因为仪表内部的程序运行时是需要时间的,即周期性的循环执行,那么对于要处理的采集好的数据的读取就不是连续性的,而是离散性的,即一个周期读取一次,所有对于采集数据的电路其处理好的信号只能是进行暂存,等程序执行到时,在采集下一组数据。

说到底这就是数字量与模拟量的区别。

网友J:
采样保持器基本电路,通常由保持电容C、模拟开关K和运算放大器A1、A2等组成。采样/保持电路有采样和保持两种工作状态,由控制逻辑的输入端来选择。采样期间,逻辑输入控制信号使模拟开关K闭合时,输入信号Vi经过跟随器A1对保持电容C快速充电;输出电压Vo可以随输入信号Vi变化;在保持期间K断开,由于运算放大器A2输入阻抗很高,理想情况下电容器C将保持模拟开关K断开前瞬间的输入信号Vi不变,输出放大器A2因此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一恒定输出值不变,直至模拟开关K再次闭合为止。

网友K:
        如果直接将模拟量送入A/D转换器进行转换,则应考虑到任何一种A/D转换器都需要用一定的时间来完成量化与编码的操作。在转换过程中,如果模拟量产生变化,将直接影响转换精度。特别是在同步系统中,几个并联的参量需取自同一瞬时,而各参数的A/D转换又共享一个芯片,所得到的几个量就不是同一时刻的值,无法进行计算和比较。所以要求输入到A/D转换器的模拟量在整个转换过程中保持不变,但转换之后,又要求A/D转换器的输入信号能够跟随模拟量变化。能够完成上述任务的器件叫做采样——保持器(Sample/Hold),简写为S/H。
       采样保持器又叫做采样保持放大器(SHA),它的原理如图所示。它由模拟开关S、保持电容C和缓冲放大器组成。其工作原理如下:
      S/H有两种工作方式,一种是采样方式,另一种是保持方式。

采样保持器的主要性能参数有采样时间、孔径时间、输出电压衰减率、直通馈入等。
       (1)采样时间:给出采样指令,跟踪输入信号到满量程并稳定在终值误差的(0.2~0.005)%内变化所滞留的最小时间;
       (2)孔径时间:保持指令给出后到采样开关真正断开所需的时间;
       (3)输出电压衰减率:保持阶段中泄漏电压引起的放电速度;
       (4)直通馈入:输入信号通过采样保持开关的极间电容穿通到保持电容上的现象。

采样——保持器的主要用途是:

       (1)保持采样信号不变,以便完成A/D转换;

       (2)同时采样几个模拟量,以便进行数据处理和测量;

       (3)减少D/A转换器的输出毛刺,从而消除输出电压的峰值及缩短稳定输出值的建立时间;

       (4)把一个D/A转换器的输出分配到几个输出点,以保证输出的稳定性。

LFl98/298/398的原理图

选择采样――保持器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输入信号范围、输入信号变化率、多路转换器的切换速度、采集时间等。若输入模拟信号变化缓慢、D/A转换器转换速度相对很快,可以不用采样保持器。

网友L:
木有用过。偶不知道。

楼主:
20MP获得者:
wyb2866255 wyb2866255

10MP获得者:
陈石头 hh_clei
最后回复 the_wise
hjcan hjcan

20积分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jingtao 惊涛骇浪
zling zling
jiaoanpeng jiaoanpeng
勇者 zyw3166
Piston topkingjun
梦回唐朝 dwh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