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3-22-工控擂台-为什么电磁流量计不能应用在脱盐水的流量测量?

楼主(2011-03-07):
我们知道电磁流量计是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在非磁性管道中,利用测量导电流体平均速度而显示流量的感应式仪表,请问:为什么电磁流量计不能应用在脱盐水的流量测量?请结合其原理来分析!

能结合实际例子的回答、原创最多、阐述最全的将得大奖,纯复制、粘贴将不得mp!

网友A:
 电磁流量计由变送器和转换器两部分组成,两者之间用连接线(包括励磁线、信号线)相互连接。
变送器是基于电磁感应定律工作的,被测介质垂直于磁力线方向流动,因而在与介质流动和磁力线都垂直的方向上产生一感应电动势Ex.
EX = Bdv×10-4 V
式中 B —— 磁感应强度,T(特斯拉);
d —— 两电极间距离(管径),cm ;
v —— 被测介质的平均流速,cm/s。
被测介质的体积流量Q与d和v有关
Q= d2v
由上式得 EX = 10-4 V
当磁场强度B、两电极间距离d一定时,则
EX = Kq
式中 k= 10-4 ,为一常数。
转换器是一个高输入阻抗,且能抑制各种干扰成分的交流毫伏转换器。

脱盐水导电率低,流动得脱盐水不能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动势,所以电磁流量计不能应用在脱盐水的流量测量。

网友B:
这是由于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原理所决定的,它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由于脱盐水的导电率低于电磁流量计测量范围的下限5倍。无法产生正常的电磁感应。

网友C:
脱盐水?什么是脱盐水?是脱出化学意义上的盐么,那么若是含有酸性、碱性的水呢。

偶的理解若这个脱盐水就是纯净水,那么不能用电磁流量计测量,若是只单纯的脱盐水那么还是能够测量的。

电磁流量计不能测量纯净水的原因是,因为纯净水内的电解质都过滤掉了,其变成不导电的介质了,那么对于电磁流量计就不可能了,这个说明书上就明确指出不能用于导电率低的液体,原理都知道。

网友D:
电磁流量计由传感器和转换器两部分构成。它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工作的,用来测量电导率大于5μS/cm导电液体的体积流量,是一种测量导电介质体积流量的感应式仪表。盐水能导电就是因为水中存在可以导电的离子(主要是溶于水的强电解质)。 而脱盐水都几乎不含离子了,几乎不导电(脱盐水的电导率≤0.5μs/cm),所以不能用电磁流量计来测量脱盐水的流量,建议用旋涡流量计、孔板流量计。

网友E:
        电磁流量计是基于电磁感应定律工作的流量测量仪表,它适用用于测量具有一定电导率的液体的体积流量,而脱盐水的电导率低于电磁流量计对电导率的最低限,因此不能选用电磁流量计来测量脱盐水的流量;

网友F:
将所含易于除去的强电解质除去或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水。脱盐水中的剩余含盐量应在1~5毫克/升之间。电磁流量计用来测量脱盐水会显示空管报警。

网友G:
1、什么是脱盐水:

       脱盐水是将所含易于除去的强电解质除去或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水。脱盐水中的剩余含盐量应在1~5 毫克/升之间。制取脱盐水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①蒸馏法,使含盐的水加热蒸发,将蒸气冷凝即得脱盐水;②离子交换法,使含盐的水通过装有泡沸石或离子交换剂的交换柱(见离子交换),钙、镁等离子留在交换柱上,滤过的水为脱盐水;③电渗析法,借离子交换膜对离子的选择透过性,在外加电场作用下,使两种离子交换膜之间的水中的阳、阴离子,分别通过交换膜向阴、阳两极集中。于是膜间区成为淡水区,膜外为浓水区。从淡水区引出的水即为脱盐水。

2、电磁流量计测量原理

        电磁流量计测量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流量计的测量管是一内衬绝缘材料的非导磁合金短管。两只电极延管径方向穿通管壁固定在测量管上。其电极头与衬里内表面基本齐平。励磁线圈由双向方波脉冲励磁时,将在与测量管轴线垂直的方向上产生一磁通量密度为 B 的工作磁场。此时,如果具有一定电导率的流体流经测量管,将切割磁力线感应出电动势 E 。电动势 E 正比于磁通量密度 B ,测量管内径 d 与平均流速 v 的乘积。电动势 E (流量信号)由电极检出并通过电缆送至转换器。转换器将流量信号放大处理后,可显示流体流量,并能输出脉冲,模拟电流等信号,用于流量的控制和调节。

           E=KBdv
            式中:E-----为电极间的信号电压( V )
                        B----- 磁通密度( T )
                        d----- 测量管内径( m )
                        v----- 平均流速( m/s )
3、为什么电磁流量计不能应用在脱盐水的流量测量?

       脱盐水的电导率太低了,电磁流量计测量的介质的电导率至少大于5μS/cm吧(一般说明书或者选型样本上都有说明最小电导率是多少)。所以是无法用电磁流量计测脱盐水的。

网友H:
这“擂台”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也可以来回帖。

网友I:
既然是脱盐水,各项工艺指标应该是达到工艺指标要求的,也就是,脱盐水内的各种离子含量极低,低到电磁流量计对电导率的最低要求,而我们知道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原理是基于电磁感应定律,即液体中要有电流产生,因此只能测量具有一定电导率的的液体。因此,电磁流量计不能测量脱盐水。

网友J:
应该可以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G:

1、什么是脱盐水:

       脱盐水是将所含易于除去的强电解质除去或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水。脱盐水中的剩余含盐量应在1~5 毫克/升之间。制取脱盐水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①蒸馏法,使含盐的水加热蒸发,将蒸气冷凝即得脱盐水;②离子交换法,使含盐的水通过装有泡沸石或离子交换剂的交换柱(见离子交换),钙、镁等离子留在交换柱上,滤过的水为脱盐水;③电渗析法,借离子交换膜对离子的选择透过性,在外加电场作用下,使两种离子交换膜之间的水中的阳、阴离子,分别通过交换膜向阴、阳两极集中。于是膜间区成为淡水区,膜外为浓水区。从淡水区引出的水即为脱盐水。

2、电磁流量计测量原理

        电磁流量计测量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流量计的测量管是一内衬绝缘材料的非导磁合金短管。两只电极延管径方向穿通管壁固定在测量管上。其电极头与衬里内表面基本齐平。励磁线圈由双向方波脉冲励磁时,将在与测量管轴线垂直的方向上产生一磁通量密度为 B 的工作磁场。此时,如果具有一定电导率的流体流经测量管,将切割磁力线感应出电动势 E 。电动势 E 正比于磁通量密度 B ,测量管内径 d 与平均流速 v 的乘积。电动势 E (流量信号)由电极检出并通过电缆送至转换器。转换器将流量信号放大处理后,可显示流体流量,并能输出脉冲,模拟电流等信号,用于流量的控制和调节。

           E=KBdv
            式中:E-----为电极间的信号电压( V )
                        B----- 磁通密度( T )
                        d----- 测量管内径( m )
                        v----- 平均流速( m/s )
3、为什么电磁流量计不能应用在脱盐水的流量测量?

       脱盐水的电导率太低了,电磁流量计测量的介质的电导率至少大于5μS/cm吧(一般说明书或者选型样本上都有说明最小电导率是多少)。所以是无法用电磁流量计测脱盐水的。

讲的真不错,支持了。

楼主:
20MP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10MP获得者:
陈石头 hh_clei
zncyd1987 zncyd1987
玻璃的心 rzb123
zxjjynl zxjjynl

20积分获得者:
AQD008 AQD008
jiaoanpeng jiaoanpeng
一品黄山 张立旺
燕山雪 tjl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