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频器可以接220电运行吗

楼主(2011-03-07):
变频器是MM420的,1.5kw,看铭牌是380V交流,但是端子上标着L1和N什么意思?也可以接220V吗?

网友A:
肯定不能接。

L1、L2、L3分别是三相市电输入

DC+、DC-是直流母线的正负极

U、V、W分别是输出的三相

从图片上还不晓得这个N是什么意思,

不过很多变频器的N-是代表直流母线负的,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误认为N为零线而错误接线造成事故。

网友B:
可以,我有一款440的,接220V能够使用,但不能接错。另外可以查一下说明书。

楼主:
能接还是不能接呢?

楼主:
MM420变频器手册上是这样画的,不知道可以接吗?

网友C:
没有。他两个电源规格的用同一个外壳。

网友D:
有的380V的变频器接220V时,开关电源多不会起振。

现在市场上换没有见到可以220V与380V通用的。

楼主:
刚才大胆的试了一下,我接上220的电,变频器报电压过低故障,看样只能接380了。谢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才大胆的试了一下,我接上220的电,变频器报电压过低故障,看样只能接380了。谢谢大家

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F:
两种电源共用的外壳,按铭牌接线

网友G:
如果是380的就不能接220,220的也不能接380的,按照铭牌接线没问题,为了安全,先看下说明书,实在不行先接个220的,看什么反应,如果显示电压过低或无显示再接380不迟。一切为了安全。

网友H:
两个电源规格共用同一种外壳,不能接220v,如果是220v的它的L3没接线端子。

网友I:
实践出真知,如果变频器长期不用的话,可以用市电给变频器充电啊~~请大家指正

网友J:
实践出真知,如果变频器长期不用的话,可以用市电给变频器充电啊~~请大家指正 ----要用220V---先冲电(L1/L2/L3);再加380V

网友K:
完全可以,就接L1、N,和短接L1和L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