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20期——变频器采用数字量/模拟量控制好还是采用总线控制好?

楼主(2011-03-07):
本周擂台:变频器采用数字量/模拟量控制好还是采用总线控制好?

        采用数字开关量可以启停变频器,采用模拟量可以设置变频器的频率;采用总线通信方式也可以控制变频器。那么,变频器采用数字量/模拟量控制好还是采用总线控制好?
1、列举出两种控制方式的优缺点,可以从可靠性、成本、复杂程度、人力物力投入、实现方式、各自适合的应用环境、实际案例等等方面去论述。
2、 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3月20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楼主:
有时候为这个事情纠结中,许望多多给予帮助哈

网友A:
盯了老半天了,咋没人来打擂啊?再不打擂偶上了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变频器采用数字量/模拟量控制好还是采用总线控制好?首先,这个问题要辩证的看,各有千秋!

1、从成本控制方面。采用总线控制时需要选配专用控制板卡选件,增加额外的费用,而采用数字量/模拟量控制时,一般变频器都标配这样的接线控制端子,可以直接使用。

2、从施工难易程度方面。采用总线控制时,众多接线往往一根总线搞定,接线方便,但对编程、调试人员技术要求较高,而采用数字量/模拟量接线复杂,对编程、调试人员技术要求较低。

3、从安全、稳定性方面。数字量/模拟量控制,变频器一般相互独立,变频器之间不会有相互影响,但由于接线较多,增加故障率;总线控制采用一根总线控制从多现场设备,总线任一处断线,都会对整个系统造成影响,节点间接线一般通过环网、并联、冗余方式可以一定程度的杜绝这方面的影响;

4、通讯速度方面。总线控制要明显优于数字量/模拟量控制。

5、可移植性方面。由于从多变频器厂家采用的总线形式不同,如同是工业以太网通讯,西门子、丹佛斯采用的是Profinet STR协议,而施奈德等变频器却是Ethernet IP协议,可移植性较差;而数字量/模拟量控制方式比较统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盯了老半天了,咋没人来打擂啊?再不打擂偶上了啊!

那你上擂,还等啥呢?

网友C:
1.从成本上讲,当然是端子控制(即数字量模拟量控制)更便宜,总线控制需要给变频器安装通讯板,给控制部分加通讯模块,这都需要花不少钱

2.端子控制通常电缆比较多,总线控制电缆少。但端子控制更直观,总线包含的软件部分多

3.总线控制对工程师的要求更高

4。控制速度上来说,差不多,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D:
小型设备用前两种就行了,总线控制在大型设备要求高的地方用的多,通讯嘛,就那么回事,做过一次,一通百通,

网友E:
我自己用的方案:
1,启动/停止靠外部开关,这样安全上要保险些(心里作用)
2,频率采用通讯方式(MODBUS),这样功能多些。我最近用在一台出口的设备上打算3种方式都用。1:外部开关给定频率。2:模拟量。3:通讯。现场根据需要在变频器上设置参数就行了。(提高保险系数)
优缺点:
1:外部开关最保险,最经济性第2。
2:通讯方式最靠不住,但最经济(现在的PLC和变频都带了MODBUS通讯功能吧)。
       3: 模拟量稳定性只要干扰和防雷及隔离措施做的好就行,但功能只限与给定频率了。经济性最差(虽然变频带了模拟量输入端,但要占用PLC的模拟量端口)

接线:
1:全外部开关控制方式,接线及附属设施要多,精确度不够好
2:全通讯方式:接线最少,功能最多。(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3:全模拟量控制:如果启、停也用模拟量做的话,接线最多,功能一般,精度比开关控制的好。

举例:
我最近这台准备出口的为例,变频使用台达B、E系列:启、停用外部开关(02:01=1),
给定频率使用通讯(02-00=4)通讯地址:09-00=3波特率09-01=1(9600).协议:09-04=1(7E1,ASCII)
给定频率使用模拟量(0-10V,02-00=1)、
给定频率使用外部开关方式(04:05=10,04-06=11),

网友F:
第一,从可靠性上来说,总线控制优于数字量/模拟量控制。各种厂家的总线设计,都有一套复杂的算法来保证其信号传输的可靠性与安全性。而数字量/模拟量控制没有办法对自己获得的信号进行正确与错误的判断。特别是当电压信号为DC24V时,很容易受到外界信号的干扰。在工业环境中,也很难保证一切通讯电缆的布置都尽如人意。

第二,从获得信号的连续型上来讲。使用总线控制可以比较容易的使得受控端获得连续信号,而数字量控制只能获得一个离散量。模拟量控制虽然能够得到连续量,又存在易受干扰和控制精度不够的问题。

第三,从可移植性以及经济性上来说。由于现在各大总线提出的厂商的协议不太统一,有时候虽然通讯协议一致但是生产厂家不一样,设备的通信也很难进行,而使用数字量控制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而且,购置通信模块要增加成本,从经济性上来说还是使用数字量控制为宜。

总的来说,这两种控制方式在短期内还将长期存在,而非此消彼长的问题!

网友G:
在选用何种形式控制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工艺的要求,一把场合使用变频器的目的都是为了调速和节能,若这个工艺对节能的要求差,机泵的运转速度也是基本恒定,需要改变转速时可以通过变频器的面板控制,那么这样的变频器使用普通的开关量即可,通过点动的开停和机泵的状态返回,即可实现远距离控制,但是负载变化或要改变转速时需要人工调节变频器的参数。

模拟量控制,特别适用于负载频繁变化的场合,比如在线流控制,由于工艺要求介质从泵出口的压头基本恒定,因此负载变化后,变频器的输出也要跟着变化,那么通过模拟量控制信号加入到变频器中,就可实现在线控制,这样不仅可以改变机泵转速,而且还会大量节能,是现在广泛使用的一类。

偶厂使用的变频器调节大都是模拟量控制,也有少数是开关量控制,总线控制还没有实现,偶感觉这个总线控制对变频器的要求较高,起码要求在总线上的变频器都应有数字通信协议和接口,这个若是现场的多台变频器使用的型号、厂家不同,那么其接口会不同,对于老旧设备进行改造难度较大,当然若是新工程实施,可以考虑使用。

由于总线传输的离散性,因此总线控制的变频器其控制质量在开关量控制和模拟量控制之间,这个可以根据现场工艺合理选择,不过数字信号的抗干扰处理还有难度,特别是大型机泵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H:
丹佛斯变频器------稳定性------最优秀。。。。(其次ABB-ACS800系列)

网友I:
什么变频器

网友J:
还是ABB得好

网友K:
现场总线(field bus)是用于最终控制设备与上层自动化控制设备之间的双向串行通信链络,采用可进行简单连接的双绞线等作为总线,具有结构简单,执行协议直观,价格低廉等优点,同时性能又能令人满意。同时并按公开、规范的通信协议,在位于现场的多个微机化测量控制设备之间及现场仪表与远程监控计算机之间,实现数据传输与信息交换,形成各种适应实际需要的自动控制系统

网友L:
个人感觉各有各的优点,看你是怎么用:

模拟的控制直观、简单,但不能量化;

数字的操作就稍微复杂,单控制可以量化,心里有可以参考的量值;

网络的成本高,单作为远程控制来说,这个还是首选.

网友E:
看来我理解错楼主的意思啦,原来楼主说的是总线,非我说的MODBUS,偶错喽

网友M:
我厂以前用的也是总线,后来全都被我改成数字量控制。没有办法,因为在工程的环境,干扰源太多了,一个月出得一两次问题,因为我所在的厂是水泥厂,不能出现问题,每跳停一次都要停窑。换了之后稳定多了,每年跳停的次数都少了很多。
就以后的发展趋势来看,我觉得还是总线的趋势,现在总线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优点还是太多。可远程监控、减少现场布线。期待总线能够更稳定

网友N:
提倡用总线式的,比如profibus,可以省模块组件,线缆等。 可以获得比硬接线更多的通讯信息。总线式容易遭受干扰,可能导致整串的变频器跳停

硬接线的话相对简单,比较少的通讯问题,故障容易查找。但是占用较多的I.O模块,以及大量的电缆也是比较费钱的支出。

目前是各有千秋,反正谁也没有压倒性的胜过谁。
一般看客户的喜好,没用过总线的可以讲讲优点,忽悠他们一下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陈石头 hh_clei

二等奖(10MP)3名:

6SE70    hsjbest

3CWQZ    jsshwqz

chenmingle    chenminglei0509

三等奖(30积分)4名:

jiaoanpeng jiaoanpeng

梦回唐朝 dwh000

qjymrta qjymrta

nineapple nineapple

楼主(2011-05-16):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