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台达DOP-B新系列屏请进!

楼主(2011-03-08):
本文对台达的产品来说,应该还是认可的,在国产中!

本文只发表个人意见!

我以前的项目都是用AE系列的屏,当时南京的代理商让我换新屏.价格差很多.我当时就换了DOP-B;

当时买了4台,也不多.不敢买多.可是在测试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4台屏都是同样问题.通信时出现错误.

当时南京代理商的技术支持也去了,.可是也没有彻底解决.

后来打电话给他们的上海办事处.也不了了之了!

我开始认为可能是通信线有问题,因为是自己手工做的,后又从新做了几个也还是同样.

因为通信断开错误没有时间规律性,有时2个多小时出现,有时半天也不出现.让人家莫名奇妙;

当时他们上海说给反馈到研发部门,我想可能是屏中存在一些BUG;

现在也没有再用新的屏了,还是用AE系列,我感觉AE系列很好.新的DOP-B已经1年多没有用了.

现在DOP-B屏不知道已经怎么样了,在市场上也已经使用了这么久了,应该很稳定了吧.

希望使用过DOP-B屏的人,给些建议!

网友A:
现在B系列的屏要比以前要好用了,刚开始生产的屏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只要是在一年以内由于生产厂的问题引起屏的故障一般都会换新机,现在的B的屏已经和A或者AE的基本上一样了!往后应该是主推B的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B系列的屏要比以前要好用了,刚开始生产的屏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只要是在一年以内由于生产厂的问题引起屏的故障一般都会换新机,现在的B的屏已经和A或者AE的基本上一样了!往后应该是主推B的屏。

网友C:
我用B的到现在还可以

网友D:
通信线为什么要自己做呢?不是和屏一起送的吗

网友E(2011-04-16):
AE的确要好的多,但是价钱也好一些,现在B系列的也做的差不多了。

可以考虑哦

网友F(2011-06-02):
第一次用和你一样问题,得用新版软件解决

网友G:
台达软件一直在更新中!

网友H:
现在的B系列已经相当稳定了   软件最新是2.00.23   欢迎使用

网友I:
我用一台B屏感觉还不错

网友D:
B还可以吧,至少我们用的还算说得过去

网友J(2011-08-06):
台达的售后感觉不好,打过几次电话都没人接,另外他的使用和说明手册还不是完整,如果我选择,肯定不会再选它。第一次用就感觉和西门子的售后差得太远了,简直一个地上一个天上

网友K:
DOP-B的软件低版的时候问题似乎是很多,但现在用还未出现过什么大的毛病,我马上有个产品要用到10寸的了,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L:
DOP-B还不错!现在都用这个!支持

网友:
本人刚接触台达的触摸屏与欧姆龙2A系列连接,现跪求台达全套 触摸屏的教程,最好有编程实例的,谢谢各位大侠帮助

我的邮箱是molixiaoyu27@126.com

网友M:
触摸屏还是尽量不用台达的,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N:
我用台达B05系列还行。一年300台,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O:
B屏用着还可以,我们的通讯线也是自己做的 有时候也会出现通讯的问题  有时候屏会反应很慢

网友P:
我们用的B系列也没问题,我用的05的。

网友Q:
小屏没问题,大屏你试试呢。因为屏小,每个画面显示的东西就相对少,CPU的负担小,反应还能慢吗?大屏就不一样了,解析度上去了,屏大了,CPU的负担也重了。反应会慢的多。

网友R(2011-09-23):
那位朋友能帮忙做个 报警样例,比方说用M100.M101连接里面的报警信息液位高,液位低。我邮箱是zjl88303824@163.com,小弟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