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过载保护方法请教

楼主(2011-03-08):
各位师傅:我公司现有很多台电动缝纫机因为过载烧掉,电机是220交流的,额定电流2A,现在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保护方法,最好是能串接在主回路上,过载停止后能自动复位的。

网友A:
单相电机也有热保护器,可以在电冰箱修理处买到压缩机用的热保护器!

网友B:
2极的热继电器+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