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模块MIP0222SY的使用说明

楼主(2011-03-08):
近期接触一个控制器的开关电源,其中一个三端IC标注MIP0222SY,请教各位该模块的中文使用说明和好坏测量标准,谢谢各位。

网友A:
网上能查到英文资料,是晶体管。安装金山词霸后应该能看懂。好坏的检测就参照参数说明和晶体管的检测方法了。

楼主:
从功能表上看功能比较多,各位有没有更详细的使用说明和案例。

网友B:
我也刚碰到该器件。不知性能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