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门富士定型机左右同步问题

楼主(2011-03-08):
我这里有一台门富士定型机,是不同步故障,右链时快时慢,是伦次伺服控制的,左链主右链从。昨晚右链还拉坏布边,好惨啊,我看伺服器显示的转速是同步的,两边的编码器是好的,机械部分没怎么保养过,三年了,仅去年左链前转轴换过轴承。我怀疑也是机械传动磨损,就是分析不出大概发生在轴承还是针板还是整个链条?求助各位师傅,工程师了。

楼主:
主要表现为右链相对于左链速度不稳定。机械部分没怎么保养过,运行三年多了,只换过左链前转轴的轴承在去年年底,电机轴承应该没问题,齿轮箱没异响。想问下有经验的师傅们,假如是链条整个换掉是否工程浩大?

网友A:
你那定型机是立信产的吗?还是德国原产。

楼主(2011-04-11):
回楼上,是立信国产的

网友B:
通常我们会在链条平行的地方做记号,然后空车走一个循环到做记号的位置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C(2011-06-18):
个人认为,右链变速箱内的齿轮有磨损

网友D:
同意HANDONEXX 的观点,机械磨损,运行阻力便大,造成不同步.

网友E(2011-08-12):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这种情况不需要更换链条的,只需检查下链条衬套即可,节约成本,但是工程量较大,大概5至6天。

网友G(2012-03-10):
这个问题好处理,首先查出是不是变速箱输出线速不同步,(拆开左右主链,用线速表测输出轴转速,结果出来你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H:
看看编码器连接处是否松动  ?编码器线是否被老鼠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