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缆发热的原因?

楼主(2011-03-08):
据朋友讲有一广告牌,上面安装12个高压贡灯,每个400W,使用3相四线制,相线电缆为20平方的铝芯线,现电缆线发热。
另:贡灯启动时间比较长,约10~15分钟。
请大侠们分析一下发热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A:
估计是三相不平衡引起。

网友B:
我还真没见过使用三相四线制的灯具,但是我觉得线缆发热都应该是负载偏大所致(含负载本身和漏电等)。

网友C:
电缆发热的原因:

1、过载、过流、短路;

2、截面选用过小;

网友C:
3、如果电路工作还好,说明截面选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三相不平衡引起。

我估计也是的

网友E:
电缆是允许有一定的温度的,要看情况,有的发烫就不对啦,发热的原因有过流,也就是负载过大。还就接头做的不好,或接头压接不紧所致。可用手摸在电缆上一段时间,感觉下是否温度继续升高。

网友F:
线路电流约80A;过载。

网友F:
说错了。三相四线发热线过载。

楼主(2011-04-07):
现场情况如下:每相管12个金属卤灯,直接接电源(启动电流5.8A,正常运行电流3.6A),12个灯,电流在69A~43A之间,电流是有点大.查看资料,该灯有一选配件28uF的电容,并上去后(启动电流为3.8A,正常运行电流为2.4A),总电流则为43A~29A,应该可以解决线路发热的问题.

网友G:
每相四盏灯1600W,还20平方,真是不应该发热——要么是材质不好,要么是相间电容的大小正好使得相间电容电流达到最大,也就是说相间电容的震荡频率正好是50HZ,或者是50HZ的整数倍

网友H:
电缆发热的原因:

1、过载、过流、短路,缺相。

2、截面选用过 小。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场情况如下:每相管12个金属卤灯,直接接电源(启动电流5.8A,正常运行电流3.6A),12个灯,电流在69A~43A之间,电流是有点大.查看资料,该灯有一选配件28uF的电容,并上去后(启动电流为3.8A,正常运行电流为2.4A),总电流则为43A~29A,应该可以解决线路发热的问题.

不补偿的情况下金卤灯的功率因数只有0.5甚至更低,并且谐波含量较高,楼主可以考虑对灯具进行就地补偿或者加粗电缆。

网友J:
电缆的电阻是一定的,发热是因为电流大,这就是为什么要提高输电电压的原因。

网友K:
金卤灯也有高功率因素的

网友L:
高压汞灯是单相的,你们所用的是三相四线供电,其实三条相线电缆电流并不大,不会发热严重。但三相电流都会通过零线,这样零线的电流实为三条相线电流之和,估计你的零线不够粗导致发热严重。

网友M:
小平  说的有理啊  这和电缆的长度有关系吗?

网友N:
同意15楼的说法,另外是三项不平,或是线电阻大。

网友O:
影响电缆发热有多方面的原因:

1、电缆的截面不够,属于设计上的原因。

2、电缆的导体电阻太大,导致载流量减少。引起电缆发热。

3、施工时,电缆的接头未接牢,已有松动现象,这也是导致电缆发热原因。

网友P(2011-12-02):
除以上说法,导体不纯,也会导致电线发热;金属的热导系数不同,附表为金属的导热系数表(W/mK) 数值越大说明导热性能越好:
银 429
铜 401
金 317
铝 237
铁 80
锡 67
铅 34.8
参考http://www.highflexcables.com/pin-zhi.html

网友Q:
0.4千瓦高压汞灯额定电流应该是3.2安,12只灯分三相,每相四只0.4千瓦,每路总功率1.6千瓦,每相电流应该13安,20平方铝线应该不会发热,但是应该知道0.4千瓦的汞灯功率因数是0.6,所以再没有补偿的情况下,还有一部分看不到的0.4的无功电流大约5安多在里面,这时这条电缆承受的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和约将近20安,在高压汞灯启动的这段时间里,将有更大的电流通过,电缆发热也可能源于此处,可以试着将灯分几路开启,并且再适当加上补偿电容,应该可以改善。

网友J:
因为启动时间较长,而且启动电流大,如果所有的灯同时启动,那么长时间的大启动电流就会造成电缆发热,可以采用分时启动或者顺序启动方法,减少启动电流的重合。

网友R:
觉得15楼的说法好像有问题,零线电流应是三相矢量和,如果三相绝对平衡的话,零线电流就是0,电力电缆中零线线径是小于相线的。

网友S:
你这个灯是AC380供电吗(你说是高压灯)?如果是那应该是三角形接法,你勾下电流看看是多少安?20平方线的过流量远远超过啦!会发烫?查查另外什么原因吧!

网友T:
应该是导线的截面积过小了。可以换为铜导线。

网友U(2013-04-26):
问题还是在于 铝线的截面积真的达到20mm2平方?铝线相对于铜线本来就差很多  要是截面积不够 导致发热很正常  解决的办法 换线  高贡灯 需要装电容吗  完全不需要  不管你用380还是220 但是你最后都必须用零线N  也就只有220的电压  其它的都是扯蛋  换线就没事了

网友V:
好像没有20mm这种规格的导线

网友W:
国内标准无论铜线还是铝线没有20平方毫米这个规格,往上是25,往下是16,所以他的导线肯定是不足平方数甚至还是劣质浙江货导线,发热自然很正常!

网友X(2013-07-28):
引用 网友W:
国内标准无论铜线还是铝线没有20平方毫米这个规格,往上...

网友Y:
从宏观上讲,就是因为电线电缆上分布上电阻,电流经过电阻,就消耗能量,就产生热量,表现出来就是发热;从微观上讲,就是电子的角度,电流的流动也是电子流动的反方向,电子在流动过程中会有电子间的碰撞等发生,一部分能量就在碰撞间释放,以热能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发热了。

电线发热是因为这条线路的使用设备功率大,电流超出了本身能通过的容量,短时还可以承受,长时间会越来越热,最终会引起着火,所以一定要注意,及时减少容量,小心火灾的发生!

第一在设计的时候电缆中心地线选择小了些,最好是120平方代替75平方;电缆的横截面积不够,没有达到120平方毫米。或者不知道是不是低压当高压来用了。
第二电缆制造的时候电阻超标了;铜可能不是国标铜,电阻过大,导致发热。
第三电缆负载比较大;电缆连续工作时间过长,导致发热。
第四电缆的护套或绝缘太厚造成电缆的热量散发不出去而引起温升。绝缘可能太薄,没有达到国家标准。有的厂商把电缆造的两头粗中间细,你看起来他是国标,其实中间根本就没有那么粗。

网友Z:
引用 网友R:
觉得15楼的说法好像有问题,零线电流应是三相矢量和,如...

 支持此观点!

网友AA:
电缆如果是拆分布线的话,可能是涡流的原因!

网友AB(2013-09-10):
截面选小了吧

网友AC:
在电缆标称值中没有20平方导线,较或者是16平方,或者是二十五平方。

每个灯的功率是0.4kw,那么十二个灯的总功率就是0.4*12=4.8kw。

假如这些灯都接在A相上,单相1kw电流约为4.55A。那么总的电流为4.8*4.55=21.84A

而假如你说的是16平方的铝线,载流量约为84A。怎么可能发热呢?

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零线截面积较小,造成零线发热。或者相线接头处或端子处接触不良,电阻过大造成发热。

网友AD:
估计是三相不平衡引起

网友AE(2013-12-03):
我还真没见过使用三相四线制的灯具,但是我觉得线缆发热都应该是负载偏大所致(含负载本身和漏电等)。

三相不平衡!

网友AF:
线本身有问题

网友AF:
铝线你得用铜铝接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