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个简单实用的RS485隔离电路图,想制作几十片电路板 解决机器坏通讯口问题

楼主(2011-03-08):
谁给个简单实用的RS485隔离电路图,想制作几十片电路板 解决机器坏通讯口问题

机器烧几台通讯口,影响生产

用成品RS485隔离成本太高 考虑自己制作点隔离电路板,那位给个好用的图纸

元器件简单实用

准备用5V DC-DC 二片模块做电源

机器坏的莫名其妙 有近40台这种机器

楼主:
RS-485总线光电隔离中继器

本文设计的RS-485中继器电路非常简单,仅用2片MAX487、2片光耦TLP521、2个三极管2N5551以及几个电阻就能完成。电路如图所示。

一对RS-485收发器MAX487背一背相接传送双向的数据。平时当中继器两侧RS-485总线的通信均为空闲状态时,两片MAX487的RO输出均为高电平,通过光耦T1、T2隔离及V1、V2反相后使对面MAX487的RE有效、DE无效,两片MAX487均处于只收不发状态。当左侧的总线进行通信时,U1收到每一位“0”信号时其输出RO将变为低电平,通过光耦T1隔离后使U2的DI输入为低电平,同时该信号经V2反相后使U2的RE无效、DE有效,U2处于只发不收状态,从而在右侧总线上输出“0”信号。这时由于RE无效,U2的RO输出为高阻,经T2隔离和V1反相后使U1的RE有效、DE无效,U1仍保持接收状态不变。同样,当右侧的总线进行通信时,U2收到每一位“0”信号也可经T2隔离由U1输出到左侧总线。
在通信过程中,本电路RS-485收发器的发送和接收使能控制信号是由通信数据本身自动产生,不需另外的控制电路,从而实现了两个通信方向的自动切换控制。
本文的RS-485总线中继器可以使RS-485总线的通信距离和连接设备数都增加一倍,并且由于采用光电隔离技术,能有效防止设备、总线之间由于地不平衡引起的损坏。该中继器电路制作比较简单,焊接完毕后检查无误一般无须调试即可使用。在应用中需要注意以以下几点:
(1)光耦两侧必须分别供电。
(2)R1、R2为通信电缆阻抗匹配电阻,可根据通信电缆的特征阻抗选择适当的阻值。
(3)MAX487可以用其他兼容芯片如MAX1487、SN75176代替。如果采用TI公司的SN75LBC184还可具备抗雷击功能。
(4)图1中元件型号及参数值可适应2400以下通信波特率的要求。光耦TLP521可以用其他芯片如4N35代替。如果需要更高的通信波特率,T1、T2应采用高速光耦如6N135等型号,相关的电阻值根据隋况也要做适当调整。
有关说明
本文的RS-485总线中继器可以使RS-485总线的通信距离和连接设备数都增加一倍,并且由于采用光电隔离技术,能有效防止设备、总线之间由于地不平衡引起的损坏。该中继器电路制作比较简单,焊接完毕后检查无误一般无须调试即可使用。在应用中需要注意以以下几点:
(1)光耦两侧必须分别供电。
(2)R1、R2为通信电缆阻抗匹配电阻,可根据通信电缆的特征阻抗选择适当的阻值。
(3)MAX487可以用其他兼容芯片如MAX1487、SN75176代替。如果采用TI公司的SN75LBC184还可具备抗雷击功能。
(4)图1中元件型号及参数值可适应2400以下通信波特率的要求。光耦TLP521可以用其他芯片如4N35代替。如果需要更高的通信波特率,T1、T2应采用高速光耦如6N135等型号,相关的电阻值根据隋况也要做适当调整。

楼主:
没有更好的线路?

这个线路效果怎么样?

网友A:
自己也可以设计个嘛,485加个光耦就行了,我们有成熟的应用,不过没在我这台电脑上,如果确实需要可以给你原理图参考,http://www.ynpax.com

楼主:
我们设备PLC与单片机通讯 最近有三台坏RS232以及RS485通讯口

楼上有好的原理图更好

机器32台 485通讯很近 没有必要买成品485中继站

楼主:
采用ADM2483的隔离RS-485中继器设计

在工业控制等环境中,常会有电气噪声干扰传输线路。RS-485收发器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且设备简单,价格低廉,能够进行长距离通信,因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由于双绞线上的电平损耗,使得RS-485收发器的最大传输距离约为1200m,要进行更远距离的传输则需要使用中继器。
本设计电路简单,能适应不同的波特率,且能够自动收发及信号隔离保护。其具体电路如下图所示。

图1,采用ADM2483构成的隔离RS-485中继器
本设计中采用了ADI公司基于iCoupler磁耦隔离技术的RS-485收发器——ADM2483,该芯片内部集成有三路数字信号隔离通道以及一个低功耗RS-485收发器。该芯片是本方案实现隔离的关键。ADM2483隔离电压为2.5KV,信号传输速率500Kbps,总线可挂载256个节点。
硬件电路
ADM2483是隔离RS-485收发器,因此需要隔离电源模块供电,这里我们选用5V输入,5V输出的电源隔离模块为485中继器两边电路供电。其中,ADM2483的逻辑输入端与ADM4851方向的电路使用同一5V电源VDD1,ADM2483的总线端使用隔离电源模块输出的5V电源VDD2,两边电路不可共地,以保证电路的隔离。
RS-485信号的收发由74HC123控制,74HC123,非触发状态下Q端是低电平,两个RS-485收发器都处于接收状态。
RS-485收发器的空闲状态是高电平,在任一方RS-485接收器收到数据时,起始位的从1到0的变化触发单稳振荡器的Q端变为高电平,使另一方的485中的发送器处于工作状态;同时,74HC123的复位端的低电平清除另一振荡器的Q端,保证接收数据的RS-485中发送器处于关闭状态,消除了同时向相反方向传输数据的可能性。
由于此设计只有在传输低电平数据位时,输出端RS-485收发器的输出使能才打开,并输出低电平。当传输高电平数据位时,输出端RS-485收发器的输出使能关闭,RS-485收发器的输出状态为高阻。因此,在RS-485收发器的总线端需加上拉、下拉电阻和匹配电阻构成的偏置电路,当输出为高阻状态时,在匹配电阻上形成表示高电平的差分信号输出。
当中继器处于空闲状态时,中继器两端的收发器均处于接收状态。为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和较高的速度,应调整外接的R、C数值,使产生的脉冲宽度略大于1个字节的数据传输时间。
电阻、电容
考虑到电路的特殊情况,如其中一分节点485收发器被击穿短路,为防止总线中其它分节点的通信收到影响,在485收发器的输出端串联了R1、R2、R6、R7四个20欧左右的电阻。这样本机的硬件故障就不会使整个总线通信受到影响。
R4、R9为485双绞线的终端匹配电阻,典型值约为120欧,加入终端匹配电阻,以减少线路上传输信号的反射。
由于485收发器采用差分信号传输,为了确保输出信号的确定性,则需要在485收发器的输出端加入上拉及下拉电阻。R3、R8为上拉电阻,R5、R10为下拉电阻。
R15为PV引脚的上拉电阻,PV脚是ADM2483的电源监控脚,当此引脚电平高于2.0V,芯片工作,低于2.0V时,芯片不工作。此引脚可外接电源监控芯片,若不使用,则可接10K的上拉电阻保持高电平。
电容C3、C4为ADM2483的去耦电容。
在74HC123电路中,R12、R14用来确定触发输入脚A的输入状态。R11、C1及R13、C2组成的RC电路,用来调整此隔离型485中继器的传输速率。
此电路为隔离型485中继器的参考设计电路,具体的应用可根据需要修改调整。

网友B(2011-11-01):
不错不错,思路明了啊!

                                                                         www.kdtech.com.cn

网友C:
看了,感觉都没用......如果共模电压太高还是烧掉隔离前面的电路。

还得加保修电阻、双向二极管、压敏电阻等保护电路。起码可以吸收共模高压、抑制差模高压,保护到隔离前芯片的安全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