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PLC通讯协议支持问题

楼主(2011-03-08):
各位老师好

我们在做PLC之间的联通时发现不能传输数据,其他信号指示良好,PLC之间使用的是无线传感器链接的,问到无线厂家他们说支持MODBUS RTU类型协议,而使用的OMRON公司PLC型号是CP1L系列产品,OMRON公司又不公开与MODBUS RTU链接的协议,据说OMRON公司CP1H系列产品可以设置MODBUS RTU协议,拜托各位老师给予指点。

多谢!

网友A:
需買CP1W-CIF01 RS232/ CP1W-CIF11或CIF12 RS422A/RS485才可使用,且必需至CX-PROGRAMMER設定!

网友A:
看圖說故事,serial gateway使用方式請看手冊,若需要講解請告知.

网友B:
需要加一个RS485适配器,或者RS232适配器,通信参数在软件里设置即可,然后程序里用TXD,RXD指令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