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子元件作用知多少: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

楼主(2011-03-08):
分别说出有哪些作用;最好能配上电路说明!

回顾基础知识!

希望大家踊跃跟贴啊!

网友A:
电阻串并联可以分压分流   电容一般用于滤波

二极管单向导通   三极管放大信号

网友B:
电阴可以限流、分压,电容可以滤波;其电流超前电压90度,有的电路把电容放在电阻两端,可以加快起动时间;三极管有放大信号的作用,在饱合区可以做开关使用。

网友C:
电阻:分压,限制电流大小,(零欧姆电阻,压敏电阻),作负载,震荡

电容:滤波,耦合,稳定输出, 放大电路中可以旁路,存储电压的元器件,各直通交的特性

二极管:可利用本身特性限压,电路中也可以起保护作用,整流(单向导通的特性),检波,开关,嵌位之用

三极管:放大。开关,稳压。

网友D:
可以看点资料,资料库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