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涡轮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11-03-08):
公司车间改造装了两个涡轮流量计,其中一个测量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有个却很不稳定,造成了触摸屏上显示的收集量比实际量多了很多。请教各位大哥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涡轮流量计要定期校验。把那个不稳定的校验一下就可能好了。

网友B:
震动 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你涡轮流量计输出是脉冲还是电流电压信号?

通过什么采集信号?

楼主:
对:马甲6号 关于

你涡轮流量计输出是脉冲还是电流电压信号?

通过什么采集信号?

内容的回复:输出的脉冲信号。是通过流速带动叶轮转动采集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涡轮流量计要定期校验。把那个不稳定的校验一下就可能好了。

没有校验的工具,但涡轮流量计的传感器是新的。

网友D:
测量的介质?

网友E:
排除仪表本身故障的话,检查一下有没有强磁场干扰,流体是否稳定, 或者测量的介质不干净或有腐蚀性,可能轴承有磨损,应该在仪表上游加装过滤器,更换仪表内部叶轮。而且需要重新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