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nity Pro XL的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1-03-08):
本人对S7-200,S7-300,GE 90-30系列PLC使用相对熟练。5年前用过Twido。现在研究施耐德中型 PLC , 使用RUnity Pro XL 4.0 编程有如下问题
1.PLC内部地址如何使用?比如定时器,计数器,内部中间变量等等。外部地址命名有何规则,是否和Twido一样。这些需要看哪本手册。
2.PLC如何扩展机架,主机架与多个扩展机架如何在硬件组态中连接。
3.如何建立子程序,及调用。如何建立带参数调用的子程序,我想多次调用子程序。
4.模拟量模块在硬件组态时,有何注意事项,模拟量在编程中是如何转换的?
5.是否有间接寻址即指针功能?
6.在编程软件中只找到部分梯形图指令,很多指令都没有,比如加法指令,移位指令,定时器,计数器等等。这些梯形图指令手册在哪里能下载到。

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A:
有很厚的底子。

建议楼主还是先下载一份 编程/操作 手册下来看看。

http://search.gongkong.com/search.aspx?k=zh&query=unity pro

网友B:
RUnity Pro XL 4.0 编程软件安装后的“帮助”里都有,比手册还要详细,施耐德的使用手册太多,而且翻译的不好,很难看懂。

楼主:
谢谢两位。1楼过奖了,现在对PLC来讲,应用没有啥大问题,新的PLC主要是熟悉PLC的地址规则,硬件组态,和一些编程特点等等。

在硬件组态中在主机架和扩展机架用了两个扩展卡,140 XBE100 00 没有报错,应该就是这样组态远程IO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很厚的底子。

建议楼主还是先下载一份 编程/操作 手册下来看看。

http://search.gongkong.com/search.aspx?k=zh&query=unity pro

去看看终归是好事情,我也收留了!谢谢

网友D:
1、Unity系统中计时器和计数器不是内部地址,不存在Twido那样的%T和%C,而是功能块。内部中间变量分两类:Located的和Unlocated的。前者的变量对应地址,后者不对应。外部地址DI是%I,DO是%Q,AI是%IW,AO是%QW。
2、本地扩展:只能扩展一个机架,采用140XBE10000;远程扩展,可以扩展十几个,用光纤转换最多可以扩展31个,采用140CRP93x00和140CRA93x00。

晚了,明日待续

网友D:
3、Unity不支持子程序,但可以自定义功能块多次调用
4、程序访问模拟量I/O,可以调用专门的功能块,自动完成定标转换
5、有的,语法是%MWx [%MWy]
6、加法、移位、定时、计数都是有的。Unity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是可以直接在Operate框里输入算术表达式,比一个一个指令调用方便许多。

楼主:
谢谢虫子,文摘哥,先消化消化,不懂再问啊,见笑了。

网友E:
UNITY用的比较多,型号是M340系列的。

我觉得比较好用的是他的功能块。

关于输入量以及中间变量的调用:

我个人专门设定一个输入地址功能块,把所有的外部地址量对应到内部,然后给上定义,这样调用起来就比较方便。

关于指令方面,UNITY自带的功能块是我见过算法最全面的功能块,加减乘除全有,还有很多高等数学的块。

熟悉后还能自己编写子程序把其封装起来变成块,我们公司的PID计算就封成了功能块,用起来比较方便不用重复调用。

网友F(2015-04-07):
顶,顶,顶,知道了,指导了。

网友G(2018-09-17):
多向大神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