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如何和台安N2系列变频器进行通讯

楼主(2011-03-08):
请哪位高手指点三菱FX2N系列PLC如何和台安N2系列变频器进行通讯(RS232或RS485)?谢谢!

网友A(2012-02-05):
请哪位高手指点台安PLC如何和FSCG05系列变频器进行通讯(RS232或RS485)?谢谢!

网友B:
通常PLC与变频器通讯是采用RS485(半双工异步),用RS-232通讯,还没听说过。

232是全双工吧?也就是说双方可同时发送与接受,各位见过吗?

网友C:
台安N2系列变频器通讯口我都找不到

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明

改改变频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