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西门子PLC仿真器安装问题

楼主(2011-03-08):
西门子PLC仿真器   " S7-Plcsim5.2 Normal  "    安装问题

安装到最好,弹出如下窗口,

好像是选择什么磁盘的分 区...我把能选的都试过...结果还是 出现下图所示的情况;

网友A:
如果你不是从西门子购买正版,请选择Skip,然后网上自己找授权,否则请插入西门子提供的授权软盘或者授权U盘。

网友B:
看看所下载的安装包中是否附带授权文件。

楼主:
再安装了   “授权文件”。。就好了.........

网友A:
这种图标就不要拿出来了,是个用西门子的都知道的,否则你还嫌Wincc加密狗不够?

网友C:
没有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