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之rs485中继器求助

楼主(2011-03-08):
请教: 我的modbus—rs485系统,由于距离超过3公里,需要加中继器。请问,西门子的中继器6ES79720AA0A0XA0,它是用在PROFIBUS上的,物理层都是RS485,它是否也可以用在modbus上???是否大材小用??普通的RS485中继器一般什么价位?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可以咨询一下腾控王总(steelen),他上次说过,使用它的模块通信距离可以达到5公里。

网友B:
PROFIBUS上的中继器使用方向控制信号的,与普通RS485总线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只是西门子的东东太贵。距离比较远,中继器需要好几个,推荐使用单模光纤+光纤转换器(RS485/RS422/RS232 通用单模光纤转换器)

网友E(2011-07-12):
北京西山军通科技有限公司 张宏年 13693100915 15710059057 010-66397870 QQ:489503206

国产第一高性能现场总线产品,可替代进口产品。现在用进口的,给你降低一些成本;现在用国产的,给你提高些档次。坚持国产化,为民族

企业谋福祉

NS21系列产品列表——profibus总线
NS2101MT   两对多模光口,可组成环网、链网、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速率可达12Mbps,ST光纤接口,DB9连接方式
NS2101ST   两对单模光口,可组成环网、链网、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速率可达12Mbps,ST光纤接口,DB9连接方式
NS2104MT   一对多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速率可达12Mbps,ST光纤接口,DB9连接方式
NS2104ST   一对单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速率可达12Mbps,ST光纤接口,DB9连接方式

NS21D系列产品列表——modbus总线
NS2101DMT   两对多模光口,可组成环网、链网、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最高速率115.2Kbps,ST光纤接口,五线端子
NS2101DST   两对单模光口,可组成环网、链网、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最高速率115.2Kbps,ST光纤接口,五线端子
NS2104DMT   一对多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最高速率115.2Kbps,ST光纤接口,五线端子
NS2104DST   一对单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最高速率115.2Kbps,ST光纤接口,五线端子

NS22系列产品列表——多数据总线
S2233 64路总线、6个数据口、2个RJ45(10/100M自适应)、全网管功能

NS230系列产品列表——modbusplus总线
NS2301MT   两对多模光口,可组成环网、链网、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DB9连接方式
NS2301ST   两对单模光口,可组成环网、链网、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DB9的连接方式
NS2304MT   一对多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DB9的连接方式
NS2304ST   一对单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DB9的连接方式

NS231系列产品列表——S908RemoteI/O总线
NS2311MT   两对多模光口,可组成环网、链网、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F连接器接口
NS2311ST   两对单模光口,可组成环网、链网、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F连接器接口
NS2314MT   一对多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F连接器接口
NS2314ST   一对单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F连接器接口

NS25系列产品列表——controlnet总线
NS2501MT   两对多模光口,可组成环网、链网、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BNC的连接方式
NS2501ST   两对单模光口,可组成环网、链网、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BNC的连接方式
NS2504MT   一对多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BNC的连接方式
NS2504ST    一对单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BNC的连接方式

NS26系列产品列表——canbus总线
(兼容devicenet、canopen总线)
NS2601MT   两对多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符合CANBUS标准的五线端子
NS2601ST   两对单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符合CANBUS标准的五线端子
NS2604MT   一对多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符合CANBUS标准的五线端子
NS2604ST   一对单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符合CANBUS标准的五线端子
NS2614MT   除对总线的速率仅支持不大于100Kbps的速率功能外,其他功能等同于NS2604MT
NS2614ST   除对总线的速率仅支持不大于100Kbps的速率功能外,其他功能等同于NS2604ST
NS2611MT   除对总线的速率仅支持不大于100Kbps的速率功能外,其他功能等同于NS2601MT
NS2611ST   除对总线的速率仅支持不大于100Kbps的速率功能外,其他功能等同于NS2601ST
NS2631MT   两对多模光口,自适应速率,可组成星形、链型、环型、点对点等网络结构;符合CANBUS标准的五线端子
NS2631ST   两对单模光口,自适应速率,可组成星形、链型、环型、点对点等网络结构;符合CANBUS标准的五线端子
NS2634MT   一对多模光口,自适应速率,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符合CANBUS标准的五线端子
NS2634ST   一对单模光口,自适应速率,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符合CANBUS标准的五线端子

NS29系列产品列表——genius总线
NS2901MT   两对多模光口,可组成环网、链网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符合Genius标准的五线端子
NS2901ST   两对单模光口,可组成环网、链网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符合Genius标准的五线端子
NS2904MT   一对多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符合Genius标准的五线端子
NS2904ST   一对单模光口,可组成星形与点对点等网络结构,ST光纤接口,符合Genius标准的五线端子

RLM01 Profibus总线非冗余到冗余双向转换器,线路速率自适应,直接替代ABB RLM01

军通科技ANYBUS 国产高端品质,现场总线产品的领跑者,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产权,您的正确选择,解决您的通信问题

北京西山军通科技有限公司 张宏年 13693100915 15710059057 010-66397870 QQ:489503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