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停止时为什么会抖动?

楼主(2011-03-08):
各位大侠:
伺服电机与传送带通过同步带联接,功率400W,当传送带上的物品感应到感应开关后,伺服电机停止,但是伺服电机会不停的抖动,更甚至于尖叫。
如果将增益、刚性等参数设置好后运行正常,过几天后,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如何调试此类故障。谢谢!

网友A:
同步带弹性大,以至于系统刚度不足,导致伺服增益稍大,就陷入失稳、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弹性大,以至于系统刚度不足,导致伺服增益稍大,就陷入失稳、振动。

请问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B:
改成实时自动调整刚性也许好点

网友A:
不曾自己解决过此类问题,试着降低位置环增益,或者速度环增益试试?

也见过最不得以的招:换成步进电机!

网友C:
也可以换成A5系列的伺服试一试。A5系列有分段增益的功能,就是停止时、移动时和加减速时的增益可以分别设置,这样可以把停止时的增益设置的比较低,就不容易产生振动了。安川的5系列也有相似的功能。 另外,A5还有一个实时自动陷波滤波功能,也许这个可以用的上。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检查一下负载是否有松动或变化情况

网友E(2013-01-17):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我用的是A5的驱动器。伺服电机在转动到某一个角度后停止,就会出现抖动的情况,说来也怪,它还只在两个角度位置出现抖动情况,其它的位置都是正常的。请各位大侠帮小弟想一下办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