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75KW电机改接成Y的功率是?

楼主(2011-03-08):
现有一75KW电机,△连接,由于实际负载非常轻,是否可以将其改接成Y,现讨论:

1、不可以?

2、可以,但改接后的电机功率,只能驱动25KW的负载?

3、可以,但改接后的电机功率,只能驱动43KW的负载?

请各位发表意见,并说明理由。

网友A:
应该是只有原来3分之1的功率了

网友B:
△接法是将各相绕组依次首尾相连,并将每个相连的点引出,作为三相电的三个相线。△接法时电机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线电流等于根号3倍的相电流。

Y接法是将各相绕组的一端都接在一点上,而它们的另一端作为引出线,分别为三个相线。Y接时,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而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功率则为额定功率的1/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只有原来3分之1的功率了

网友D:
对:HOTEAM 关于

△接法是将各相绕组依次首尾相连,并将每个相连的点引出,作为三相电的三个相线。△接法时电机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线电流等于根号3倍的相电流。

Y接法是将各相绕组的一端都接在一点上,而它们的另一端作为引出线,分别为三个相线。Y接时,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而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功率则为额定功率的1/3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角接转星接,电流、功率和转矩全部为原来的1/3

网友F:
为什么不换小电机呢?

网友G:
加变频器啊

  *********十个字啊十个字*********

网友H:
变频器只能改变启动性能、调速,不能改变功率啊?

网友H:
三角形连接的电机改为星形连接;短时、轻载、运行(启动)可以,长时间运行不行;COS降低,电机发热增大,严重时会烧电机的。

网友I:
2、可以,但改接后的电机功率,只能驱动25KW的负载?

网友J:
角接转星接,电机主磁通1/√3=0.57735倍原磁通,电流、功率和转矩全部为原来的1/3 ,只能驱动25KW的负载

网友K:
上面所说的负载很轻太过抽象,实际运行电流是多少?如果运行电流是额定的一半的话,应该可以,但是热继保护要调到85-86A左右,改过后跟踪一下运行电流怎么样?电机声音等有无异常?还有一点要注意改过后运行电流控制在75A以内最好

网友L:
 380v,75kw,150A,电机改星接后,其理论额定功率为25kw,220v,50A,但电机的铜线及散热条件都是是原来75kw的,电机设计时其额定转矩一般为最大转矩的一半,假设该电机转速为1460,
则75kw电机额定转矩为490Nm,最大转矩为980Nm,
改星接后电机额定转矩为164Nm,最大转矩为327Nm,
当电机运行在比最大转矩稍少的300Nm时,其输入功率为300*1460/9550=46kw,其输入电流为46*1000/(1.72*220*0.8)=151A,
也就是说:改接的25kw电机其运行电流151A与原来75kw电流150A差不多,改接电机运行转矩300Nm低于自身最大转矩327Nm,
电机散热条件与75kw时不变,此时电机运行功率为46kw,因此本人认为可以驱动43kw的负载

结论:角接电机改星接后最大可以驱动0.6倍原来额定功率负载,但运行可能不稳定,稍有搅动电机就可能堵转,运行在原来功率0.5倍处则比较安全,【0.8为功率因数与效率的乘积,有些偏大,此乃本计算最大误差,0.72就比较合理,如此电流为168A】

上述纯属个人推测,本人未做试验验,请有条件的同行实验求证!

网友J:
楼上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国家标准Y系列为什么要求最大转矩与额定转矩比达到2.0-2.2,就是要保证稳定性否则负载稍一增加就进入堵转状态,遗憾的是改成星形后最大转矩只有原来的1/3还达不到原额定转矩,你就不能得到300Nm的输出能力,并且还有个启动转矩是否足以启动电机的问题.其实可以考虑三角形启动星形运转以保证启动和小负载运行时节省一点能量.比如搅拌机需要在静止状态下大的启动转矩但启动后负载小时可以星形运转降低电机的无功励磁电流减小一些能耗.

网友L:
其实有条件的同行可以在风机或水泵上做实验,驱动原来额定功率一半的负载,监控此时电机电流计温升,看是否超标以验证星接后电机最大能驱动多少功率负载。

网友M:
完全可以,只是输出功率小了点,约为原来的1/3.

楼主:
75KW电机改接为Y后,驱动25KW的负载看来是没问题了,但能否(长期、连续)驱动大约35KW负载的风机(或水泵)?

敬请各位继续。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完全可以,只是输出功率小了点,约为原来的1/3.

网友O:
应该为43KW,但不知道楼主现实中是否想那样做?究竟是什么原因想减小功率啊

楼主:
以上改Y并非胡思乱想,在现实应用中确有应用的可能。

假如,有一台75KW风机,风压、风量均偏大,实际只需原有的3/4,当然也可用变频降低负载,但由于生产中根本不需调速,用变频有点浪费。

以上情况,可以用皮带轮降速75%,由于速度降低,降速后的功率将不到1/2。如果再更换电机,又不值得。

此时,能否将75KW电机改接Y,从而降低无功损耗,提高功率因素?

楼主:
75KW电机改成Y接后,电机最大输出功率将有以下两种可能:
1、如果设备不存在冲击负载,并且设备的旋转惯量不大,也就是说启动负载不高,从电机可以承受的最大电流考虑,那么此时电机功率可以按75KW的0.577考虑,即功率将降为43KW。因为电机的线圈可以承受,改接前的线电流的0.577。
2、如果设备存在冲击负载,并且设备旋转惯量非常大,由此造成比较难启动。从启动转矩、最大转矩考虑,那么此时电机功率就应该按75KW的1/3(即25KW)考虑,因为此时尽管线圈可以承受0.577的电流,但电机的启动转矩、最大转矩只能达到原来的1/3。
综上所述,为了避免启动困难,避免冲击负载造成电机速度下降,甚至电机堵转,改接后的负载只能控制在0.333-0.5之间。

网友P:
引用 网友E:
角接转星接,电流、功率和转矩全部为原来的1/3

入股楼主只是临时改动下,很快就改回去也就算了,要是长期更改,那还是换台小容量的电动机更合适,这样能源利用效率高,经济上也节省

楼主:
其实,我们在生产中已经采用以上方式:

原有的75KW风机风量偏高,换风机吧,投资太大,加变频吧,当时的(15年前)价格就需大约5万左右,所以就采用了变速的方式。

为了提高功率因素,同时也为了减少投资,减少工作量,我们同时将电机改成Y接,目前风机每天运行17小时,一切正常,运行电流为65A左右。

网友Q:
应该比原来小1.732倍的功率,即43KW

网友R:
改进的方案是可行的,现实工况中我也这么做过,工作没有问题,实际运行电流也不大。

网友S:
可以功率为三角形接法的1/3,即25KW,但长期运行必须换比原电动机功率小的电机,原则是电机的温度要在正常的工作范围之内。

网友T:
各路神仙都来了,俺来学习了。

网友U:
理论上的东西总是很深奥,实际上线一接就用了.

网友V(2011-04-11):
1、一75KW电机,△连接,改成Y接,接在同一电源上,是可以的。因为△连接是电机的每相绕组电压380V,Y接其绕组电压为220V,对绕组工作没有因过载而烧毁的可能,但此时电机输出功率降低,是原△连接输出功率的 1/3。

2、电机由,△连接改成Y接,接在同一电源上,其输出功率降低,是原△连接输出功率的 1/3,即25KW。为什么?

      (1)、因为△连接时绕组电压=380V,改成Y接时绕组电压=220V,即绕组电压小了根号3分之1,

       (2)、对同一负载(电机绕组)施加不同电压,其输出功率也不同,其功率之比,等于其施加电压的平方之比,380除以220=根号3,故(380除以220)的平方=3,所以75 / 3 = 25 KW。

网友W:
我就不明白那些说可以带43千瓦的!

安装手册计算明明是1/3,我真的郁闷

网友V:
31楼:“说可以带43千瓦的”,即:43 千瓦 = 75 千瓦 除以 根号3 ,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他只考虑电压降低了根号3倍,忘了由于电压降低根号3倍会使其绕组中的电流也降低了根号3倍,功率=电压*电流,所以功率降低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