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组态王中的文本显示PLC按钮按下的时间?

楼主(2011-03-08):
使用组态王与S7-200高通讯,如何在组态王的一个文本中显示PLC的I/O点上一个按钮
按下的具体时间呢?

网友A(2011-05-31):
就是做一个时间记录是吗

网友B:
定义两个字符串变量    日期       时间

当按钮按下时

日期=\\本站点\$日期;

时间=\\本站点\$时间;

然后显示到文本就可以了。

可以再交流QQ409001978

网友C:
这个问题很简单,楼主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做说明还需要加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