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电流计算方法

楼主(2011-03-09):
请问一下三相电机的电流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三相电机功率计算公式P=1.732*U*I*COSΦ

网友B:
接法?星型还是三角型?

网友C:
你要不怕有点误差的话用1个KW等于2个电流的经验公式算出来。

网友D:
怎么总有人要计算电机电流呢?那电流是实际测量的,负荷是变化的,怎么可以计算呢?计算有意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机功率计算公式P=1.732*U*I*COSΦ ,这里是额定功率

网友F:
只是计算额定电流吧…………

网友G:
多年的经验算法,1个KW=2A电流,就这算法吧。

网友H:
视在功率,有用功率。。。考虑一定的损耗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多年的经验算法,1个KW=2A电流,就这算法吧。

这个经验值只适合380的电机

网友J:
电流=电机功率/380*1.732*功率因数*效率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电流=电机功率/380*1.732*功率因数*效率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怎么总有人要计算电机电流呢?那电流是实际测量的,负荷是变化的,怎么可以计算呢?计算有意义吗?

可以作为参考呀。凡事都要有参照物吧。

网友M(2011-06-12):
电机有额定电流。通常估算就是一千瓦两个流。至于运行电流吗可根据负荷请况,只要不超过额定值就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电机有额定电流。通常估算就是一千瓦两个流。至于运行电流吗可根据负荷请况,只要不超过额定值就行。

网友O:
1KW=2A,大约值。经验算法。

网友B(2011-11-05):
可以按经验公式1KW=2A的计算

网友P:
三相电机的算法就是上面的公式了P=1.732*U*I*COSΦ ,将U=0.38KV,COSΦ=0.75到0.85代入得到就是“P=0.5左右的一个值 乘以I ”所以有了I=2倍的P。 如果你是做工程的可以直接选择好电机,看看标签就可以了 上面功率、电压、电流等参数都有

网友Q:
一般电机每kw按2A计算

网友R:
引用 网友D:
怎么总有人要计算电机电流呢?那电流是实际测量的,负荷是变化的,怎么可以计算呢?计算有意义吗?

网友S:
书上给出的计算公式是在满载时即额定功率下的计算值。实际电机工作电流取决与负载的大小而变化,负载轻,其电流小,负载重,电流就大,超载运行,电流更大,时间长了,已烧毁电机。

网友T(2014-09-03):
引用 网友D:
怎么总有人要计算电机电流呢?那电流是实际测量的,负荷是...

网友U:
电机 上不是有写的吗。。。。

网友V(2015-04-23):
引用 网友D:
怎么总有人要计算电机电流呢?那电流是实际测量的,负荷是...

电机 上的名牌有额定电流,一般估算,算电机的线电流,整成功率的2倍。

网友W(2025-04-28):
不算电流,怎么选择一次元件

网友X(2025-07-05):
楼主应该没说清楚  是不是问 几个KW电机 要用多少平方的线

网友Y(2025-08-06):
李纯绪老哥说的好,电流是测量的。它会根据负载而变化。只能计算一下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