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3-09):
没有用过组态王,在这里请教一个问题:有条产线上位机用的组态王,PLC用的siemens s7-300.组态王画面里有一个过程变量显示值(连接到dbxx.dbdxx,dbxx.dbdxx由模拟输入转换得到)。有一功能就是当该显示值大于某个值时,触发报警并且产线减速。但我在plc程序里没有找到相关的程序处理。所以我有个疑问:是不是这些处理是在组态王里完成的,比如编写脚本什么的,组态王有这样的功能吗?

谢谢回复。那如何在组态王的开发环境中,去查看或是说确认该变量相关的设置,我只看到有这么个变量TAG,但属性什么的都很简单,没有相关设置,返回标志位什么的。

但PLC程序里确实没有用DBXX.DBDXX作比较并判断报警等处理。至于从组态王返回的标志位,我得再确认下,因为没有原程序,而且也是国内供应商作的程序,可读性不太好,不像老外作的注解说明很详细。

问题很初级哈,确实没用过组态王。

网友A:
PLC里面没有控制程序是不可能的,‘‘

在组态中设置了上限报警值,超过后,返给PLC一个标志位,用些控制产线减速!

网友B:
组态王--菜单----变量使用报告

网友C:
进入工程浏览器页面,点击“工具”按钮,选择变量使用报告,找到您需要的变量,点击打开该变量前面的“+”,就可以看到该变量的详细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