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24V可以用外部电源吗?

楼主(2011-03-09):
我有一台PLC内置24V电源不够用,可否使用外置24V电源?若可用如可接线?

网友A:
可以;但质量要好点的;与内部电源一样用;用了内部的就不要用了;

网友B:
当然可以了啊

网友C:
可以,我现在的系统就这样用的,但我的是两个共负极在用。

网友D:
当然了,这种使用外部DC24V电源的情况太正常了

网友E(2011-04-15):
可以  我也用过

网友F(2012-12-19):
我也用啊,只要功率足够,电压稳定一般都可以的,必须用好电源

网友G:
楼主问的是两个问题,楼上几位这怎么只回答一个问题。接线方法呢,可否说的详细些

网友H:
共负极接线,正就最好不要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