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无法访问主题

楼主(2011-03-09):
我在使用INTOUCH中遇到的问题。
在从开发转到运行上时会出现两个弹出窗口。
无法访问主题“PLC1",访问名为“st"是否启动应用程序“DASMBSERIAL.EXE"?
无法启动应用程序“DASMBSERIAL.EXE”。确定应用程序名正确,并且应用程序的位置包含在路径中。
同样对应的还有FSGateway.exe等。
我在论坛上见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说是电脑里没有驱动,或者是驱动没有运行,或者是参数设置被改变了。
我查了我电脑里的服务列表,确实是没有相关程序运行。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高手解决。

网友A:
组态程序运行的时候,驱动需要启动起来,同时需要驱动和组态连接设置两边都设对才行。

网友B:
楼主安装DAServer了么?

需要启动那个

而且,名字需要对应上(PLC1)

建议你好好看看手册

楼主:
饶总舵主发给了我一个I/O Servers.装上后,按说明设置了。

转换后不再出现那两个提示窗口了。

我的硬件配置如下:TSX Micro 3721用TSXSCP114卡TSX SCP 4030专用数据线通信。中间加了一个RS232转RS485转换器,用TSXSCP4030电线的白/绿接九针接头的1脚;绿/白接九针接头的2脚;棕/白接九针接头的5脚。(原来就是这样接的,且能正常使用。)114卡上的COM灯也闪烁正常。

软件上,用Intouch做了控件,连接变量W0,设置文本颜色->离散表达式W0.00为1时变红,设置控件Quality检测W0的通信质量。PL7里写入一个自锁电路。(设置和以前一样,以前写了很多,程序上用TSXPCX3030编程电缆强制为“1”试过,不会有错。)

但是还是不能控制PLC,具体情况如下。W0文本变红,Quality检测192。

我原来的电脑是别人给调试好的。后来主板烧了。换了台电脑重新装的程序,原来安装了有DAServer。自己装不知道为什么没有DAServer。

是不是因为I/OServer和DAServer下,硬件连接方法应该也要改变?或者哪位有DAServer的能给发一个。先谢了。

希望高手解答。我的QQ1330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