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线怎么下载不了画面到人机中

楼主(2011-03-09):
我用的屏是B07S201,编译软件Dopsoft 1.00.00.BETA Build Mar-01-2011.   USB线是2.0的。下载方式选择USB。用USB线连接电脑和人机,人机上电。画面编辑好后编译。在工具里选下载画面数据,这是电脑显示“开启USB失败”。在人机里SYS\system setting\misc\的USBCommode 为1 也不行,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现在出来的屏都是2.0的高速接口,必须用2.0的高速下载线,你的线可能不是高速的

或者你将USBCommode改为0 ,下载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对:kkox0517_hmi 关于

现在出来的屏都是2.0的高速接口,必须用2.0的高速下载线,你的线可能不是高速的

或者你将USBCommode改为0 ,下载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内容的回复:
我的USB电缆上写着USB SHIELDED HIGH SPEED CABLE 2.0 REVISION. 应该是2.0的吧。

网友B:
你的电脑系统是不是WIN7的?要是XP的你换个软件试一下换成screen editor 2.00.20

网友C:
线一定要用带屏蔽网以及屏蔽铂的高速下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