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卡电表的一些故障,求解!!

楼主(2011-03-09):
我家的插卡电表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要不就是充不进电,要不就是卡插上去没作用,想问问究竟是怎么了....

网友A:
现在磁卡电表、IC卡电表、IC卡智能电表等已经慢慢的普及带我们的日常生活,虽然便捷和方便,但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细小的问题,影响日常的使用,下面说说使用磁卡电表会出现的两种问题:
  1、在使用磁卡电表插卡时电量充不进电表,怎么回事?
  解决措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磁卡电表未经校验或在校验时没有把表计修改成正式运行状态,解决方法如下:
  ①、申请领取预置卡,修改密钥卡,恢复密钥卡;
  ②、工作人员记录此电表的表号、局编号,然后对顺序插入预置卡,修改密钥卡;
  ③、用户将开户卡插入电表即可用电;
  ④、插入任何卡无反映,磁卡电表的卡表卡槽坏换表处理。

  2、当用户卡把卡插入电表,并且电量也已充入磁卡电表,但家里没电,是怎么回事?
  解决措施: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三种原因:
  ①.如果磁卡电表火线出线端有电则可确定是线路问题,检查线路。

  ②.用户将自己的卡插到别人家的表里,这种情况可通过在用户家里加减负荷同时观察电表脉冲灯来或通断空开来判断,确定插错卡后的处理过程如下:
  1.申请领取恢复密钥卡,预置卡,修改密钥卡;
  2.从被插错卡的表计中抄回累计用电量,并将表计进行初始化(表计初始化过程:先插入恢复密钥卡,再插预置卡,最后插修改密钥卡)。注意:传票记录的累计用电量等数据要由用户签字确认;
  3.将插错表用户的用户卡在售电系统中做补卡处理;
  4.在插错卡的用户上使用调整电量模块。

  ③.电表的继电器故障,不能合闸,这种情况可通过检查电表火线出线端是否有电来判断,确定电表问题,换表。